RT-THREAD 有没有各个性能测试的范例呢?

楼主(2011-08-31):
RT-THREAD 有没有各个性能测试的范例呢?

类似于KEIL下RTX的帮助文件中技术参数的参数!

例如:在某个MCU下
    任务切换的时间,或者CLOCK数,开关中断的最大时间等等!

网友:
目前没有,lz能给个纯软件实现的方案吗?以前是采用硬件进行的,但是每次测试确实很痛苦(每次发布、每个分支)

楼主:
确实没有好的办法,不过我看其他的商用的,也不是都测试,也是典型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没有好的办法,不过我看其他的商用的,也不是都测试,也是典型芯片。

如果商业付费,我们不会介意提供这类参数:-)

楼主:
只是觉得至少开关中断等一些RTOS的基本参数应当有。
不然这个RT 是怎么表现的呢?

网友:
以前测试过的:在STM32下,上下文切换时间是4.x us,信号量任务切换时间是7.x us

如果在商业产品上使用RT-Thread遇到了问题,可以向我们提出咨询要求。

楼主:
是否可以在代码中增加一个TIMER。

使用编译预处理 TIMER_DEBUG。
在这些关键代码的开头启动TIMER。
在这些关键代码的结尾关闭TIMER。
然后读出TIMER的值,从TIMER的值可以看出进入到离开的时间呢?

不过这种更改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
我在中断程序的开头和结尾都增加这个的,用来测试每个中断的处理时间。来计算整个系统中是否有逻辑错误。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给OS测试关键任务用。

当然浪费了一个TIMER。(只是DEBUG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测试过的:在stm32下,上下文切换时间是4.x us,信号量任务切换时间是7.x us
如果在商业产品上使用rt-thread遇到了问题,可以向我们提出咨询要求。

keil上的performance analyzer的软仿时间不准确吗?

网友:
我也想弄个这样的资料学习

网友(2016-04-10):
移植了这么多平台,到现在也没人做个测试吗?

这种参数在RTOS选型时很需要啊,我看一些RTOS出来时间不久,但基本上移植的好多平台都提供了相关的性能测试结果;

官方做个测试并不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