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232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DSP2812和MAX232做串口通讯隔离,就给232来了个5V电源,结果板子做好后串口收发很不正常,基本收不到数据。有人说是5V供电的情况下MAX232不会把DSP的3.3V看作高电平,于是就不行了。。
在此求助于各位高手,不知有没有别的解释,有没有不改板子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单看手册不应该啊,2v以上就是高了

网友:
不会,我一直都是5V给232供电,从来没有不识别的问题。你先看看232的输入是否真的有脉冲进入。

网友:
还有,232芯片会不会是假的?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就都清楚了。
确实存在假芯片,要么完全部工作,要么不稳定,我用max202遇到过假的

楼主:
昨天后来跑了一下,仿真时电平突然出来了,数据也正常,正负10V的电平很明显,但是烧进去后又毛都没有了,今早再一试,我去,仿真时电平也起不来了。TX的发送电平始终在-10V左右,10V以下。
请问各位, MAX232通讯的参考地是以232的供电电源的地为准还是同一板上哪个地都可以?
我的板子上232用的隔离电源,但是有一路通讯的地是接芯片的地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后来跑了一下,仿真时电平突然出来了,数据也正常,正负10v的电平很明显,但是烧进去后又毛都没有了,今早再一试,我去,仿真时电平也起不来了。tx的发送电平始终在-10v左右,10v以下。
请问各位, max232通讯的参考地是以232的供电电源的地为准还是同一板上哪个地都可以?
我的板子上232用的隔离电源,但是有一路通讯的地是接芯片的地上的

这个串口是做成插针,不是通常的串口头子,为了看数据我特意焊了个串口连上PC看数据的,拔掉那个串口电平就正常了。。也就串口空没接时芯片输出正常,接了电平就衰减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MAX232和3.3V的uart接是有问题的,不是绝对有问题,但是不可靠,除非(3.3-5v)的转换芯片。

不过可以用3.3V的max323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串口是做成插针,不是通常的串口头子,为了看数据我特意焊了个串口连上pc看数据的,拔掉那个串口电平就正常了。。也就串口空没接时芯片输出正常,接了电平就衰减了,这是为什么?

你把2个232电平的串口直接并联?!

网友:
PC和你的板子共下地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 这么试过。都连接上的话基本没有电平,后来我没拆,但是每次只使用了一个,两个串口都没连时,芯片的电平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如果还没解决就再这么弄。 但是用电表测的两个地压差很小,不知道有戏不

楼主:
MAX232地与DSP地共地,解决。

网友(2011-12-20):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主,你是用5V供电的232芯片和3.3V供电的单片机引脚直连的吗,这里不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
12楼亮了

网友:
MAX232地与DSP地共地,解决?
呵呵,那还是隔离的么?
232 。。。10几米 的线长不用隔离吧?
实在想隔离,应该在3232 之后隔离吧?或者说应该隔离RS232,不应该在TTL的 UATR上打主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当时画图画错了,没把TX RX GND的地连到隔离电源的地,连到单片机电源的地,所以通讯走不起来。我这是错误的!
后来我用一根线把隔离电源和单片机电源的地连起来就能正常出电平了。调试时没出问题,但真的有能量冲击进来我估计要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觉得最好是在232后再隔离,但是板子空间不够了,而且232的电平不知道怎么用光耦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的, 觉得最好是在232后再隔离,但是板子空间不够了,而且232的电平不知道怎么用光耦做。
有成品隔离器。外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