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A1232逻辑分析仪测的SCLK 高低电平宽度值有时候不一样。请教下原因。

楼主(2011-08-31):
第一次用逻辑分析仪。自己认为高低电平的宽度应该是相等的。
但是我看到的波形中的波形宽度有些不相等。。
我不知道是我认识错误了,还是我测试的方法有问题。。采样配置用的是默认配置。

附件中有保存的 波形结果。。

谢谢。

网友:
拿示波器对照,软件模拟的有可能不对称

楼主:
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时钟频率和分析仪上的数值是一样的。。波形看着挺对称的,如果有很小的误差的话,也看出来。

是不是 逻辑分析仪采集到的时钟波形,就是存在不对称的问题。(有10ns的误差)

网友(2011-10-08):
不光是逻辑分析仪,什么仪器都是存在误差的,逻辑分析仪的误差有最大没最小,最大的系统误差是采样频率的倒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是想要求看波形的质量,还是拿示波器看吧,示波器看的比较细,上升沿的斜率都能看到,逻辑分析仪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