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极限驱动电压Vgs

楼主(2011-08-31):
我在使用MOS管的时候,Vgs已经超过了说明书上的电压极限值,为什么没有损坏呢?

楼主:
我再把问题完善一下,使用的MOS管为N沟道的,Vgs说明书上说是20V,但是我现在驱动电压为24V,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损坏,不知道具体的原因,请高人指点,以下为原理图。

MOS使用原理图 (原文件名:Q.JPG)

网友:
Vg 对地电压 24V?

网友:
并不是说超过了就烧的,如果你调到30V,或者40V,才有可能烧的,或者不能用了。

每个产品有她的额定和极限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看说明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说明书,Vgs的极限值就是20V啊!可是我现在24V还是没有问题,并且长期使用也没有问题。。。
我就是觉得超过极限值工作不可靠!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说R9限流电阻也起作用!

网友:
超过极限不一定会损坏,但是不能保证所承诺的性能,稳定性以及寿命等!为保险起见,有些数据是比较保守的。

网友:
我有的MOS管Vgs达到38V也没事,但有部分就烧坏了。
所以建议还是加上稳压二极管嵌一下位

网友:
极限值的意思是小于保证不坏,不是大于保证坏!

网友:
24V應該是他的最大正常工作電壓,但若超過也無妨,只要在他的保護電壓以下就就還OK啦,一般這個在器件datesheet上是會說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 对地电压 24v?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看说明书的。。。
那个电阻不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是高输入阻抗的电压型器件,在这里R9电阻不必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