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步进电机求推荐

楼主(2011-08-31):
体积小,转速高,扭矩的,,,,,价格200之内,尽量满足条件的。
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
步进电机本来速度就不高

网友:
现量化,多小叫体积小,多高叫转速高,转矩多大合适?这些都不说,楼主等于什么都没说,相当于说我想要个步进电机,你们看着推荐。唯一量化的就是价格200以内。

楼主:
嗯,体积在4*4*4之内,两只大概可以带动800g的小车,车速度在2—3米美妙

网友:
转速?扭矩??

网友:
我只能对楼主说这个要求基本是不可能了,这个电机有的话估计比你那车要大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体积在4*4*4之内,两只大概可以带动800g的小车,车速度在2—3米美妙

在扭矩下降较小的前提下下,步进马达转速通常在300转/分,稍微好一点的达到600转/分。
买好一点的步进马达啊,转速按照600转/分(即10转/秒)计算,而楼主要求“车速在2—3米美妙”,车速就按照2500mm/秒计算:
计算结果:轮子周长为250mm,所以,轮子直径大约为80mm。

轮子直径要用80mm或者以上,就看楼主是否接受这个轮子了?

奇怪的是,为什么楼主非要用步进马达呢?用其他类型的马达(如直流马达)或许更合适。

网友:
LZ对步进马达的应用不太了解。步进马达的特点:没有累积误差,在低速度下换向可以特别频繁,成本较低。

网友:
对呀,楼主这个要求,其实直流电机或者BLDC更好实现,步进电机不是干这个用的。

楼主:
嗯,主要是想提高控制的精度,步进电机确实比较慢,记得上次用的经过减速后基本上是1转每秒了。
大家看过电脑鼠比赛没,他们貌似用的就是步进电机。
车子的重量可以压缩到500克。

要实现比较高精度的控制,大家推荐下电机吧。

楼主:
我等下去淘宝看看  BLDC 跟普通直流电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