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中SSOP28的封装在规则检查中报错,请教改哪条规则(已解决)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呢?

网友:
在错误信息中有提示的,你发图片一般人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改这个间距还是另外有一个引脚间距规则的,

网友:
改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另一个规则说的是元器件间距

网友:
Rules ----> Mask ----> SolderMask Expansion 修改里面的数值,达到小于你焊盘间距就可以了,嘿嘿

网友:
同意五楼

网友:
恭喜5楼回答正确,您的得分现在是25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