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9 建元件出现错误,哪位坛友成功了分享一下

楼主(2011-08-31):
我参照说明手册(安装目录下RM.PDF)第131页开始,自己网上下载了OP37的SPICE文件新建一个元件,虽然库里也有这个元件,但是我想试试如何新建,结果没成功,仿真时提示搜索元件,哪位坛友成功了?
OP37的SPICE

网友:
* Node assignments
*              non-inverting input
*              |  inverting input
*              |  |  positive supply
*              |  |  |  negative supply
*              |  |  |  |  output
*              |  |  |  |  |
.SUBCKT OP37A  1  2  99 50 49

俺也只知道一点,你把 spice model 文件重新命名为 .ckt 文件,然后用 Add Part Wizard 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一步我倒是做对了,没问题。spice model 文件重新命名为 .ckt 文件??我看手册上说推荐.LIB文件
花生琢磨琢磨吧,这软件要是会建元件就好了,至少现在想用9013 8550 8050 这几个常见三极管

网友:
导入的时候有对话框,或者是 .LIB 或者是 .CKT 文件
俺也试验了的。

8050 8550 这个库里都有,你有 9013 9014 之类的模型么?

网友:
看了下参数,你在导入的时候选择对应类型就可以了。

对导入大概明了了些,俺把过程单独发个帖子吧。

网友(2015-01-22):
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