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步进电机消除抖动,都得厉害~~~~!~

楼主(2011-08-31):
最近研四线步进电机,开机时会失步,转动时会发抖,查资料说是共振引起的,还有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

网友:
半步了没?细分了没?

网友:
低速启动,恒加速或S加速到设定速度,运行频率(速度)避开共振频率

网友:
细分、电压、速度
你把电压调低一半,起动速度有个过渡,再速度调高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半步细分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