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24V6A的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在它后面加一个电路使之成为一个数控电源?

楼主(2011-08-31):
看大家都在做电源,心里痒痒的。手头上的这个24V6A开关电源不知道能否用起来,请大家给个可以仿制的链接,谢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

你就仿春风的或者那个M8的就成.

如果你找到的话,还有一个M8版本的电源是带KIC-125预稳压的

网友(2013-09-02):
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ATX改充电器。再加春风的线性部分,应该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