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支持vb,怎么办?

楼主(2011-08-31):
本学期有自学上位机的打算,可是电脑装了win7后,vb6.0就不支持了,求解决方案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学VB6,没意义了,新入门直接装VS2010吧。

网友:
VS2010 也有V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年代了还学vb6,没意义了,新入门直接装vs2010吧。

换这个:什么年代了还学VB6,没意义了,新入门直接学Qt吧,哈哈

VS2008里面没有Q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一点基础,学qt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vs2010 也有vb

2010的VB已经不是VB6那个VB了。

回复 网友B:

Qt的门槛还是比VB高很多的。

网友:
我的能用,不过控件框有点闪,把硬件加速关了就好了。你不能用可能是win7版本的问题

网友:
用微软的东西就必须跟着他的推广和更新进度学习不断换

网友:
VB6.0在win7 32位下能用

网友:
VS2008 里面可以有 QT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微软的东西就必须跟着他的推广和更新进度学习不断换

这确实,而且微软的东西更新很快.有时跟着跑都跟不上.

回复 楼主:
本学期有自学上位机的打算,可是电脑装了win7后,vb6.0就不支持了,求解决方案

我觉得要想更好的获得windows下的软件开发支持,还是用microsoft的IDE好些,vs2010里有vb.net语言,这个基本上是vb的语法,原来学vb6的人可以很快上手.在.net环境下开发,可以基本上不用API.而且现在微软在新的操作系统里也关闭了很多API.

网友:
支持吧!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
win7 home下试过的确不行

网友:
win7是微软最后一个支持vb的操作系统

网友:
装个虚拟机,安装xp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VB啊?我建议还是什么系统环境下运行的软件还是在什么系统下开发吧。

网友:
win7是微软最后一个支持vb的操作系统回复【15楼】xinyou
装个虚拟机,安装xp

我目前是用虚拟机+XP系统搞vb程序的,有些比较大的程序移植起来实在是比较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和年代没什么关系     和微软的销售策略有关

C 比VB老得多

要想不被强制升级 就用开源 的

网友:
Vb6.0可以在windows7下使用,据说vb6.0马上要开源了

网友:
VC怎么样!!!VC2010还可以用的吧!!

网友:
支持的,安装时要用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在setup.exe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运行,以兼容模式运行.然后运行安装程序。
安装好后在VB的运行程序。右键属性,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 ,选择禁用视觉..,选择禁用桌面...选择管理员身份..

win7 vb (原文件名:win7vb6.gif)

网友:
不过有样东西要提醒一下,在win7的vb6如果用到ado的对象,编译后都不能在xp运行。该死的微软做了手脚,有可能是意图其它人强制升级到win7的手段之一。如果基础可以的话建议用vb.net。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过有样东西要提醒一下,在win7的vb6如果用到ado的对象,编译后都不能在xp运行。该死的微软做了手脚,有可能是意图其它人强制升级到win7的手段之一。如果基础可以的话建议用vb.net。

原因在于类型库升级了,变动挺大的,KB里有解决办法,引用旧的类型库: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517589

""" QUOTE """
For Visual Basic 6 developers
On the Project menu, click References.
Click to clear the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 Library and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Recordset * Library entries.
Click to select the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6.0 BackCompat Library entry.
Recompile the application.
""" """

网友:
你们还别说VB6被淘汰。公司安排一个项目,我和同事2个人搞。
我以前接触过VB,同事只做过PLC里面的编程。我们就是靠这样的基础,用VB6做了一套软件,编译之后加上引用的控件加起来才5M。
结果这套软件卖价为*万人民币一套。我自己都吃惊。擦。

补充一句,中途用VS2008的VB.net试图搞过,咱们也想新潮点,但无奈有个控件在.net下不支持。而且我们的软件可能允许在server 2003这样的服务器上,用.net做程序,要搞进去.net framework组件,感觉挺麻烦的。

勒了个去,一句话,适合的就是好的。

网友:
C/C++ 吧上位机下位(C++部分不支持)机都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是对的!我之前下载并注_册了这个文件。不过没有核实过有没有问题。你提醒了我。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实什么语言都是浮云,玩的都是算法还有API而已。

网友:
建议学C#

网友:
回复 网友I:
建议学c#

过两年C#又淘汰,又推别的什么语言了。

网友:
我安装过,没问题,很正常
~~

网友:
怎么不支持 你试过没有 我一直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