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怎么样?想换个版本了

楼主(2011-08-31):
Altium Designer 10 怎么样,稳定吗?

它版本很多,10.6都有了,哪个版本稳定,bug最少

一直用6.9。换个新版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
用AD9.4吧,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
别玩了,总有一天你会被恶魔缠身的

网友:
玩玩可以,记住软件神马的只是工具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Summer 09 觉得不如 Winter 09
Summer 09使用总是爱死机,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AD10是史上最烂的版本,还是用9.4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话就不对了 新加的功能很好的 弧形走形 不用place arc了 手动放置 定位线 改进的铺铜管理等等很实用
但是对应的 加的功能太多了 老功能都被影响了 各种bug层出不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话就不对了 新加的功能很好的 弧形走形 不用place arc了 手动放置 定位线 改进的铺铜管理等等很实用
但是对应的 加的功能太多了 老功能都被影响了 各种bug层出不穷。。。。。。

你把我的观点实例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10是史上最烂的版本,还是用9.4吧

都说9.4好用,我曾经装过,有问题,就连文件都删了

难道我版本有问题?

现在好像都没种子了,推荐一个,重新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ad10是史上最烂的版本,还是用9.4吧
都说9.4好用,我曾经装过,有问题,就连文件都删了
难道我版本有问题?
现在好像都没种子了,推荐一个,重新下试试看

官方下载吧,速度很快。

网友:
不要追新

网友:
似乎没有哪个AD10版本稳一点。

网友:
我还在用8.0

网友:
如果你没有熟练使用过AD版本的软件,不建议去体验AD10这个最新的版本,因为有好多的BUG也许都是个人操作的原因的导致的

若想使用AD,建议用 AD6.9 或 AD9.4  但都要安装它们的最新补丁包(否则问题会很多)

如果你已是以上版本的熟练操手,才建议去下载试用 AD10的最新版本 (  Altium Designer 10.600.22648)是否适合您

若您对这个软件的最新版本感兴趣,可以参考PCBBBS里的帖子内容,若下载条件可以的话,也可以直接下载这个俄罗斯网站提供的大尺寸软件

建议两个帖子的内容都要仔细看下:

Altium Designer 10.577.22514 with All Plugins, Examples, Libraries【ISO_2.8G】
http://www.pcbbbs.com/viewthread.php?tid=235998&extra=page%3D1

Altium Designer 10.589.22577+upto to 10.600.22648【ISO 6.3G】
http://www.pcbbbs.com/viewthread.php?tid=237801&extra=page%3D1

要说明的是,我只所以列举上面的帖子,不是说它是最好的内容提供点,只是这个帖子可能会不定期回复些我能知道的一些问题

***********************   wanghanq 登录盼望恢复中   ***********************

网友E:
回复 网友B:
ad10是史上最烂的版本,还是用9.4吧

国内软件想被骂都不可能,估计你对PROTEL了解不多,请尊重软件

软件不是被骂的,如果你觉得AD不适合您,您可以选择 cadence , Mentor 等

至于若大家仅用到SCH和PCB的话且只画简单板的画,可选择的软件就太多了(依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别玩了,总有一天你会被恶魔缠身的

如果始终在外面晃悠是这个结果

网友:
kicad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ad10是史上最烂的版本,还是用9.4吧
国内软件想被骂都不可能,估计你对protel了解不多,请尊重软件
软件不是被骂的,如果你觉得ad不适合您,您可以选择 cadence , mentor 等
至于若大家仅用到sch和pcb的话且只画简单板的画,可选择的软件就太多了(依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我的确是对protel了解的不多,我都不会用protel,但是看来你是对protel了解的较多,对AD了解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确是对protel了解的不多,我都不会用protel,但是看来你是对protel了解的较多,对ad了解的不多。......

从 DOS版的protel,99se版的protel,AD版的protel    因源头相同,我一直通称为protel

起步于 DOS版,用99SE,曾觉得没有必要用之后的版本。无奈2008年公司购买AD6,被迫使用后,发些比99SE的要方便的多,同时发现若用AD版本,最好能升级到最新版本(所以当某个版本基本稳定后我将我能找到的具有一定完整性的安装包地址发出来供大家选择参考)

如果我仍使用protel的软件的话,我会装99se,ad6.9,ad9.4,ad10(AD10体验下是否解决之前ad6.9,ad9.4的bug,以及看看它的其它集成功能的使用情况)(为何保留ad6.9,ad9.4这个呢?因AD6在转换为capture原理图方面好于ad9.4,所以如果选择删除的话,最终保留的可能是99se,ad6.9,ad10)。由于已不使用protel,所以我基本不对AD10的最新版本做评价。只是发现 多数对AD10不好评价有好多是因为安装或个人使用的原因导致的 伪bug,所以建议 大凡遇到bug后,请将相应的例子发到网上供其他人参看以确定是否真的bug。

关注AD10,也是基于从DOS就起步于protel吧,毕竟在常规的应用中,它的占有量还是很大的...

【霸道论坛的无奈:注_册名总是被莫名奇妙的禁用,wanghanq  wanghanqq (禁用了,好歹说明原因也罢。禁用后总是提示个不伦不类的登录失败窗口),重新注_册了这个wanghanqqq 仅用于回复此贴。算下来,当前给论坛增加了3个虚用户数,为我们拥有全球最多用户数的论坛做些贡献...】

网友:
纠正:
关注AD10,是基于起步于dos版protel吧,毕竟在常规的应用中,它的占有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好在protel的不同版本可以随意安装,现在硬盘大,这点体积也算不了什么(不就一步电影的大小?)。
(硬盘小的除外)

网友:
因 新用户处于 审核状态,不能编辑内容,所以共发了4个回复,请谅解

网友:
纠正错别字: 一部电影

网友:
对,只用 AD9.4, AD10 试了n多版都有问题,最后几版出零件清单不全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只用 ad9.4, ad10 试了n多版都有问题,最后几版出零件清单不全

出零件清单不全?   这个BUG应该是可以规避的(即能解决) 方便的话你可以把有问题的文档发到这里来测试下...

AD工程师已接受了这个反馈信息,不知能否在之后的升级中解决掉这个可规避的bug问题

网友:
AD10观望中

网友:
可以这么认为,AD10的最新版本还是可试用的,但作为初学习,则不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只用 ad9.4, ad10 试了n多版都有问题,最后几版出零件清单不全

请看24楼内容,可否有实例提供?

网友:
10是现在的最新版本吗?

网友:
(原文件名:2.PNG) 。。AD10可以这样,当然AD9.4也可以

网友H:
我一直从prtel98,protel99,用到ad winter09,经常画个4层,6层板,ddr2,fpga的板子也是用这个画,曾经想换powerlogic,发现不支持多通道和层次画法,所以依旧用ad6,我觉得就是个工具而已,我师傅是搞无线的老工程师,说他们那时候画板,都是在方格纸上描的。

网友:
AD10.6 出来后隔了这么长时间再没有新补丁,以为没什么大问题,安装试用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即时 uninstal
只好继续用 AD9.4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是怎么做的?专用软件做成step文件导入的还是自带软件做的?

网友:
感觉还是Summer09好!

网友:
一直在用AD6.9 还没试过高版本的

网友: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只好继续用 AD9.4

网友(2011-09-30):
回复 网友G:
试了下 ad10.651 版, 输出材料清单还是一样丢失零件, ad10 一直是这样子, 你们用的怎样?是我人品有问题?
只好继续用 ad9.4

昨天刚看到你发的附件,看到文档很规范,学习...
通过我上面提供链接地址中提到的方法,可以规避你提到的丢零件的问题,暂时没时间整理,你自己先试操作下规避
你若把第一行器件中的 字符 + 去掉后,你会发现后面列表将都会没有,但用我提到的做法正确显示后,再用模板导出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当前只在用模板时会出现你这里的丢失问题,不用模板输出时只是汉字显示不全(但料单是完整的)

总的来说,是AD在导出出错时停止了后面料单的输出(它要是加个警示就好了)

通过我之前提到的方法,在汉字数量输出正常下使用模板输出料单会正常。

***********************************************************************

结合当前文档的实际情况。规避方法为:

只需编辑 器件 “O1 ”的 Description值“钉孔”为“钉孔____________”【注:这里的下划线 __ 实际为12个空格键】
(若你的汉字序列很长,不妨在钉孔后面接着输入如50个、100个...空格应该足够了吧)

保存文档,通过模板输出文档正常(料单中的空格通过模板输出时会被自动取消掉_即对你的料单输出没有影响。注意:若不通过模板空格不会被自动取消!)

网友:
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用PADS,就是不能拼板;相对之下,最终选择AD,零件可以支持中文;但如果只能用英文,宁可不用AD10系列。
上面的例子在 AD9.4 以前版本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用pads,就是不能拼板;相对之下,最终选择ad,零件可以支持中文;但如果只能用英文,宁可不用ad10系列。
上面的例子在 ad9.4 以前版本是没问题的。

没看到大家谈生产上 建议用最新版AD10的...  (而且但就 sch和pcb 这两点来说,用最新版好像没有太多的诱惑力)

AD10当前多是看其其它模块的更进情况,SCH和PCB部分本身变化不是很多,生产上大家还是用自认为稳定的版本使用为好

至于此次中你特别强调的bug,最终ALTIUM应该是能解决的。
如果仅因这个bug导致对AD10不感冒,方便的话也可直接电话(不用公司的电话,仅个人反馈)altium公司去反馈...

我写出只是希望能对 那些想把AD10作为生产用版本的非版权用户有所帮助,这个bug也许对于AD10来说暂时一直没有得到修正。
但若仅是这个bug,显然当前是很容易能够规避的。
不能因这个bug就能说AD10对中文支持不好,只是它当前没有修正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的是适合自己应用的画图工具,AD只是其中一种... (适合自己应用的就是最好的)
从以往使用中了解到 若从免费的器件库(包括3D库)的提供来说,AD可以算是最全的了_虽然官方有免费提供,可好多人还是找不到
(免费的库官方有下载,免费的3D库官方推荐的第3方也有海量的免费提供 海量的免费3D库)

之前问过德国同事,问德国这类软件用的多的是?回说是 EAGLE (后猜想原因:1.本土软件 2.有免费版使用 3.德国是一个相对尊重版权的国度 4.价格便宜...)。但这个德国公司在德国总部真正使用的却是日本产的PCB行业软件,而非eagle。也许有人说eagle的库很全(可能会提及到它的3D方面),这和ad比这点应该没有太多的优势。在免费方面讲,eagle做的很好,可惜我们这里好像不注重版权...这个优势还是优势吗(“EAGLE是一款灵活的且功能强大的软件,就如其他良好设计的德国产品一样,每项功能都可紧密的互相配合。”“自从2000年EAGLE连续5年被德国杂志Elektronik评为年度最佳产品。好像EAGLE还在不断的进步!它的历史可追溯至20年前。尽管目前它的界面有些缺陷,但它是由基于Linux开发者设计的。因为据我所知,每个Linux开发者都非常熟练使用键盘快捷键和脚本文件。这些脚本文件可以使重复操作变得容易。EAGLE在Linux,Window,和Mac OS X 环境下使用相同的用户界面。”“EAGLE的公开性能及其价格足以使我坚持使用下去。”“EAGLE软件体积小,而且运行时占用的资源很少,老机器也不会慢。”) EAGLE的应用资源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

简单总结:若认为protel(99se,DXP2004,AD6,AD9,AD10)适合于您,则

初学者可以学习使用 AD9.4.0.20159 或 AD6.9.0.12759   *************************

对AD软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再去了解AD10是否适合自己使用...

网友:
PCB设计工具添新丁,EAGLE软件专攻低价市场http://www.ic72.com 发布时间:2011-4-27 11:31:14
    不久前,e络盟公司(前身为派睿电子,Premier Farnell集团的中国子公司)与深圳英蓓特公司携手将EAGLE软件带入中国,期望籍此向中国的电子设计工程师提供3S服务(软件/服务/方案),并进一步强化其基于网络化的商业渠道。基于e络盟已通过网站涉足融合电子商务、社区网络的网上交易平台,时至今日,“目录分销商”的称呼对e络盟而言已不是十分准确,纵使元器件分销依然是该公司的主要业务。EAGLE软件是e络盟全资德国子公司CadSoft开发的一款畅销欧美的原理图和PCB版图设计工具。然而,诸如Protel(Altium Designer)、PowerPCB、PADS、ORCAD等众多PCB设计工具已捷足先登,EAGLE软件在中国市场岂有容身之地?

    Premier Farnell集团高级副总裁David Shen解释说,PCB工具市场分为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诸如Cadence和Mentor Graphics等公司的高级PCB工具,它们具备3D机械等先进的功能,售价可高达8万美金;其次是诸如Altium Designer等售价介于5千到1万美金的中级工具;而EAGLE瞄准的是1千到2千美元的基础级PCB工具市场。该工具的主要特点是价格低、易于上手。他强调说,一般情况下电子设计工程师一个星期内就可以上手EAGLE工具,而现今的一些主流PCB工具,至少要一个月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上手。为了使这款来自德国的PCB软件克服水土不服问题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e络盟选择了技术型分销商英特蓓代理该产品,以求未来令其能更切合中国工程师的实际需求。

    来自德国的Cadsoft公司董事总经理Thomas Liratsch介绍说,EAGLE名称由Easy Applicable Graphical Layout Editor首字母组合而来。不言而喻,其英文名称蕴涵着该产品的主要特性。Thomas Liratsch表示,EAGLE软件与其它CAD工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在单一的用户界面上提供3个主要功能:原理图编辑器、布局器和和自动布线器,让电子设计工程师按照个人意愿随意“组合”数据,无需在原理图和布线图之间转换,又可订购超过40万件电子元器件以及搜索产品资料。EAGLE的DesignLink接口简化了工作流程,让工程师专心构思和进行产品研发工作。而所有EAGLE软件版本(包括免费版)都包含了DesignLink。据称,EAGLE深受诸如西门子、博世等公司PCB设计工程师青睐,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设计的复杂度并不高,而易于上手是该工具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对于EAGLE软件,英蓓特副总经理张国瑞认为其界面丰富、功能强大且简单易学,相信它能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尤其是高校市场。而对于中国市场开拓的未来挑战,他指出该软件的IP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尽管EAGLE软件的性价比已非常好,但盗版和破_解问题依然值得重视。

    Thomas Liratsch因而表示:今后CadSoft公司会依据中国客户的使用需求来升级和加强软件功能,以便支持中国电子设计业的快速发展。据悉,为了迎合中国市场,EAGLE软件的新版本年内将推出,届时将提供汉化界面以方便中国用户。对此,工程师读者们可进一步关注。

网友:
中文版 EAGLE 已有下载:
《印刷电路板设计软件》(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v5.10.0/含补丁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48534/

当前论坛已有  5.11 版本提供下载

EAGLE 作为设计是很值得安装参考的一款软件

网友:
EAGLE就是表面汉化没什么作用,最主要骨子里支持中文,支持中文的文件名、元件名、工程名、参数名等,中文的帮助/例子......;
以前曾使用过"prote l.5"的汉化版,菜单面出现一个"更新元件库",害得我每次菜单操作打醒十二分精神,
因为元件库我已化了精力制作好的,不要被意外操作给报废了,后来装上英文版才发现菜单是 "从元件库更新",
这么好用的功能劲然让我怕了半年时间,之后都不使用什么的汉化版了。
关于德国的软件, 20年前 FrankC51 已经对中文字的输出有缺陷,需要其他方法补救,直到现在最新的 KeilC51 9.05 版还是一个样。

                                                                           中国加油

网友:
等中文成通用语估计才能好。
工具方面现在或将来国内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前我们只能偷偷的乖乖的做好应用开发...

Eagle这次特别提出来,到不是关注有汉化版,而是说过后刚下载试装当前版本,
从它的库文档看 严谨性 还是值得参考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是用AD9,很好用

网友:
AD10用着很好

网友:
AD10.700.22943 发布了,大家试下是否解决了清单丢失零件问题?

网友:
AD10.700.22943 试用中,已解决了输出清单丢失零件问题。

网友:
用Winter 09快两年了,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10的都说不稳定各路巴格就没敢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里下载AD6.9 和 AD9.4 的最新补丁包?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哪里下载ad6.9 和 ad9.4 的最新补丁包?
AD9.4.0.20159 或 AD6.9.0.12759   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他们的最终版本
你自己用搜索引擎(google,baidu等)搜索下,应该好找到的...

我前阵要用AD看个文档,在搜索引擎中很轻易找到 AD9.4.0.20159 快速下载并安装的,没有保留下载地址,要靠你自己了...

也可在本论坛搜索或到 pcbbbs,eda365等论坛搜索下载地址(有效下载地址还是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ad10.700.22943 试用中,已解决了输出清单丢失零件问题。

从看到altium正式回馈认定bug(2011年8月25日)日,到当前问题解决,还算快吧...

但这个bug的解决不能保证之前没问题的不会出问题,仍建议初学者不用此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G:
ad10.700.22943 试用中,已解决了输出清单丢失零件问题。

分享一下下载链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G:
ad10.700.22943 试用中,已解决了输出清单丢失零件问题。
分享一下下载链接吧?

是啊,分享一下  下载链接吧,我2天前下载,安装有问题

网友:
回 "wanghanqqq" 解决还算快。
还有个小问题是 零件里加入 STEP 格式的3D 图,在第一次放置时零件时正常,此后在拼这块板后 3D 图变成了 3D 方块了,还望解决(AD9.4正常)。
还有在多级(阴阳方式)拼板的情况下,白字层出现的坐标错乱了,此问题是 AD8, AD9 时代也是有bug.
执行菜单 Tools->BrowseViolatios 没有响应,好在在右下角的 PCB 弹出菜单里面的可以响应,正想卸载了。

出现多余部份 (原文件名:1.jpg)

有STEP格式的零件只显示成方块 (原文件名:AD10显示.jpg)

AD9中正常显示 (原文件名:AD9显示.jpg)

AD9中正常显示 (原文件名:AD9显示2.jpg)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有个小问题是 零件里加入 step 格式的3d 图,在第一次放置时零件时正常,此后在拼这块板后 3d 图变成了 3d 方块了,还望解决(ad9.4正常)。
还有在多级(阴阳方式)拼板的情况下,白字层出现的坐标错乱了,此问题是 ad8, ad9 时代也是有bug.......

几乎不用3D(除非有配合的工程师),这个没有验证过,要是有例子可能比较好判断导致的原因...

暂时不用AD,由于这类软件升级快速而测试工程师不严谨,基于之前使用的情感,
简单的做些测试,同时也看看新的改进内容。希望能对软件厂家及使用者能有所帮助

另:AD10.700.22943这个已有网友又提到有bug,已知道导致故障的原因,可以到
http://www.pcbbbs.com/viewthread.php?tid=241473&extra=page%3D1  查看小bug

之前曾沟通上海的售后工程师反馈问题,但一般无果,后来发现在现在的官方中文论坛反馈,可能会更直接些
(之前销售工程师说那个论坛没用,现在看来好像比售后工程师好些...)。论坛中反馈问题最好带有故障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上网搜了,这二个版本的只发现有破_解补丁,没有其他的补丁。你可否发一个给我?多谢了!

网友:
bug一大推,暂时不要用!

网友:
看来落伍了,还在用6.0

网友:
AD10.700 试用了几天了,暂时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应该可以试用下。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上网搜了,这二个版本的只发现有破_解补丁,没有其他的补丁。你可否发一个给我?多谢了!

搜不到?
刚在google中输入版本信息后第一栏就有可用下载地址,
刚已测试,全速下载正常。(altium的官方下载地址可以全速下载的,早之前就用百兆速度下载过...)

这个是原提供者的描述“AD9.4.0.20159官方下载地址及补丁,已测试”
提供者下载地址: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eddyfelixlee/3358581

考虑可能没有注_册等原因,我把附件一并上传到这里:附件上传失败

直接贴出下载地址(这样做可能不是很好)

http://downloads.altium.com/altiumdesigner/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4.0.20159.zip

网友(2011-10-30):
我下了AD10.700,发现元件重名不显示波浪线,怎么整啊??

网友:
没法整,也不需要整,一般画完原理图都需要重新标注,你想自已整就编译一次原理图吧。

网友:
9.3版本,,有了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
AD10.700试用了多天,
1.有时原理图中的中文串仍会丢了后尾的字,
2. 在原理图中设定的规则参数会乱,头疼。
3. 装配变体的元件参数(value)变化了,PCB及原理图都可以正常显示出来,但输出的变体材料清单没有相应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G:
ad10.700试用了多天,
1.有时原理图中的中文串仍会丢了后尾的字,
2. 在原理图中设定的规则参数会乱,头疼。
3. 装配变体的元件参数(value)变化了,pcb及原理图都可以正常显示出来,但输出的变体材料清单没有相应的变化。

可否把  “仍会丢了后尾的字 ”及“输出的变体材料清单没有相应的变化” 这个案例提供上来?(把内部保密部分删除)
同时简单描述下你的操作步骤及操作环境(XP/WIN7)
我们知道,测试都是相对的。如果有了出现bug的文档作为测试参考文档,altium更能快速定位故障位置...等待文档

建议 funv 直接到 altium 官方 的中文论坛反馈问题(详尽描述+案例),这个是当前使用demo版用户最直接的反馈渠道...

“在原理图中设定的规则参数会乱,头疼。” 这个和个人操作的原因有很大的直接因素,在没有看到个人的设定情况下没法确定是否是软件原因还是设定不当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有个小问题是 零件里加入 step 格式的3d 图,在第一次放置时零件时正常,此后......

不知道最新的 AD10.747.23074 版本是否解决了你提到的bug?

网友:
啊,有新版了?下载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我上网搜了,这二个版本的只发现有破_解补丁,没有其他的补丁。你可否发一个给我?多谢了!

补充 AD6.9:

地址取自论坛:
Altium Designer V6.9.0.12759 官方集成DVD版本ISO镜像,大小1.38G 高速下载
http://www.eda365.com/thread-4695-1-1.html

已很久没用这个版本了,保留只为转换等用途...

03.28.08.Altium.Designer.v6.9.DVD.ISO-LCZ.iso (1.39 GB)

网友:
回复 网友G:
啊,有新版了?下载试下。

pcbbbs...

网友:
Patching Instructions for AD10 Update 13
The latest release of Altium Designer includes a patching system to improve the update process. The patching system dramatically reduces the size of the downloads required to install an update.

To install this update as before you can simply click on the "Update All" button on the Plug-ins and Updates page. Then patching will be installed for future updates.
If you would like to use the patching system immediately with this update to 10.747.23074 you may follow these steps:

•Open the Plug-ins and Updates page (DXP>Plug-ins and Updates).
•Navigate to System Components>Altium Designer Installation System.
•Update to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is module.
After restarting Altium Designer, the new patching system should be installed. You can now “Update All” and the update should require a significantly smaller download.

With any new technology like this there is a chance that antivirus, security policies or other system peculiarities may introduce complications. If you have any trouble applying updates with patching, clearing your local repository cache will allow you to download and apply the full update.

•Run the Altium Uninstaller - you can download it from AltiumLive
•Select the “Global Info” tab.
•In the “Download Cache” section, click the Clean button.
•Make sure the “Repository Builds Cache” item is checked and click Ok.
•Run Altium Designer and open the Plug-ins and Updates page.
•Click “Update All” and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updates.
As always, please report any issues you discover in the forums so that we can address them and improve your experience of using Altium Designer.

升级方式安装?  AD10看了是头大,问解超多。呵呵,AD11估计也不见稳定。搞什么也不知道。。。。没钱公司估计。。。

网友:
回复 网友M:
升级方式安装?  AD10看了是头大,问解超多。呵呵,AD11估计也不见稳定......

正版用户是可以和操作系统XP等一样 在线升级的...  所以其升级不算繁琐,但一般的 demo 版是办不到的

庞大的软件没见到不打补丁的,倒是碰到初始安装后一直都不升级的牛人(bug能规避就能用)...

只是若对软件不熟悉的或工作用途,都是建议用之前已不再有升级的版本(但并不是说之前的就没有bug,只能说bug不会再有翻新...)

网友:
AD10不行,不稳定。软件不一定新就好。

网友:
AD10.700 和 AD10.747 总体上没见什么大问题了,可以试用下。
有好多小问题 在AD9.4之前已经存在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ad10.700 和 ad10.747 总体上没见什么大问题了,可以试用下。
有好多小问题 在ad9.4之前已经存在的了。

多谢 funv 的反馈信息(你处的应用还是很正规的)

网友(2012-03-03):
AD除了资源消耗大外还是挺好用的,操作的人性化是无可置疑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最终感觉还是用现有的Altium Designer 9.4.0.20159最稳定,可能自己没有用到那么多的功能。
最近用它画了几个板子,没有发现问题,比以前PROTEL99SE用起来高效。新增功能看了下,有些的确很好实用,但看了这么多的问题,还是再等待吧,^_^
看到一个链接据说是10.818已经解决了众多bug,不知真假,要收钱的
http://auction1.paipai.com/6A7A002200000000040100000847215A

网友(2012-08-30):
AD10有问题,summer 09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ad10是史上最烂的版本,还是用9.4吧
-------------------------------- ...

转Mentor一年了!AD的原理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简单是就是最稳定的,但是最简单的又嫌功能太少,Altium也在努力了,我们也努力吧

网友(2014-06-16):
试试KICAD.正版免费.我都用一年多了.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从prtel98,protel99,用到ad winter09,经常画个4层,6层板,ddr2,fpga的板子也是用这个画,曾经想 ...

大神,请问怎么能联系到你,我想和你学习一下画FPGA的板子

网友(2014-11-09):
还是用AD6.9的,经典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