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使用向导完成元件模型的添加(以SS9013为例)

楼主(2011-09-01):
从菜单中选择并打开 『元件编辑器』

在『元件编辑器』窗口中点击『添加元件向导』

选择电气定义,9013 为NPN晶体管

选择目标文件,点击下一步

如果选择正确,会显示该库中所包含的元件模型名称,选择所需要的

选择形状,形状为软件自带,或者自行编辑制作的。

添加个描述吧,也方便查找

放到哪个面板呢?

放置元件时自动显示什么

是否分配元件模型,如果不选择,那么需要在使用时需要指定模型,建议选择。

完成

别忘记了保存

这个图是啥了的??阿莫的论坛不方便啊
俺导入了几个元件,由于俺在导入时展开了自定义组,所以添加后自动进入了这个组别。组的添加可以在『元件编辑器』右侧的树状列表中右键菜单中完成。
可以睡觉了~~

楼主:
哦,忘记说了,Subckt 与此不同,扩展名应使用.ckt,自身包含引脚等参数。一个ckt文件可以包含多个元件。
不过似乎多数Subckt文件在导入后还需要自己处理元件形状。还没空看,需要时再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花生!

网友:
发现这个软件中没有MC34063 ,这个元件可是常用的,网上也找不到模型
如果能搞定如何自己画元件外形0添加管脚,这样新建一个元件就更好了,因为造一些芯片并不会在软件中找到直接能对应的外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了两个模型。
画外形很简单的。。哪怕你画棵树都可以,关键是引脚要和节点位置一致,不然会连不上。

网友:
楼主能不能传一份microCAP的软件给我啊,我正在努力寻找,现在都是靠自己搭电路去试验,有了仿真软件就方便多了

网友(2012-01-08):
在仙童网站申请SS9013.LIB,可以是EMAIL给我的,下载不了。。。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下的,有些邮件服务器会把URL重新处理,结果还搞错了。

俺的126就是,去掉 http://twebmail.mail.126.com/js4/read/ 就好了。

网友:
谢啦,花生,奇怪QQ EMAIL里复制不出快捷方式,用163就OK了。。。

网友:
就个简单的 9013放大电路,输入脉冲和集电极输出波形图,我都整不出来,不容易上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MC,waveform source 的使用稍微有些麻烦了点,其实关键还是英文,俺当初也迷糊了好一阵子。

脉冲源可以使用 Pulse source,选择其中的 SQUARE 或者 PULSE,然后设定参数,P1~P5 设定时间,VONE VZERO分别设定两个电平。
麻烦的地方就是P1~P5,俺详细写下吧,曾经打算单独发个帖子了,后来就没了。。
时间轴以 0 开始,波形就在时间轴上定义,单位是秒,如果你输入 1m,那就是1毫秒。
P1 是到起始边沿(上升沿的开始处)的时间长度
P2 是到逻辑1电平的时间长度
P3 是到尾沿(下降沿的开始出)的时间长度
P4 是到逻辑0电平的时间长度
P5 是重复周期。。

俺还是画个图吧。

图里的VZERO 为 0 ,忘记改了,所以俺也干脆没标记它。

明白了P1~P5的意义,就可以定义任意可以用它们描述的波形了,矩形、梯形、...

不过仿真时要考虑实际,实际电路中方波的上升沿不可能是P2-P1=0那么理想的。。。

网友:
谢啦,花生,这个之前我已经搞懂了,就是DC或AC分析时,这个些参数设置,搞得晕晕的,我是想看NPN  VCE的波形。

楼主:
看波形,用瞬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