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盘(一切闪存的都行)上跑几乎正常的ubuntu系统(修改可保存)的最简单方法

楼主(2011-09-01):
胆小的人必须看!
怕安装linux对笔记本硬盘造成伤害么?
没有第二块硬盘,觉着拆麻烦?

现在好了,有livecd创建的光盘一张,有速度超过30m的闪存盘盘一个(u盘,cf卡,sd卡等等,移动硬盘也可)
就可以用 “启动盘创建器”的方法,做一个可以修改重启还能保存的linux系统----------linux下的交叉环境不用丢!

注意一定要选择“配置可修改的文件大小”,拉到大!!
重复开机试验五次,u盘系统速度逐渐变慢,但基本能一分钟内进入ubuntu桌面

网友:
U盘很快就会挂的,还是弄个小硬盘比较方便。

网友:
其实用文件映像的方法安装UBUNTU对WINDOWS没有一点改变……
只是在NTLOADER里加了一条命令而已,推荐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用虚拟机,挺方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相关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用文件映像的方法安装ubuntu对windows没有一点改变……
只是在ntloader里加了一条命令而已,推荐用这个方法。

是install alongside other operating systems的原理么?看它提示是把硬盘空闲的空间重新分配出一个新的盘符,然后再分成ext3文件系统来,然后安装ubuntu。
主要是我好久没操作linux下的分区,手有点。。。

楼主:
继续开了三四次,速度下降了,看来可配置空间不能特别大,应该在3g左右就行,貌似太大开关机都满,应该要研究研究如何快速关机了,
开机的时候在退出试用ubuntu的界面时候花了两分钟。。。。
今天终于想起来怎么以管理员身份打开文件夹了,,
预计这个cf卡最多坚持几天

网友:
早已用过这样的方法,是在出差中被逼出来的,由于笔记本不是很好,加上xp系统可能有问题,虚拟机跑起来蜗牛般慢,后来想到把ubuntu装到u盘上用。

网友:
XP的USB盘版都用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个主意不新鲜,但是毕竟总有人不敢拿自己的已经分好区的硬盘冒险,,而且确实空间也不够用

对于开发者而言,linux系统最大的价值也就是内核和环境了,偶尔还能上个支付宝买点东西也不错,,

便携版linux如果速度能优化,flash寿命能控制,绝对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