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困惑:加法器实现

楼主(2011-09-01):
现在有一个加法器模块,如下
==============================================================================================================================================
module FullAdder(a, b, cin, sum, cout);
input a, b, cin;
output sum, cout;

assign {cout, sum} = a + b + cin;
endmodule
==============================================================================================================================================
现在想实现两个8位2进制数[7:0]a_in、[7:0]b_in,cin的加和,结果为[7:0]result、cout。希望采用最省资源的方式实现:采用时序电路,实现每一对相应位的加和,而不增加硬件电路,这个该怎么做?

望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各位前辈,在线等啊!!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下代码:是错的,而且知道错误的原因,但如何修改呢?
========================================================================================================================

module ALU(clk, a, b, cin, result, cout);

input[7:0]  a, b;
input              cin;
input clk;
output[7:0] result;
output      cout;

wire carry0;
wire carry1;
reg [2:0] counter;

// module 实例化
// 8-bit ripple adder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case (counter)
        0: begin
                FullAdder fa(a[0], b[0], cin, result[0], carry0);
                counter<=counter+1;
                end
        1: begin
                FullAdder fa(a[1], b[1], carry0, result[1], carry1);
                counter<=counter+1;
                end
        2:begin
                FullAdder fa(a[2], b[2], carry1, result[2], carry0);
                counter<=counter+1;
                end
        3: begin
                FullAdder fa(a[3], b[3], carry0, result[3], carry1);
                counter<=counter+1;
                end
        4: begin
                FullAdder fa(a[4], b[4], carry1, result[4], carry0);
                counter<=counter+1;
                end
        5: begin
                FullAdder fa(a[5], b[5], carry0, result[5], carry1);
                counter<=counter+1;
                end
        6: begin
                FullAdder fa(a[6], b[6], carry1, result[6], carry0);
                counter<=counter+1;
                end
        7: begin
                FullAdder fa(a[7], b[7], carry0, result[7], cout);
                counter<=0;
                end
        default:
                result=0;
endcase
end

endmodule

module FullAdder(a, b, cin, sum, cout);
input a, b, cin;
output sum, cout;

assign {cout, sum} = a + b + cin;
endmodule

网友(2011-10-25):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改,但帮你顶一个

网友:
你8个实例怎么名字都一样?

网友:
应该是   FullAdder fa(a[6], b[6], carry5, result[6], carry6);才对吧

网友:
现在的综合器,都支持直接写加号。

“采用时序电路,实现每一对相应位的加和,而不增加硬件电路,这个该怎么做?”
加法器是综合逻辑,不用时钟,不算是时序电路吧。

module adder8(a, b, cin, sum, cout);
input [7:0] a, b;
input cin;
output [7:0] sum;
output cout;

assign {cout, sum} = a + b + {7'b0000000, cin};
endmodule

试试看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