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D卡WAV音乐播放器(quartus11.0)(FAT32)(DE2-115)

楼主(2011-09-01):
准备工具:格式工厂,Windows录音机,SD卡(小于等于2G),音箱
  首先,选一首MP3,用格式工场转化成WAV格式。可以看到转化后的文件变得很大,因为WAV就是AD采样值加个文件头,所以数据量巨大,这也是MP3压缩算法流行的原因。
  将转化后的WAV文件用Windows录音机打开编辑,采样率设置为8Khz,16位立体声,然后写入到SD卡里,恩,这里提一句,可以写入任意数量的歌曲,我写的程序是播放完卡里所有的WAV文件。当然别放其他文件例如图片文件进去捣乱啊,文件系统里没有识别其他文件的过程,开学了,要忙活了就没做。
  硬件搭建:
  SD卡的部分就不说了,前面博客提过了。说说WM8731吧,我们管这个芯片叫霸气闪耀,因为它里面有24位的ADC和DAC,而且是CD音质,听起来感觉不错的。驱动芯片首先当然是看手册,50多页的手册,还凑合。我们关心的只有几个部分:DAC,控制接口,数据接口。先来看看它的框图:

由于我们是将SD卡里的数字数据读出来,写入DAC,所以我们不管ADC的部分,注意这三个红圈,上面的红圈是控制接口,是用户控制8731工作模式写命令的接口,接口采用I2C协议;右边的红圈是耳机输出,默认是静音,坑爹啊,这个设置一样要改,不然没声的。下面的红圈是数据接口,我们的数据数据从这里串行输入。好,明确了这些概念后,我们来看8731的控制寄存器。如下图:

8731一共11个寄存器,保守起见,每个都设置一遍最好。这里还有个坑爹的地方,开始看手册不细,被耍的够惨。这个复位寄存器,当我们写入复位命令后,8731就将所有的控制寄存器先写入0.本来一上电,8731会自己复位,并且自动配置寄存器的值,但是这个软件复位的效果和上电复位的不一样,上电复位后控制寄存器里的值不是0,而是一些默认的设置,软件复位后,所有的都是零了。
  扯一扯I2C协议
  I2C协议点对点传输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用考虑仲裁等乱七八糟的事。8731的I2C协议如下图所示:

注意8731的设备号是可变的,而DE2-115上已经将其固定为0X34了,最后一位是读写选择,8731是只写的,不能读,所以地址加上R/W位就是0X34。发送完8位设备地址加读写位后,接下来发送16位数据,前7位是8731内部寄存器的地址,后9位是寄存器配置的数据。每一个命令封装成24位的一帧,每次发送命令都要完整的发送:起始标志,设备号,读写位,7位寄存器地址,9位数据。
  命令接口说完了,接下来是数据接口,这个有些麻烦。我们要写入串行的数据,就要自己写并转串的接口。数据写入有四种模式:左对齐,I2S,和右对齐,DSP模式。继续看手册:

左对齐模式,也是我采用的模式,数据在DACLRCK的下降沿后BCLK的第一个上升沿就有效。

I2S模式,数据会延迟一个BCLK才有效。

右对齐模式,就是数据最高位和DACLRCK的下降沿对齐。

不在以DACLRCK的高低电平来区分左右声道了。数据时连续的。
我们采用左对齐方式,用硬件去实现高速的并转串接口。在检测到DACLRCK的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后,使能模16计数器,当计数器计满时,使计数使能无效。在计数过程中,将并行数据移位输出到DACDAT引脚上。模块代码如下:
/*
*this file is use to connect the dule port ram and 8731
*when the up edge of lrck,read from the ram,and when the down edge of lrck,increace the ram address
*when the up edge of bclk,shift the 64 regs,and the msb is out to the 8731 dacda pin
*/
module data_64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31:0]q,
input bclk,
input lrck,
output q_out,
output rd_en,
output [16:0]ram_addr
);

//**************************************************************************************************
//up and down edge of lrck detect module
reg latch0;
reg latch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latch0<=1'b0;
        latch1<=1'b0;
    end
    else
    begin
        latch0<=lrck;
        latch1<=latch0;
    end
end
wire up_detect;
wire down_detect;
assign up_detect=latch0 && (~latch1);
assign rd_en=up_detect;
assign down_detect=latch1 && (~latch0);

//****************************************************************************************************************
//up and down edge of bclk detect module
reg latch2;
reg latch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latch2<=1'b0;
        latch3<=1'b0;
    end
    else
    begin
        latch2<=bclk;
        latch3<=latch2;
    end
end
wire up;
wire down;
assign up=latch2 && (~latch3);
assign down=latch3 && (~latch2);

//************************************************************************************************************
//latch up_detect module,delay the up_detect for one clk for the data read from ram
reg wri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rite<=1'b0;
    else
        write<=up_detect;
end

//*************************************************************************************************************
//64 reg module
reg[31:0]data;
wire[23:0]gnd;
wire shift;
assign gnd=24'b0;
assign shift=1'b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32'b0;
    else if(write)
        data<=q[31:0];
    else if(up && en)
        data<={data[30:0],shift};
end
assign q_out=data[31];

//************************************************************************************************************
//ram addr generater
reg[16:0]add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ddr<=17'b0;
    else if((addr==17'b11111_1111_1111_1111) && (down_detect ||up_detect))
        addr<=15'b0;
    else if(down_detect ||up_detect)
        addr<=addr+1'b1;
end
assign ram_addr=addr;

//************************************************************************************************************
//counter enable module
reg e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en<=1'b0;
    else if(cnt_over)
        en<=1'b0;
    else if(up_detect || down_detect)
        en<=1'b1;
end
//*************************************************************************************************************
//16 bits counter,count the BCLK posedge
reg[7:0]cnt;
wire cnt_over;
wire not_ov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8'b0;
//        cnt_over<=1'b0;
    end
    else if((cnt==8'd16) && en )
    begin
        cnt<=8'b0;
//        cnt_over<=1'b1;
    end
    else if(en && up)
    begin
        cnt<=cnt+1'b1;
//        cnt_over<=1'b0;
    end
end
assign cnt_over=(cnt==8'd16)?1'b1:1'b0;
assign not_over=~cnt_over;

endmodule
  本来这个模块式用来从ram里读数据的,后来发现ram只能缓存很小的数据,就改用FIFO了,但是地址线没有去掉。
  建立一个FIFO来缓冲数据,数据位宽为32位,1024*32bit大小,其实用256*32bit也可以的。利用FIFO里面的WRUSEW的最高位(就是FIFO一半满时的标记),来决定是否写入数据。如图:

写请求是软件发出的,宽度不确定,那么我们写一个模块来检测它的上升沿,在上升沿出现时,产生一个clk宽度的信号,来向fifo写入数据。clk为100M。
module wr_req_detec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wr_req,
output wr_req_detect
);
reg latch0;
reg latch1;
reg latch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latch0<=1'b0;
        latch1<=1'b0;
        latch2<=1'b0;
    end
    else
    begin
        latch0<=wr_req;
        latch1<=latch0;
        latch2<=latch1;
    end
end
assign wr_req_detect=latch0 && (~latch1);
endmodule
  如果是assign wr_req_detect=latch0 && (~latch2);那么就是产生了2个clk宽度的写请求信号,具体原理不讲了,自己体会吧。
  NIOS系统的搭建就是在SD卡系统的基础上多了几个PIO,分别是I2C的两条线,还有FIFO的数据线和写请求线。注意一个问题,FIFO的读写时钟全部同步到系统时钟,即用全局时钟来控制全局,利用使能时钟解决跨时钟域问题,用一个100M的时钟去检测几M的时钟的上升下降沿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硬件就这么多可说的。
  软件部分,FAT32文件系统,读取WAV跟读取BMP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后缀名不同而已,注意文件名不要搞太长,控制在8个字节内。直接贴代码了,我C语言是自学的,写的很菜,因为当时学汇编学的太狠了,导致写出来的C程序跟汇编一个味道,冗长,但是易懂,一看就明白。
  头文件:
/*
* sopc.h
*
*  Created on: 2011-8-10
*      Author: Fu-xiaoliang
*/

#ifndef SOPC_H_
#define SOPC_H_
#include "system.h"
#define _LED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int DATA;
    unsigned long int DIRECTION;
    unsigned long int INTERRUPT_MASK;
    unsigned long int EDGE_CAPTURE;
}PIO_STR;
#ifdef _LED
#define SD_DA ((PIO_STR *)SD_DA_BASE)
#define SD_CMD ((PIO_STR *)SD_CMD_BASE)
#define SD_CS ((PIO_STR *)SD_CS_N_BASE)
#define SD_CLK ((PIO_STR *)SD_CLK_BASE)
#define WR_ADDR ((PIO_STR *)WR_ADDR_BASE)
#define WR_CLK ((PIO_STR *)WR_CLK_BASE)
#define WR_DAT ((PIO_STR *)WR_DAT_BASE)
#define WR_EN ((PIO_STR *)WR_EN_BASE)
#define WR_USE_W ((PIO_STR *)WR_USE_W_BASE)
#define RD_EN ((PIO_STR *)RD_EN_BASE)
#define I2C_DAT ((PIO_STR *)I2C_DAT_BASE)
#define I2C_SCLK ((PIO_STR *)I2C_SCLK_BASE)
#define LED ((PIO_STR *)LED_BASE)
#define _SD
#endif

#ifdef _SD
#define data (SD_DA->DATA)
#define cmd (SD_CMD->DATA)
#define cs (SD_CS->DATA)
#define clk (SD_CLK->DATA)
#endif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endif /* SOPC_H_ */
  主函数:
view sourceprint?
/*
* "Hello World" example.
*
* This example prints 'Hello from Nios II' to the STDOUT stream. It runs on
* the Nios II 'standard', 'full_featured', 'fast', and 'low_cost' example
* designs. It runs with or without the MicroC/OS-II RTOS and requires a STDOUT
* device in your system's hardware.
* The memory footprint of this hosted application is ~69 kbytes by default
* using the standard reference design.
*
* For a reduced footprint version of this template, and an explanation of how
* to reduce the memory footprint for a given application, see the
* "small_hello_world" template.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lt_types.h"  // alt_u32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alt_irq.h"
#include "D:\FPGA-PROJECT\myself\SD_WAV_DE2\software\DE2_SD_WAV\inc\sopc.h"

//****************************************************************************************************************************
//static variable
uc Resp_buffer[16]={0};
uc data_buffer[512]={0};
uc data_buffer1[512]={0};
unsigned long int FDT_DIRECT[16]={0};
uc not_finish=0;

  unsigned long int DBR_ADDR=0;
  unsigned long int FAT1_ADDR=0;
  unsigned long int FAT2_ADDR=0;
  unsigned long int FDT_ADDR=0;
  unsigned long int CLUS_ADDR=0;
  unsigned long int CLUS_CURRENT=0;//current clus number
  unsigned long int CLUS_LEN=0;//clus lenth
  unsigned long int CLUS_NEXT=0;
  unsigned long int RAM_ADDR=0;

struct
{
    union
    {
        unsigned char CSD[16];
        unsigned char CSD1[16];
    }CSD_DA;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1[16];
        unsigned char buf2[16];

    }CID_DA;
}REG;

struct
{
  uc  RIFF_ID[4];
  unsigned long long int  WAV_SIZE;
  uc  RIFF_TYPE[4];
}WAV_RIFF_CHUNK;

struct
{
   uc FORMAT_ID[4];
   unsigned long long int  FORMAT_SIZE;
   unsigned long int FORMAT_TAG;
   unsigned long int CHANNELS;
   unsigned long long int SAMPLES_PER_SEC;
   unsigned long long int BYTE_PER_SEC;
   unsigned long int BLOCK_ALIGN;
   unsigned long int BITS_PER_SAMPLE;
   unsigned long int ADDITION;
}WAV_FORMAT_CHUNK;

struct
{
  uc FACT_ID[4];
  unsigned long long int FACT_SIZE;
  unsigned long long int FACT_DATA;
}WAV_FACT_CHUNK;

struct
{
  uc DATA_ID[4];
  unsigned long long int DATA_SIZE;

}WAV_DATA_CHUNK;

//*********************************************************************************************************************************************
//function define and statement
uc send_byte(uc sda)
{
    uc cnt=0,rda=0;
    SD_CLK->DATA=1;
    SD_CMD->DIRECTION=1;
    for(cnt=0;cnt<8;cnt++)
    {
        SD_CLK->DATA=0;
        SD_CMD->DATA=0;
        if(sda & 0x80)
            SD_CMD->DATA=1;
        usleep(50);
        sda=sda<<1;
        rda=rda<<1;
        SD_CLK->DATA=1;
        if(SD_DA->DATA)
        {

            rda=rda|0x01;
        }

    }

    SD_CLK->DATA=1;
    return rda;
}
uc send_byte_fast(uc sda)
{
    uc cnt=0,rda=0;
    SD_CLK->DATA=1;
    SD_CMD->DIRECTION=1;
    for(cnt=0;cnt<8;cnt++)
    {
        SD_CLK->DATA=0;
        SD_CMD->DATA=0;
        if(sda & 0x80)
            SD_CMD->DATA=1;
//      usleep(70);
        sda=sda<<1;
        rda=rda<<1;
        SD_CLK->DATA=1;
        if(SD_DA->DATA)
        {

            rda=rda|0x01;
        }
    }
    SD_CLK->DATA=1;
    return rda;
}
uc i2c_send_3byte(uc x,uc y,uc z)
{
    uc i=0;uc a=0;
    I2C_SCLK->DATA=0;
    I2C_DAT->DIRECTION=1;
    I2C_DAT->DATA=1;
    I2C_SCLK->DATA=1;//initial I2C clk and data line
    usleep(10);
    I2C_DAT->DATA=0;//start transfer
    usleep(10);
    I2C_SCLK->DATA=0;
    usleep(10);
    for(i=0;i<8;i++)//send first byte
    {
        usleep(10);
        I2C_DAT->DATA=(x & 0x80)?1:0;
        I2C_SCLK->DATA=1;
        x=x<<1;
        usleep(10);
        I2C_SCLK->DATA=0;
    }
    I2C_DAT->DIRECTION=0;
    I2C_SCLK->DATA=1;
    usleep(10);
    a=I2C_DAT->DATA;
    if(a==0)
    {
        printf("slave replay first byte!\n");
    }
        printf("slave no replay !\n");

    I2C_DAT->DIRECTION=1;
    I2C_SCLK->DATA=0;
    usleep(10);
    for(i=0;i<8;i++)//send second byte
    {
        I2C_DAT->DATA=(y & 0x80)?1:0;
        usleep(10);
        I2C_SCLK->DATA=1;
        y=y<<1;
        usleep(10);
        I2C_SCLK->DATA=0;
    }
    I2C_DAT->DIRECTION=0;
    I2C_SCLK->DATA=1;
    usleep(10);
    a=I2C_DAT->DATA;
    if(a==0)
    {
        printf("slave replay second byte!\n");
    }
        printf("slave no replay !\n");

    I2C_DAT->DIRECTION=1;
    I2C_SCLK->DATA=0;
    usleep(10);
    for(i=0;i<8;i++)//send third byte
    {
        I2C_DAT->DATA=(z & 0x80)?1:0;
        usleep(10);
        I2C_SCLK->DATA=1;
        z=z<<1;
        usleep(10);
        I2C_SCLK->DATA=0;
    }
    I2C_DAT->DIRECTION=0;
    I2C_SCLK->DATA=1;
    usleep(10);
    a=I2C_DAT->DATA;
    if(a==0)
    {
        printf("slave replay third byte!\n");
    }
        printf("slave no replay !\n");

    I2C_DAT->DIRECTION=1;
    I2C_SCLK->DATA=0;
    I2C_DAT->DATA=0;
    I2C_SCLK->DATA=1;
    usleep(10);
    I2C_DAT->DATA=1;//form the stop bit

    return 0;
}

uc wav_init()
{
    uc i=0;
    for(i=0;i<4;i++)
    {
      WAV_RIFF_CHUNK.RIFF_ID=data_buffer1;
       WAV_RIFF_CHUNK.RIFF_TYPE=data_buffer1[i+8];
    }
    WAV_RIFF_CHUNK. WAV_SIZE=data_buffer1[4]|(data_buffer1[5]<<8)|(data_buffer1[6]<<16)|(data_buffer1[24]);

    for(i=0;i<4;i++)
    {
       WAV_FORMAT_CHUNK.FORMAT_ID=data_buffer1[i+12];
    }
    WAV_FORMAT_CHUNK.FORMAT_SIZE=data_buffer1[16]|(data_buffer1[17]<<8)|(data_buffer1[18]<<16)|(data_buffer1[19]<<24);
    WAV_FORMAT_CHUNK.FORMAT_TAG=data_buffer1[20]|(data_buffer1[21]<<8);
    WAV_FORMAT_CHUNK.CHANNELS=data_buffer1[22]|(data_buffer1[23]<<8);
    WAV_FORMAT_CHUNK.SAMPLES_PER_SEC=data_buffer1[24]|(data_buffer1[25]<<8)|(data_buffer1[26]<<16)|(data_buffer1[27]<<24);
    WAV_FORMAT_CHUNK.BYTE_PER_SEC=data_buffer1[28]|(data_buffer1[29]<<8)|(data_buffer1[30]<<16)|(data_buffer1[31]<<24);
    WAV_FORMAT_CHUNK.BLOCK_ALIGN=data_buffer1[32]|(data_buffer1[33]<<8);
    WAV_FORMAT_CHUNK.BITS_PER_SAMPLE=data_buffer1[34]|(data_buffer1[35]<<8);
    WAV_FORMAT_CHUNK.ADDITION=data_buffer1[36]|(data_buffer1[37]<<8);

    for(i=0;i<4;i++)
    {
      WAV_FACT_CHUNK.FACT_ID=data_buffer1[i+38];
    }
     WAV_FACT_CHUNK.FACT_SIZE=data_buffer1[42]|(data_buffer1[43]<<8)|(data_buffer1[44]<<16)|(data_buffer1[45]<<24);
     WAV_FACT_CHUNK.FACT_DATA=data_buffer1[46]|(data_buffer1[47]<<8)|(data_buffer1[48]<<16)|(data_buffer1[49]<<24);

     for(i=0;i<4;i++)
     {
        WAV_DATA_CHUNK.DATA_ID=data_buffer1[i+50];
     }
     WAV_DATA_CHUNK.DATA_SIZE=data_buffer1[54]|(data_buffer1[55]<<8)|(data_buffer1[56]<<16)|(data_buffer1[57]<<24);

     return 0;
}

uc wm8731_init()
{
    i2c_send_3byte(0x34,0x1e,0x00);//reset 8731
    i2c_send_3byte(0x34,0x12,0x00);//inactive
    i2c_send_3byte(0x34,0x00,0x17);//left volume
    i2c_send_3byte(0x34,0x02,0x17);//right volume
    i2c_send_3byte(0x34,0x04,0x7b);//left headphone
    i2c_send_3byte(0x34,0x06,0x7b);//right headphone
    i2c_send_3byte(0x34,0x08,0x3d);//select DAC channel
    i2c_send_3byte(0x34,0x0a,0x00);//do not quiet
    i2c_send_3byte(0x34,0x0c,0x00);//power on the device
    i2c_send_3byte(0x34,0x0e,0x41);//master ,16bit and left mode
    i2c_send_3byte(0x34,0x10,0x0c);//sampling clock control set normal mode,8KHZ
    i2c_send_3byte(0x34,0x12,0x01);//active
    i2c_send_3byte(0x34,0x12,0x00);//inactive
    return 0;
}

uc write_CMD0(void)
{
        uc a=0,i=0;
        SD_CS->DATA=1;
        send_byte(0xff);
        SD_CS->DATA=0;
        send_byte(0x4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95);
        do
        {
            a=send_byte(0xff);
            i++;
            if(i==200)
            {
                printf("CMD0 no replay\n");
                break;
            }
        }while(a!=0x01);
        return a;
}
uc send_CMD(uc number,uc x,uc y,uc z,uc w, uc u,uc v,uc r)
{
    uc b=0,i=0;
    SD_CS->DATA=1;
    send_byte_fast(0xff);
    SD_CS->DATA=0;
    send_byte_fast(x);
    send_byte_fast(y);
    send_byte_fast(z);
    send_byte_fast(w);
    send_byte_fast(u);
    send_byte_fast(v);
    do
    {
        b=send_byte_fast(0xff);
        i++;
        if(i==200)
        {
            printf("CMD%d no replay\n",number);
            break;
        }
    }while(b!=r);
    return b;
}
uc write_CMD1(void)
{
    uc a=0,i=0;
    SD_CS->DATA=1;
    send_byte(0xff);
    SD_CS->DATA=0;
    send_byte(0x41);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ff);
    do
    {
        a=send_byte(0xff);
        i++;
        if(i==200)
        {
            printf("CMD1 no replay\n");
            break;
        }
    }while(a!=0x00);
    return a;
}

uc sd_init(void)
{
    uc i=0;
    uc a,b;
    SD_CS->DATA=1;
    for(i=0;i<100;i++)
    {
        send_byte(0xff);
    }
    usleep(250);
    i=0;
    do
    {
        b=write_CMD0();
        i++;
        if(i==100)
            break;
    }while(b!=0x01);
    printf("CMD0 replay %x\n",b);
    i=0;
    do
        {
            a=write_CMD1();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CMD1 replay %x\n",a);
        i=0;
        do
        {
            a=send_CMD(16,0x50,0x00,0x00,0x02,0x00,0xff,0x00);
            i++;
            if(i==1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CMD16 replay %x\n",a);
    i=0;
    do
    {
        a=send_CMD(59,0x7b,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i++;
        if(i==1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CMD59 replay %x\n",a);
    i=0;
    do
    {
        a=send_CMD(9,0x49,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i++;
        if(i==1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CMD9 replay %x\n",a);
    if(a==0x00)
    {
        uc tem=0;
        do
        {
            printf("tem is %x\n",tem);
            tem=send_byte(0xff);
        }while(tem!=0xfe);
        printf("tem is %x\n",tem);
        if(tem==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for(i=0;i<16;i++)
            {
                Resp_buffer=send_byte(0xff);
            }
            send_byte(0xff);
            send_byte(0xff);
            SD_CS->DATA=1;
            send_byte(0xff);
        }
    }
    for(i=0;i<16;i++)
    {
        printf("CSD is %x\n",Resp_buffer);
        REG.CSD_DA.CSD=Resp_buffer;
    }
    return 0;
}

void ISR_neg(void *context,unsigned long id)
{
/*  i=0;
        do{
            a=send_CMD(17,0x51,(((CLUS_ADDR+512*k)&0xff000000)>>24),(((CLUS_ADDR+512*k)&0x00ff0000)>>16),(((CLUS_ADDR+512*k)&0x0000ff00)>>8),((CLUS_ADDR+512*k)&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int j;
    for(j=0;j<509;j=j+4)
    {

        data_buffer1[j]=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1]=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2]=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3]=send_byte_fast(0xff);
        if((data_buffer1[0]==0x52) && (data_buffer1[1]=0x49) && (data_buffer1[2]==0x46) && (data_buffer1[3]==0x46))
        {
            if(j>=58)
            {
            WR_EN->DATA=0;
            WR_DAT->DATA=data_buffer1[j]|(data_buffer1[j+1]<<8)|(data_buffer1[j+2]<<16)|(data_buffer1[j+3]<<24);
            WR_EN->DATA=1;
            }
        }
        {
            WR_EN->DATA=0;
            WR_DAT->DATA=data_buffer1[j]|(data_buffer1[j+1]<<8)|(data_buffer1[j+2]<<16)|(data_buffer1[j+3]<<24);
            WR_EN->DATA=1;
        }
    }
}

int init_neg(void)
{
    WR_USE_W->INTERRUPT_MASK=1;
    return alt_irq_register(WR_USE_W_IRQ,NULL,ISR_neg);
}

//*********************************************************************************************************************************************
//the main function
int main()
{
  int i=0,j=0,k=0,cnt=0;
  unsigned int index=0;
  uc a;
  for(i=0;i<8;i++)
  {
      LED->DATA=1<<i;
      usleep(500000);
  }
    SD_CS->DATA=1;
    SD_CMD->DIRECTION=1;
    SD_CMD->DATA=1;

    sd_init();
    wm8731_init();
    i=0;
    do
    {
        a=send_CMD(10,0x4a,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i++;
        if(i==1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CMD10 replay %x\n",a);
    if(a==0x00)
    {
        uc tem=0;
        do
        {
            printf("tem is %x\n",tem);
            tem=send_byte(0xff);
        }while(tem!=0xfe);
        printf("tem is %x\n",tem);
        if(tem==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for(i=0;i<16;i++)
            {

                Resp_buffer=send_byte(0xff);
            }
            send_byte(0xff);
            send_byte(0xff);
            SD_CS->DATA=1;
            send_byte(0xff);
        }
        for(i=0;i<16;i++)
        {
            printf("CID is %x\n",Resp_buffer);
            REG.CID_DA.buf1=Resp_buffer;
        }
    }

    i=0;
    do
    {
        a=send_CMD(17,0x51,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CMD17 replay %x\n",a);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printf("block 0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12;j++)
        {

            data_buffer[j]=send_byte_fast(0xff);
        }
        i=0;
        for(j=0;j<512;j++)
        {
            printf("%x ",data_buffer[j]);
            i++;
            if(i==16)
            {
                i=0;
                printf("\n");
            }
        }
    }
    }
    if((data_buffer[0]==0x00)||(data_buffer[0]!=0xeb)||(data_buffer[0]!=0xe9))//judge the weather first block is DBR or not
    {

        DBR_ADDR=(((DBR_ADDR|data_buffer[457])<<24)|((DBR_ADDR|data_buffer[456])<<16)|((DBR_ADDR|data_buffer[455])<<8)|data_buffer[454])*512;
        i=0;
        do{
            a=send_CMD(17,0x51,((DBR_ADDR&0xff000000)>>24),((DBR_ADDR&0x00ff0000)>>16),((DBR_ADDR&0x0000ff00)>>8),(DBR_ADDR&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printf("DBR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12;j++)
                    {

                        data_buffer[j]=send_byte_fast(0xff);
                    }
                    i=0;
                    for(j=0;j<512;j++)
                    {
                        printf("%x ",data_buffer[j]);
                        i++;
                        if(i==16)
                        {
                            i=0;
                            printf("\n");
                        }
                    }

                }
            }
        }
        {
            DBR_ADDR=0;
        }
        FAT1_ADDR=DBR_ADDR+((data_buffer[14]|(data_buffer[15]<<8))*512);
        FAT2_ADDR=FAT1_ADDR+((data_buffer[36]|(data_buffer[37]<<8))*512);
        FDT_ADDR=FAT2_ADDR+((data_buffer[36]|(data_buffer[37]<<8))*512);
        CLUS_LEN=data_buffer[13]*512;
        printf("FAT1_ADDR is %lx \n",FAT1_ADDR);
        printf("FAT2_ADDR is %lx \n",FAT2_ADDR);
        printf("FDT_ADDR is %lx \n",FDT_ADDR);
        printf("DBR_ADDR is %lx \n",DBR_ADDR);
        printf("CLUS_LEN is %lx \n",CLUS_LEN);
        i=0;
        do{
            //read the FDT
            a=send_CMD(17,0x51,((FDT_ADDR&0xff000000)>>24),((FDT_ADDR&0x00ff0000)>>16),((FDT_ADDR&0x0000ff00)>>8),(FDT_ADDR&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printf("FDT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12;j++)
                    {
                        data_buffer[j]=send_byte_fast(0xff);
                    }
                i=0;
                for(j=0;j<512;j++)
                {
                    printf("%x ",data_buffer[j]);
                    i++;
                    if(i==16)
                    {
                        i=0;
                        printf("\n");
                    }
                }
            }
        }
    for(i=0,j=0;i<512;i=i+32)
    {
        if((data_buffer[11+i]==0x08)&&(data_buffer!=0xe5))//find the juan biao
        {
            printf("juan biao is %d\n",i+11);
            continue;
        }
        else if((data_buffer[11+i]==0x20)&&(data_buffer!=0xe5))//find the file
        {
            CLUS_CURRENT=(data_buffer[20+i]<<16)|(data_buffer[21+i]<<24)|(data_buffer[27+i]<<8)|(data_buffer[26+i]);//first clus addr
            printf("first clus is %ld\n",CLUS_CURRENT);
            FDT_DIRECT[j]=CLUS_CURRENT;//store the current clus addr
            j++;
            continue;
        }
        else if(data_buffer==0xe5)
            continue;
        else if(data_buffer==0x00)
        {
            break;
            not_finish=0;//no file behind
        }
    }
    i=0;
    do{
        //read FAT1
        a=send_CMD(17,0x51,((FAT1_ADDR&0xff000000)>>24),((FAT1_ADDR&0x00ff0000)>>16),((FAT1_ADDR&0x0000ff00)>>8),(FAT1_ADDR&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printf("FAT1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12;j++)
                {
                    data_buffer[j]=send_byte_fast(0xff);
                }
            i=0;
            for(j=0;j<512;j++)
            {
                printf("%x ",data_buffer[j]);
                i++;
                if(i==16)
                {
                    i=0;
                    printf("\n");
                }
            }

        }
    }
    CLUS_ADDR=(FDT_DIRECT[0]-2)*CLUS_LEN+FDT_ADDR;//first data clus address
    CLUS_NEXT=data_buffer[(FDT_DIRECT[0]*4)]|(data_buffer[(FDT_DIRECT[0]*4+1)]<<8)|(data_buffer[(FDT_DIRECT[0]*4+2)]<<16)|(data_buffer[(FDT_DIRECT[0]*4+3)]<<24);
//  CLUS_ADDR=(CLUS_CURRENT-2)*CLUS_LEN+FDT_ADDR;//first data clus address
//  CLUS_NEXT=data_buffer[CLUS_CURRENT*4]|(data_buffer[CLUS_CURRENT*4+1]<<8)|(data_buffer[CLUS_CURRENT*4+2]<<16)|(data_buffer[CLUS_CURRENT*4+3]<<24);
//  printf("CLUS_NEXT is %lx\n",CLUS_NEXT);
    index=0;
    cnt=0;
    do{
    do{
        CLUS_ADDR=(FDT_DIRECT[cnt]-2)*CLUS_LEN+FDT_ADDR;//first data clus address
        FDT_DIRECT[cnt]=CLUS_NEXT;
        CLUS_NEXT=FDT_DIRECT[cnt]+1;//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512*index)]|(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1-512*index)]<<8)|(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2-512*index)]<<16)|(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3-512*index)]<<24);
//      FDT_DIRECT[cnt]=CLUS_NEXT;
/*      if((FDT_DIRECT[cnt]*4+3)>=511)
        {
            FDT_DIRECT[cnt]=0;
            index++;
            i=0;
            do{
                //read FAT1 next 512 byte
                a=send_CMD(17,0x51,(((FAT1_ADDR+512*index)&0xff000000)>>24),(((FAT1_ADDR+512*index)&0x00ff0000)>>16),(((FAT1_ADDR+512*index)&0x0000ff00)>>8),((FAT1_ADDR+512*index)&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printf("a is %x\n",a);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printf("FAT1 next 512b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12;j++)
                        {
                            data_buffer[j]=send_byte_fast(0xff);
                        }
                        i=0;
                        for(j=0;j<512;j++)
                        {
                            printf("%x ",data_buffer[j]);
                            i++;
                            if(i==16)
                            {
                                i=0;
                                printf("\n");
                            }
                        }

                }
            }
        }*/
//      CLUS_ADDR=(CLUS_CURRENT-2)*CLUS_LEN+FDT_ADDR;
//      CLUS_CURRENT=CLUS_NEXT;
//      CLUS_NEXT=data_buffer[CLUS_CURRENT*4]|(data_buffer[CLUS_CURRENT*4+1]<<8)|(data_buffer[CLUS_CURRENT*4+2]<<16)|(data_buffer[CLUS_CURRENT*4+3]<<24);
//      for(k=0;k<8;k++)//for each clus has 8 512Byte
//      {
            k=0;
            while(!WR_USE_W->DATA)
            {
            i=0;
            do{
            a=send_CMD(17,0x51,(((CLUS_ADDR+512*k)&0xff000000)>>24),(((CLUS_ADDR+512*k)&0x00ff0000)>>16),(((CLUS_ADDR+512*k)&0x0000ff00)>>8),((CLUS_ADDR+512*k)&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          printf("read data a is %x\n",a);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                      printf("first clus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09;j=j+4)
                        {

                            data_buffer1[j]=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1]=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2]=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3]=send_byte_fast(0xff);
                            if((data_buffer1[0]==0x52) && (data_buffer1[1]=0x49) && (data_buffer1[2]==0x46) && (data_buffer1[3]==0x46))
                            {
                                if(j>=58)
                                {
                                    WR_EN->DATA=0;
                                    WR_DAT->DATA=data_buffer1[j]|(data_buffer1[j+1]<<8)|(data_buffer1[j+2]<<16)|(data_buffer1[j+3]<<24);
                                    WR_EN->DATA=1;
                                }
                            }
                            {
                                WR_EN->DATA=0;
                                WR_DAT->DATA=data_buffer1[j]|(data_buffer1[j+1]<<8)|(data_buffer1[j+2]<<16)|(data_buffer1[j+3]<<24);
                                WR_EN->DATA=1;
                            }
                        }
/*                  i=0;
                    for(j=0;j<512;j++)
                    {
                        usleep(10);
                        printf("%x ",data_buffer1[j]);
                        i++;
                        if(i==16)
                        {
                            i=0;
                            printf("\n");
                        }
                    }*/

                }
            }
            k++;
//          if(k==8)
//              break;
            }
            i2c_send_3byte(0x34,0x12,0x01);//active
//          printf("enable display!\n");
//          while(WR_USE_W->DATA);
            {
                while(!WR_USE_W->DATA)
                {
                    i=0;
                    do{
                    a=send_CMD(17,0x51,(((CLUS_ADDR+512*k)&0xff000000)>>24),(((CLUS_ADDR+512*k)&0x00ff0000)>>16),(((CLUS_ADDR+512*k)&0x0000ff00)>>8),((CLUS_ADDR+512*k)&0xff),0xff,0x00);
                    i++;
                    if(i==100)
                        break;
                    }while(a!=0x00);
                    if(a==0x00)
                    {
                        uc temp=0;
                        int j=0;
                        do{
        //                  printf("temp is %x\n",temp);
                            temp=send_byte_fast(0xff);
                            j++;
                            }while(temp!=0xfe && j<100);
        //                  printf("temp is %x\n",temp);
                            if(temp==0xfe)
                            {
        //                      printf("0xfe is received\n");
        //                      printf("first clus data is followed\n");
                                for(j=0;j<509;j=j+4)
                                {

                                    data_buffer1[j]=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1]=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2]=send_byte_fast(0xff);
                                    data_buffer1[j+3]=send_byte_fast(0xff);
/*                                  if((data_buffer1[0]==0x52) && (data_buffer1[1]=0x49) && (data_buffer1[2]==0x46) && (data_buffer1[3]==0x46))
                                    {
                                        if(j>=58)
                                        {
                                            WR_EN->DATA=0;
                                            WR_DAT->DATA=data_buffer1[j]|(data_buffer1[j+1]<<8)|(data_buffer1[j+2]<<16)|(data_buffer1[j+3]<<24);
                                            WR_EN->DATA=1;
                                        }
                                    }*/
//                                  else
//                                  {
                                        WR_EN->DATA=0;
                                        WR_DAT->DATA=data_buffer1[j]|(data_buffer1[j+1]<<8)|(data_buffer1[j+2]<<16)|(data_buffer1[j+3]<<24);
                                        WR_EN->DATA=1;
//                                  }
                                }
                            }
                    }
                    k++;
                    if(k==8)
                        break;
                }
                if(k==8)
                    break;
            }
//  } //the for loop
    }while(CLUS_NEXT!=0x0fffffff);
    cnt++;
    CLUS_NEXT=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1)]<<8)|(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2)]<<16)|(data_buffer[(FDT_DIRECT[cnt]*4+3)]<<24);
    }while(FDT_DIRECT[cnt]!=0);
        SD_CS->DATA=1;
        unsigned long int cap;
        double  c;
        //(c_size+1)*mult*(1<<read_bl_len)
        cap=((((REG.CSD_DA.CSD[6]&0x03)<<10) | (REG.CSD_DA.CSD[7]<<2) | ((REG.CSD_DA.CSD[8]&0xC0)>>6) + 1))*(1 << ((((REG.CSD_DA.CSD[9]&0x03)<<1) | ((REG.CSD_DA.CSD[10]&0x80)>>7)) + 2))*(1<<(REG.CSD_DA.CSD[5]&0x0f));
        printf("capacity is %ld MB\n",cap/1048576);
        printf("read_bl_len is %d B\n",(1<<(REG.CSD_DA.CSD[5]&0x0f)));
        c=((double)cap/1073741824);
        printf("capacity is %f GB\n",c);
    printf("send CMD0!\n");
  return 0;

}
   有很多没用到的引脚,我没删除,留着扩展用吧,另外我没用中断,虽然生命了函数,但是是用电平检测来做的,担心中断容易出BUG。
  采样频率没法再提高了,SD卡读取还是比较慢的,我尝试了32K和48K ,都失败了,放出来的声音简直是闹鬼,不过我同学说,8K的效果也很不错了,一点噪音没有。
  播放结束后,手动按复位键重新开始播放,不然会将卡里的数据都用DAC播放出来,呵呵,我没检测文件簇结束标志0X0FFFFFFF,所以它会一直不停的播放下去,我也懒得改了。
我觉得应该有办法将采样频率提高到48K的,因为友晶的范例是用的44.1K的采样频率,我这篇是原创,完全没有按他们的思路来。从电路到程序全是自己搞的。

楼主:
悲剧啊,图片都没了。。。。

网友:
SD 使用 SPI 吗?速度当然慢....不是有软体模拟 SDIO 吗!!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工程文件吗?让我们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有不用软核直接读写SD卡的没?

网友(2011-11-22):
有工程文件吗

楼主(2012-02-12):
回复 网友A:

那样貌似太麻烦了,你是指硬件读写吗?现在流行的处理器据我所了解的好像也做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工程文件往哪上传。。。。

网友(2012-03-26):
阿莫成功改版,呵呵···

网友C:
楼主还在上学吗?功底很深呀!不知道FPGA学了多久了?

网友:
一直想做个这样的东东,可惜没有时间,自己能力也不行。佩服楼主。收藏一下,供以后参考!

网友D:
电路呢,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12-05-06):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WAV文件的头要怎么设置啊,我之前也有调试过直接用AD录音的,但就是那个文件的头不知道要怎么设置,录好后音乐播放器不能播放,但在一个软件上能看到录音的AD变化曲线,也能从这个软件听到声音,就是要改一下文件头才行的。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不错!!!

网友F:
【原创】SD卡WAV音乐播放器(quartus11.0)(FAT32)(DE2-115)可以上传整个工程文件吗?

楼主(2012-06-20):
引用 网友F:
【原创】SD卡WAV音乐播放器(quartus11.0)(FAT32)(DE2-115)可以上传整个工程文件吗? ...

我真的不知道往哪里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WAV文件的头要怎么设置啊,我之前也有调试过直接用AD录音的,但就是那个文件的头不知道 ...

WAV文件有固定的格式,去网上搜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加文件头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上学吗?功底很深呀!不知道FPGA学了多久了?

今年大四。。。。
我功底不深,算是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上学吗?功底很深呀!不知道FPGA学了多久了?

FPGA自学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各种打酱油。。。。

楼主:
硬件原理图在这里,这么慢才附上,抱歉。。。之前一直不会用论坛的上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呢,发上来学习一下

电路在上一楼,,,,,

网友G(2012-08-14):
你好,如果不用sd存wav音乐数据,而是在verilog中,要怎么做?期待回复!!

网友(2012-09-13):
楼主强大啊,自叹不如

网友:
先藏起来,有时间在仔细看

网友H:
楼主的汇编功底不错!

楼主(2012-11-20):
引用 网友G:
你好,如果不用sd存wav音乐数据,而是在verilog中,要怎么做?期待回复!!

在verilog中?好像FPGA没有这么大的存储空间,那样要写一个接口,跟外部存储器通信,把WAV文件放在外部存储器里读取。verilog描述的的电路,不是存储器,少量的reg寄存器可以用verilog来描述,再FPGA里综合出来,这么大数据的,据我所知verilog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汇编功底不错!

恩,我的C代码写的跟会汇编差不多。之前是自学过8086的汇编,呵呵

网友(2013-04-01):
这精神,佩服!

网友:
SD卡WAV音乐播放器(quartus11.0)(FAT32)(DE2-115)so nice!

网友:
标记下  最近想学FPGA 可是 要毕业了呜呜

网友(2013-08-31):
fpga 播放 W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