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的shell接收一串“------------------------------------------”导致系统崩溃

楼主(2011-09-01):
硬件STM32F107,shell使用串口1,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一位,RTT版本STM32  RT-Thread-0.3.2,
现象:无意中按住了“—”后,按一下回车键就崩溃了,重启后试了几次,现象一样,是否shell有问题呢?
没有在其他芯片上试过,由于忙于画电路图没时间查原因了,再加上这个现象对设备没啥影响,最后要去掉shell的。

楼主:
串口输出的信息 (原文件名:V1M_9SOD2NV{YHNZY_I%GSV.jpg)

楼主:
英文状态输入“-”个数不能大于33个要不系统会崩溃的,输入其他字符(即使个数超过50)也不会导致崩溃,不测了,要不就画不完图了

网友:
估计是语法分析的栈溢出了。

网友:
看来还只能找个STM32来测试下,mini2440木有这样反应

网友:
还真是,我试了下和LZ反应一样,哈哈!

楼主:
我又继续测试了一下STM32F107所有版本都有这个问题包括RT-Thread-0.4.0 beta2版

网友:
是因为创建语法分析树时,分配不到节点造成的,svn的版本已经修复了,谢谢lz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