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iap实现 bootloader + usercode 远程应用程序升级

楼主(2011-09-01):
一直没有上传有用的代码,今天上传一份
板子是路虎 lpc1768
用户程序在 0x6000 处
目前只做了串口下载程序,没有做网络下载,然后更新用户程序,不过这并不重要,你只需轻轻动一下手指头,写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刚才压缩包中少了一个文件,将这个文件后的 .rar 删除,解压到根目录即可,你懂的!!

网友:
LPC1768跟LPC2368的IAP是一样的。使用比较简单。用过GPRS远程程序升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c1768跟lpc2368的iap是一样的。使用比较简单。用过gprs远程程序升级。

gprs远程程序升级!!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买了一块英蓓特的板子,跟路虎板是不是差不多??
最近也要实现IAP程序升级,不过接口只有DEVICE的USB,可以做吗?
可否教一下思路,小弟是新手,感激不尽啊!!

网友:
这个启动代码有多大

网友(2011-11-08):
LZ,
上位机串口下载工具,我下载后怎么没办法运行呀?

网友:
我是1752能用吗,怎么更新不了。

楼主:
1752可以,不过1752的flash要小一点,你要重新配置一下起始地址

另外:我的bootloader里面开了uart0,uart3,systick, timer0等中断,在跳转到用户程序时,并没有关闭中断,所以要么先关中断再进用户程序,要么你现在用户程序里实现这几个中断

我做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远程更新程序用的

同时,我这在写用户程序时没有加写入校验,请加上,源程序是我是注释了的,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mark下,我就51实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你把usbdev的通信做好就行了,其它就是这个实现原理,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也不是很好实现,要动手写一个Boot来实现源代码的备份还需要设置程序下载到FLASH的地址,主要涉及到一些IAP指令的使用,这些有待研究。

网友:
上位机软件,打不开串口。无法接收到1700串口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收到数据。
也就无法同步

网友:
如果我想实现使用IAP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如果我想实现在flash中保存一些变量值使用IAP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2-01-04):
启动文件解压不了:(

网友:
用USB升级比较好,串口不方便吧

网友:
LPC1766能用这个吗?

网友(2012-05-13):
必须mark一个!

网友:
现在上面的附件无法下载了,楼主是否可以发一份给我啊!
邮箱如下:  2664794241@qq.com

网友(2012-06-28):
您好,能把你上次的lpc1768 iap实现 bootloader + usercode 远程应用程序升级资料发给小弟吗?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809656875@qq.com

网友:
不错。支持~~回头试试~~

网友:
收藏了、、有机会用一下

网友(2012-07-31):
您好,能把你上次的lpc1768 iap实现 bootloader + usercode 远程应用程序升级资料发给小弟吗?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 jianqing_chen@zjgyn.cn

网友(2012-10-09):
你好,看了你的代码有一点不明白,
//用户程序起始地址
#define USER_APP_START_ADD           0x6000ul
//用户程序起始扇区号
#define USER_APP_START_SEC     6
应用程序其实地址怎么看是6000还有扇区怎么是6?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的启动文件已经损坏,请重新上传一遍吧

网友C(2012-11-26):
忽悠人的吧!改成网络升级加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S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悠人的吧!改成网络升级加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S13

我CaoNiMaBi的,惹你了?
你觉得不行你可以不看,有种你写一个共享出来!
老子告诉你,我就是做了以太网和gprs的远程升级,就不给你S13用,你妈的

网友:
LZ的意思ourdev_673196PS5TJ2.rar更名为startup_LPC17xx.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CaoNiMaBi的,惹你了?
你觉得不行你可以不看,有种你写一个共享出来!
老子告诉你,我就是做了以太 ...

不好意思!我已经实现USB SD和GPRS升级了!CaonimmaSaob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已经实现USB SD和GPRS升级了!CaonimmaSaobi

那你就传上来共享 S13

网友(2013-01-17):
要怎么操作呢?你给的下位机程序ROM 起始地址0x00 ~ 0x80000
我把应用程序修改在0x80000 ~ 0xc0000,一直是解析到命令数1 有时就是0
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2013-04-08):
你好,小弟在使用lpc1768做usb secondary bootloader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之前写的用户程序是可以通过0x2000调用启动的,可是后来写的就启动不了了,难道这种启动方式对于用户程序也有要求? 是不是要有什么校验? 小弟被困扰很久,希望大侠指条明路~~ 感激不尽!!

网友:
两份程序就只有一个数组定义的大小不同,就造成一份可以启动,一份不能启动,实在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3-06-27):
没有串口功能能不能搞IAP和ISP

网友(2014-02-26):
引用 楼主:
那你就传上来共享 S13

楼主别理那种恶心的人,因为有这种人论坛的氛围才越来越差!

网友:
來參考看看~感謝您

网友(2014-08-06):
mark~~~~开源共享,共同进步

网友(2019-02-17):
啥也不说,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