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ID中关于收发器天线大小的确定,天线的大小有没有计算公式

楼主(2011-09-01):
最近要做一个关于RFID考勤的东东,可是PCB画收发器天线的时候就傻了,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设计?请大侠指教
天线如果画成环形,要几圈啊?每圈长度什么的多大啊?

网友(2011-10-26):
经验值2-3圈。

网友:
说详细点,是哪个频点的,125K???13.56M???
125K一般是用漆包线,13.56M才是用PCB,不过这些是通常情况下,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详细点,是哪个频点的,125k???13.56m???
125k一般是用漆包线,13.56m才是用pcb,不过这些是通常情况下,特殊情况除外

125K的不可以用PCB花线圈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5k的不可以用pcb花线圈么?
我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漆包线,但是也有看到用PCB做线圈的,比如论坛的 许工,就折腾过这个.
PCB做线圈最大的缺点就是,线圈电感量不好计算.漆包线的,直接用表量1下就知道了.而且大了或者小了.漆包线可以接起来或者截掉,PCB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算出来和做出来的参数差距还是很大的,有条件就直接上网络分析仪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