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的y参数如何获得,很急啊~~~

楼主(2011-09-01):
请问三极管的y参数如何获得,很急啊~~~  数据手册上没有,百度又搜不到 ,哪位高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
何必繞大圈子,直接計算,从不用y丶π丶s丶h参数。

网友:
用网络分析仪,以上参数都可测出.但仪器很贵.如果不是搞高频的话,不必走这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