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模数转换小电路,但是采集几十mv有困难?

楼主(2011-09-01):
采集0-1v电压,发现输入电压过低的话比如十几mv已经不行了,难道过低的电压必须用运放放大后再采集? 大家都是怎么弄的?麻烦各位前辈给个思路

网友:
当然了,除非采用专门的ADC芯片。
输入电压范围要和VREF接近,否则就需要放大。

楼主:
多谢多谢啦!心里有数了。

网友:
加个小运放比例放大,再测,ADC位数高一点精度好一点

网友:
现有两种选择
1.高精度AD位数比较多的专用AD
2.用高精度运放大控制在一定范围。

网友(2012-02-20):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采用仪表放大器,放大100倍,多测几组数据,处理下就ok,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