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段式液晶,拆的时候会拆坏吗?

楼主(2011-09-01):
数显收音机上16脚的小液晶,打算拆下来玩。管脚都在同一侧,拆的时候是整排管脚上拖焊锡拆下来的。拆下来才发现管脚一侧的液晶全黑了,不是笔段黑,是一大片的黑,就像压坏了那样,温度将下来以后又没有了。用导线接回电路,现在只有个位显示正常,其他都不好。

段式液晶管脚上高温会坏吗?

网友:
高温烫一下应该不会坏,我经常看到同事用烙铁去烫,说是可以大概看看显示正常否

网友:
不会,斑马纸还要用烫的呢

网友:
只能说,不那么容易坏。如果温度太高,并且时间较长,还是有可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