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比较方便便宜?

楼主(2011-09-01):
这个是一个滑块是一个工作台下面的滑块,每边3个一共6个,孔里面放一个含油轴承,这个零件除了孔的尺寸有要求外另外需要用红色圈起来的34的那个尺寸要6个都一致误差要在0.02之内,请问大家这个怎样加工比较好,另外如果让人加工现在的行情大概是多少? 另外有直接用含油轴套的光轴滑块卖的吗?

网友:
TB大把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b大把现成的、、、、、、

那些用滚珠的铝合金滑箱我知道很多,但我想用含油轴承的, 因为感觉那些铝合金滑箱没精度。

网友:
哦,貌似叫直线轴承(套),精度如何还真不知道!

网友:
有现成的卖的,至于精度主要还是要靠调整

网友:
哥们,不要这样折腾.
直接上线轨吧
用有限元仿真可以轻易的知道你的系统会没有该有的刚性

我始终不赞成费劲心血的DIY最后在干活时不停的振颤
必须要有的刚性就只能存在于非常成熟和传统的设计里

我不知道你做的机器要干什么,但只要是用这种悬空导轨的就没有刚性,即便调出精度,也会因为失去刚性而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到时候,看着精心选择的刀具由于振颤锛了刃,看着即便是在铝上的切削也非得那么小心翼翼,就会后悔了,这些我都经历过.

关于这种所谓的圆导轨,我不止一次的看过它的生产线,根本就不是用精密设备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冷拔,是直接拉出来的.
虽然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当导轨,但更多的用途是作各种气缸和液压缸
真正可以有性价比的导轨目前只有线轨

所以做一种滑块配圆导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调试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雕刻机的工作状态不像标准铣床,但我认为面对45#钢,用6mm的刀下刀2mmF1000漂亮的过去还是必要的,不然就不用做了,买一个
玩一玩更划算.如果达到上述要求60mm以下的圆导轨都不能胜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不要这样折腾.
直接上线轨吧
用有限元仿真可以轻易的知道你的系统会没有该有的刚性
我始终不赞成费劲心血的diy最后在干活时不停的振颤
必须要有的刚性就只能存在于非常成熟和传统的设计里
我不知道你做的机器要干什么,但只要是用这种悬空导轨的就没有刚性,即便调出精度,也会因为失去刚性而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到时候,看着精心选择的刀具由于振颤锛了刃,看着即便是在铝上的切削也非得那么小心翼翼,就会后悔了,这些我都经历过.
关于这种所谓的圆导轨,我不止一次的看过它的生产线,根本就不是用精密设备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冷拔,是直接拉出来的.
虽然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当导轨,但更多的用途是作各种气缸和液压缸
真正可以有性价比的导轨目前只有线轨
所以做一种滑块配圆导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调试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雕刻机的工作状态不像标准铣床,但我认为面对45#钢,用6mm的刀下刀2mmf1000漂亮的过去还是......

我这次是想做一台A3打印机大小的雕刻机,行程300×200×100,目标材料不是45#,是以加工铝合金和塑料为主。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想上线轨的,但我想如果上线轨不用铸件的话就太浪费了,然后我在磁动力那里看到几个规格差不多的铸铁的机器,发信息问他们有没有铸件卖,但都没有回信,想到现在已经进入大鸡不吃小米的年代就这么个小机器搞铸件,还是省省吧!所以只好退而求次怎样省事怎样来,做一个凑合用算了,整个机架用钢板焊接退火,这样的话不止省钱而且非常省事。

光轴我是用30大的,机架是用16mm厚的钢板焊接的,我觉得这个机器用5mm的铣刀加工45#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切削量能达到多大的问题。你说的悬空的问题我也想过,所以我在两边用一个比较大的座把光轴压死,这样能提高光轴的刚性。其实用光轴就不想追求精度了,只是想能省事省钱的做一个能满足要求的机器而已。

下面是机器PP,还没有完全画好的,因为主轴还没有想好用那个所以Z轴部分还没有画。关于主轴我是想做一个莫氏2号的,关于主轴的制作你应该比较熟悉了,不知道能不能用QQ交流一下?

网友:
成组同时加工,保证一致性好就可以了。
加工好孔之后,套在同一条轴上,装夹好(注意水平调校),一起加工铣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成组同时加工,保证一致性好就可以了。
加工好孔之后,套在同一条轴上,装夹好(注意水平调校),一起加工铣出。

我想到的是开一条料,铣6个面,锯开成6块,划线,上四爪,第一只装夹好后把需要作为基准的两个面的爪做记号,以后这两只爪就不动,剩下的装夹好就可以车了, 这样的方法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孔的尺寸比较好控制, 第二就是34那个尺寸的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
想问一下,图上的这一块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好像不是铣出来的?这个刀头怎么放啊?

网友:
如果用莫氏2小主轴你设计一个主轴,我找时间帮你做一条,工料费都不用
另外我记着好像有几条2号柄的主轴芯,下周一帮你找找,要是能用就省得作了

铸铁很简单,我这里可以找到消失模,真的很简单。

网友:
这种结构别指望精度了 线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问一下,图上的这一块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好像不是铣出来的?这个刀头怎么放啊?

引用图片

那叫T形槽.
先用铣刀开沟,再上T槽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