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联系统均流问题

楼主(2011-09-01):
现在是两个buck降压模块,采样电阻通过采样电流变成电压信号,从而反馈到tl494的1in+端。采用的是输出阻抗法的均流技术,但是现实中两个电路的输出电流一个是0A,另一路是总电流,没有实现均流,这是什么情况呢?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倒灌了……方案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并联呢

网友:
超简单的题,无语了,嗨 现在的大学不知怎么教的学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电流倒灌:
1. 两模块电压稳定精度必须一致,各自的反馈端电压必须取均流电阻以前,(如果只单纯解决电流倒灌,每个模块输出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
2.如果要考虑整体输出稳压精度,那么由于串了均流电阻,在负载电流大时 会导致输出电压跌落,所以总输出端又得加一级电压反馈来补偿这个问题。哈哈 解决一个问题又产生一个新问题??????

如果需要最好方案 看大家 ?我会在考试结束后公布出来,也希望高手参与进来讨论

网友B:
此题,我学弟们采用的方案是
两个BUCK,一个是电压源,一个是电流源,电压源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而需要多少电流比例完全靠电流源去调电流。
这题,他们貌似除了效率没到,其他指标都到了

网友(2013-05-23):
引用 网友B:
此题,我学弟们采用的方案是
两个BUCK,一个是电压源,一个是电流源,电压源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而需要多 ...

这个思路很奇特;
电流源不会是线性电流源吧

网友:
两个输出调整为相同电压,每个电源输出串一只二极管即可。

网友:
UC3097是专门用于输出均流的
还有UC3902

网友(2013-07-06):
引用 网友B:
此题,我学弟们采用的方案是
两个BUCK,一个是电压源,一个是电流源,电压源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而需要多 ...

lz,有没有相关资料啊?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题,我学弟们采用的方案是
两个BUCK,一个是电压源,一个是电流源,电压源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而需要多 ...

那全部的电流是电流源提供的?

网友:
求资料啊!

网友:
均流电阻导致的电压下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请教高手如何减少这个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或是说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2013-08-06):
这个好像是11年全国大学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
1,每一路的输出一定要稳定,纹波要小
2,加个防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