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关于MK的固件

楼主(2011-09-02):
最近想研究MK,可是我的单片机的知识还比较浅,有一个问题希望老手能给予解答
MK各版本都有它的固件,以前没注意到过“固件”这个概念,有一些解释说它就是一个芯片的“操作系统”BIOS。MK用的主控芯片是AVR atmega644/p。一个买来的单片机里面有没有“固件”啊?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说要按MK的指示把它的固件换一下呢?是不是说对于同一个芯片在不同的“固件”下编写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这个固件和我们平时编写单片机代码所依赖的芯片手册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买来的单片机没有MK的固件,需要自己刷.固件是指编写的程序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
lz 玩MK 还有10万8千里要走。

先弄个 51 玩玩先。

MK 目前也没几个人完全弄懂。大部分都是一知半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来的单片机没有mk的固件,需要自己刷.固件是指编写的程序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

您好,我想知道MK所谓的固件是不是就是它公开的代码所生成的HEX文件烧写到它的单片机里变成的“固化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oh,my god

老手给科普一下呗,新手也不容易啊~

网友:
是的,你要是有mk的飞控,直接刷那hex文件就行了。
建议你先把坛子里相关帖子看一遍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要是有mk的飞控,直接刷那hex文件就行了。
建议你先把坛子里相关帖子看一遍再说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觉得有很长的路要走,并没有别的意思,呵呵

网友:
我也是玩mk新人,问题是不少,比较完整的说明资料少啊!有劳高手出的详细的调试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