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里什么电子专业软件不能用,你知道吗?

楼主(2011-09-02):
想入一台联想I5的笔记本,听坛友说很多软件在WIN7里不好用。不知道都有哪些呢
平常个人使用AD9、KEIL4、CCS3.3比较多,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再WIN7里正常运行。
知道的坛友不妨说一说,不止帮到我,还可以给其他坛友做参考。

网友:
我身边做开发的朋友没一个人是用的win7,建议还是换XP好使!

网友:
用xp的飘过。
没有让我用win7的理由。

网友:
装XP不就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不了XP,没有XP的驱动啊

网友:
CCS3.3没有使用。
正常使用中。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不能用的软件,新版本的软件都是支持win7的

网友:
有些ic设计软件的要linux才好用

网友:
我也没遇到什么软件不能用,包括仿真器驱动都一切正常 我的是32位Win7 64位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暂时没发现

网友:
就usb转串口不好用,其他都正常啊

网友:
win7 64bit usb转串口 stlink 都正常
虚拟机xp上装protel99se  usbasp

网友(2011-11-19):
估计不支持工控软件。没试过,STEP7装到WIN7,谁试过行不?

网友:
CCS3.3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英文版可以的!

网友:
AD9、KEIL4没有问题,CCS3.3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可以 我试过

网友:
兼容模式可以

网友:
我的USB转串口的软件是可用.
现在有的硬件只支持WIN3(如新的ATI显卡只有WIN7的驱动程序),所以只好用WIN7了

网友:
CCS3.3没用过不知道,你说的其他的都可以,64位的WIN7。以前用32位WIN7的时候有些软件和游戏装不上去,进安全模式安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
之前我也是因为担心软件不兼容所以给电脑装了两个系统,写程序什么的都在XP下面,win7就是各种娱乐啊,后来发现XP下面keil3刷屏很慢,不晓得什么原因(MS有人说智能芯对XP支持不是很好?不懂o(╯□╰)o),然后越看越别扭,一气之下就在win7下面试着装了AD9.4,keil4,VS2010,SIS这些必须的工具,结果没任何问题,再评估一段时间,要是用的到的大大小小的软件都支持的很好的话就把XP给咔嚓了,呵呵…对了,32位的系统。

网友:
DXP2004不能用

网友:
楼上的  我一直在用dxp2004  到现在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电脑如果装不了XP,可以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上装XP,现在的虚拟机很强大的。
而且在虚拟机装完XP,可以打包备份,下次直接解压就是一个新系统了,还可以直接考到其他电脑上用。

网友D:
win7 64位 无法支持PL2303 FT232一切正常
常用软件在win7 64位 一切正常 而且运行速度快了很多
强烈建议更换win7 直接上64位 倒退不是办法 出了问题再去解决

网友(2012-06-05):
工控我一些软件有些是可以装的,有些不行必须是xp系统的,win7可以用虚拟机,不过我个人感觉装双系统好过~~用起来比虚拟机方便多了

网友:
我早就用win7了。暂时没发现不能用的。

网友:
AD9、KEIL4没有问题,CCS3.3没有试过!

只是protell99和VC6.0试过不能用

网友:
我装了个99SE,自己做的库导不进去

网友:
如果是32位win7, 没有什么软件不能用。
那些老掉牙的除外,比如protel99之类的。

网友E:
WIN7 32Bit

笔记本上安装,不兼容 PADS 9.3,运行就出错

换回XP就正常了

网友:
win7 x64 ,没有发现不能用的(如安装后不能打开可以试试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
现在win7的兼容性不错了。。。基本上所有的电子软件运行没问题。。
万一真不行,楼主可以尝试使用virtualbox等虚拟机

网友:
64位的win7目前用以下软件均无压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in7 64位 无法支持PL2303 FT232一切正常
常用软件在win7 64位 一切正常 而且运行速度快了很多
强烈建议更 ...

我的也是64位win7,各种转串口没问题,不知道你PL2303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W7    速度高

网友:
用了WIN7好久了,没有什么问题,还是64Bit的

网友:
我用win7,暂时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
ccs不能用

网友:
同意36楼,在WIN7下装个虚拟机,WIN7和XP两用.完全无视兼容问题!

网友:
Win7  64位 无法使用 飞思卡尔 CodeWarrior IDE  打开就报错 win7 32位下可以。

网友:
win7还好吧!!用了快年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 32Bit

笔记本上安装,不兼容 PADS 9.3,运行就出错

我的就是win7 +  PADS 9.3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win7 64位,除了TDS510仿真器的驱动装不上,其他都没有问题

网友:
PROTEL 99SE不能用。我知道,然后重装了一个XP,正版的WIN7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64位win7,各种转串口没问题,不知道你PL2303为什么不能用

重装系统之后换新版驱动就解决了,2303是有人反映过这东西和win7兼容是有问题的,可能prolific已经找到了原因吧

网友:
我的是64位win7南京恒超那个expresscard转串并口,并口装不上

网友:
PL2303去官网上下最新的驱动,在win7下是可以使用的
http://www.prolific.com.tw/US/Sh ... _id=225&pcid=41

ad6.7 accessport protel99se mdk VC++6.0 VC# FT232 CP2102等等
都没有压力,转win7快一年了

网友:
WIN7下PROTEL 99SE可以用,没什么问题。目前没遇到过什么软件在WIN7上不能用的。

网友:
WIN7其实挺好用,软件尽量新版的,用习惯了你会发现操作起来很舒服

网友G:
在现阶段,我觉得,用win7做嵌入式研发的工程师不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现阶段,我觉得,用win7做嵌入式研发的工程师不能用。。。

这有什么依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有什么依据呢?

我用WIN7不多,但我有个手提电脑自带了win7用了几个月。这么说吧,我开发的时候,USB口大约会(通过外接)用到6个左右(外接鼠标(这个可选),USB逻辑分析仪(监控输出信号),U盘(存放交流的数据),USB仿真器(向嵌入式系统写入程序),USB串口(观察系统输出),USB软件狗(上位机编程软件认证),还有接松下A5伺服驱动器的USB)。我需要经常拔插USB设备以达到调试目的。我发现,只要这些设备被拔出来后插到不同的USB口,win7就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驱动搜索过程,好像是先上网搜半天,然后本地搜半天,这个过程能把人急死。而同样的事,XP几乎是3秒内完成的。

网友(2012-07-13):
win7_X64_en_ultimate----protues,keil4,dxp2004,vc6,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只用XP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