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用电脑上安装RS232串口,有哪些好的方法?

楼主(2011-09-02):
我在淘宝上买的两个USB转串口,都有质量问题,不能用。那在家用电脑上安装RS232串口,有哪些好的方法?或哪里有质量好的USB转串口?

网友:
一个不能用可以理解,两个不能用就不太正常了。

检查下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电平信号,还有接线先。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台机可以考虑pci串口卡,笔记本也有pcmcia的串口卡。
台机上都有串口,只不过有的没有引出db9接口,但是在主板上有个9针的双排针。

网友:
阿莫这里好像就有卖的吧。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3586&super_id=1141&view_kind=picture_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台机可以考虑pci串口卡,笔记本也有pcmcia的串口卡。
台机上都有串口,只不过有的没有引出db9接口,但是在主板上有个9针的双排针。

pci串口卡什么品牌的好?

网友:
台机上都有串口,只不过有的没有引出db9接口,但是在主板上有个9针的双排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台机上都有串口,只不过有的没有引出db9接口,但是在主板上有个9针的双排针。

严重支持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台机可以考虑pci串口卡,笔记本也有pcmcia的串口卡。
台机上都有串口,只不过有的没有引出db9接口,但是在主板上有个9针的双排针。
pci串口卡什么品牌的好?

我试过西霸的,双串口,用的时间不长,要求也不高,当时没发现啥问题。换笔记本之后用的是华塑的pcmcia串口卡,挺好的。
有钱可以考虑moxa。

楼主:
力特的转换线好吗?我在淘宝上买两个,一个是9.9元(其他牌子)的那种,一个是力特35元的,质量都有问题,不能用,在阿莫那里买的力特75元的那种,驱动都安装不了,更不能用。所以我才想买pci串口卡,想问一下什么牌子的好,哪里买信誉好,质量有保证?

网友:
首先是要了解清楚通常说的“串口”是什么,以及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串口。

我们通常说的PC机上配置的串口,是指COM口(其实USB本身也是一种串口),这个COM口标准为RS232.

标准RS232口是9个脚的,不提供电源,只有一个地线,其他8个都是信号线,其中包括RXD和TXD,是全功能的RS232串口。RS232标准采用是负逻辑:-3至-25V为逻辑“1”,+3至+25V为逻辑“0”。

而通常的MCU上配备串口叫做UART,使用正逻辑,并且基本上是“简易型”的,所谓简易,就是指,它只有RXD和TXD两个信号线。

如果你的手提笔记本没有串口,如何配置要根据需要而定:

1.要配置全功能的RS232口,与其它使用全功能的RS232设备连接,那么只能选择PCI串口卡,因为只有PCI串口卡的串口是全功能的RS232口。

2.配置简易的串口,与MCU系统上的UART连接(这个应该是硬件工程师通常所需要的一种情况了,也是下面论述的重点),可以有2种方法:

2.1 购买USB转COM口的转换线
2.2 购买USB转UART的转换线

上面2种转换线,转换出来的都是简易串口,但电平逻辑是不同的,USB-COM,转换出来的是RS232的电平逻辑,与UART连接还需要电平转换芯片max232。而USB-UART转换出来的是TTL正逻辑电平,可以直接与MCU的UART连接。

2种转换线价格都在10元左右,而且性能基本上是能合适工作的。下面是我所使用的2种转换线的图,建议2种都配备,以配合不同的需要。

安装和使用注意事项:
1.通常早期的这些转换线,其驱动软件为32位,支持到WINXP,现在购买要注意购买带WIN7下的驱动,否则在WIN7下装XP的驱动就会出错。64位的WIN7驱动是否需要我不清楚,因为我到目前还是使用32位的系统。

2.只要安装驱动正常,一般情况下转换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需要注意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中查看其分配的COM口号,通常安装后USB转换所自动分配的COM口号比较大,排在原机器使用COM号最大的后面。但有些应用软件不认大的COM口号,比如AVR STUDIO软件,只能认到COM1-COM9,所以进行需要手工调整。笔记本电脑通常内部不占用COM1,所以我就手工调整为COM1,这样的好处是,许多PC上的串口调试工具,启动后默认连接COM1,这样就比较方便,省掉在应用软件中再选择COM口的操作了。

3.对于笔记本有多个USB口的情况时,需要将转换线插入各个USB口试一试。有的只需要安装一次驱动,有的每个USB口都需要安装一次驱动。这个是跟厂商的设计有关,主要驱动的不同。
安装一次驱动的,说明你的电脑每次只能使用一根这样的转换线
需要每个口都安装驱动的,说明你的电脑可以同时使用多根这样的转换线

通常我们也就使用一根转换线,如果配备是上面2种不同的转换线,则分别安装2个驱动,并在电脑的各个USB口上都插入试一试。每次安装驱动后,都手工把COM口调整为COM1(后面几次会提示你COM1已经使用,不要管它)。
如果你要同时使用N根转换线,就不能做上面的调整了。

使用上面第2图所示的USB-TTL转换线能给硬件工程师带来许多方便,换句话讲,这个DD就是专门为硬件工程师设计和使用的,一般人不要去用它。其优点是:
1.可以直接与MCU的UART连接,不需要232电平转换芯片和电路。例如直接可以对STC单片机进行下载编程,比使用STC公司提供的在线编程板要方便的多
2.转换线本身还提供5V和3.3V的电源,对于小的系统调试,可以作为电源使用,非常方便。但这个电源是电脑USB口提供的,最大为500mA。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板需要大电流,或者上面有大的电解电容,最好还是不要使用USB供电。另外,使用USB提供的电源,注意极性不要接反,造成短路,此时非常可能把你电脑上的这个USB口损坏!

网友:
usb转串口要认准FT232芯片的。其它的都是垃圾。
z-tek 和 utek都有使用这个片子的
我用的是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87196516&ad_id=&am_id=&cm_id=&pm_id=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力特的转换线好吗?我在淘宝上买两个,一个是9.9元(其他牌子)的那种,一个是力特35元的,质量都有问题,不能用,在阿莫那里买的力特75元的那种,驱动都安装不了,更不能用。所以我才想买pci串口卡,想问一下什么牌子的好,哪里买信誉好,质量有保证?

怎么可能驱动都装不了呢?检查一下电脑的问题吧!一般转的线都没问题的。差别只是在稳定性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是要了解清楚通常说的“串口”是什么,以及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串口。
我们通常说的pc机上配置的串口,是指com口(其实usb本身也是一种串口),这个com口标准为rs232.
标准rs232口是9个脚的,不提供电源,只有一个地线,其他8个都是信号线,其中包括rxd和txd,是全功能的rs232串口。rs232标准采用是负逻辑:-3至-25v为逻辑“1”,+3至+25v为逻辑“0”。
而通常的mcu上配备串口叫做uart,使用正逻辑,并且基本上是“简易型”的,所谓简易,就是指,它只有rxd和txd两个信号线。
如果你的手提笔记本没有串口,如何配置要根据需要而定:
1.要配置全功能的rs232口,与其它使用全功能的rs232设备连接,那么只能选择pci串口卡,因为只有pci串口卡的串口是全功能的rs232口。
2.配置简易的串口,与mcu系统上的uart连接(这个应该是硬件工程师通......

马老师都来了,解说得真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力特的转换线好吗?我在淘宝上买两个,一个是9.9元(其他牌子)的那种,一个是力特35元的,质量都有问题,不能用,在阿莫那里买的力特75元的那种,驱动都安装不了,更不能用。所以我才想买pci串口卡,想问一下什么牌子的好,哪里买信誉好,质量有保证?
怎么可能驱动都装不了呢?检查一下电脑的问题吧!一般转的线都没问题的。差别只是在稳定性方面!

做我们这行的,通常对电脑的掌握要比纯在PC上写代码的程序员全面和深入。PC程序员,可以不管是XP还是WIN7,都是一样编写上面的程序。但许多早期的USB转RS232线没有WNI7的驱动,那么在WIN7下装XP的驱动当然装不上了。

硬件工程师不要赶时髦,尝新鲜,马上更换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因为在新的操作系统下,很多驱动需要重写的。尤其是针对其它硬件平台的开发工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推出支持新系统的开发平台和设备驱动。

我现在的手提是i5的,配置非常高,4G的内存,运行64位的WIN7系统绝对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安装的32位XP。

XP只能使用3G多的内存,我在剩余的内存中建立了一个800M的虚拟盘,把WINDOWS的系统变量TEMP\TMP,以及游览器的临时页面缓存都映射在这个虚拟盘上。这样充分利用了机器的资源,开机速度快,上网和解压、压缩文件速度明显提高(解压、压缩700M以下文件,超过需要对压缩软件的缓冲目录进行设置,改到硬盘),还减少对硬盘的读写次数,延长硬盘的寿命。

楼主:
首先感谢马老师给我讲了这么多知识,我以前并不知道USB转RS232串口是简易功能的(只有收、发线有效),PCI串口卡的串口是全功能的,之前都认为是全功能的(因为卖家没说明)。所以在测试USB转RS232串口的1、6、8、9、4、7脚时,发现有的脚不起作用,就认为是质量问题。我的目的是电脑与单片机通讯,依你上面所讲,我应买USB转UART的转换线,因为可以直接与MCU的UART连接,不需要232电平转换芯片和电路。我的电脑的操纵系统是WINDOWS XP,我是求稳的,在阿莫那里买的力特75元的那种USB转RS232串口,电脑提示要安装的文件,搜索光盘并没有,应是安装光盘问题。另外,{rs232标准采用是负逻辑:-3至-25v为逻辑“1”,+3至+25v为逻辑“0”。}这句里的25应是15吧。

网友:
马老师讲的非常到位,支持!

网友:
那并口如何解决呢?

网友:
mark 马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