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看懂DATASHEET好难,求指教

楼主(2011-09-02):
就拿这几天学习的情况来说,如果不借助中文的其他资料或者其他人的源代码,只看英文datasheet,我用的DS12C887和DS18B20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怎么操作。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应对的。谢谢!

网友:
多看,多练。认真理解

网友A:
其实所有的datasheet的基本格式和内容都差不多,刚开头比较难,后面一眼扫下去基本上就知道它说啥了。

网友(2012-08-30):
引用 网友A:
其实所有的datasheet的基本格式和内容都差不多,刚开头比较难,后面一眼扫下去基本上就知道它说啥了。 ...

恩,请问你是怎么训练的哇~

网友:
认认真真的看过几篇就行了.

网友:
看手册要分很多种情况。

硬件类:电压、电流、各种曲线,还有温度
软件类:基本原理,功能模块,操作流程,寄存器描述等。

像你说的这两个器件,IO口描述要看,时序要看,寄存器要看

网友:
我英语很差,但是大部分DATASHEET都没有问题啊。

你不需要每句完全看懂。 DATASHEET基本都是一个格式,看你需要看的就可以了。

供电,引脚,寄存器,电气参数……

无非是这些吧。

网友:
加油,這些科技英語比讀書時的什麼鬼閱讀簡單多了,工程師的語感啊你要培養

网友:
没错,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