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的sim900/sim900a和quectel的M10,哪个好?

楼主(2011-09-02):
请问有兄弟用过这两种模块吗?说说经验,网上有人说sim900的稳定性不好,bug也多,但是提及M10的很少
现在我要做项目,不知道选哪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COM使用的平台是NXP4851,Quectel的M10使用的是大名鼎鼎的山寨机之王 MTK6223d平台。

你说哪个好?自己定吧。

网友(2011-11-05):
回复 楼主:

建议用quectel的模块,力荐M10模块,quectel的老总可是当年SIMCOM的第一人啊,性能稳定,价格方面也很不错,技术支持到位,

网友(2012-01-19):
我来说两句:首先以前我用过M10的模块。感觉非常的好,焊接好板子后没有加天线就可以注_册上网,可以打通电话。
感觉好的原因还有就是头一次使用M10的模块就非常的成功。后来选择SIM900A模块(选择它的原因就是它的封装比较小,希望可以把产品做的更小一些),恶运随之而来。头一批板子做了5块。其中2块(一共才5块啊)都出现找不到SIM卡的问题,我估计是静电已经烧坏SIM接口(我只是估计啊,反正怎么弄都是那个样子)。能注_册网络的SIM900A的板子(必须加天线),显示信号强度23 用AT+CSQ测值。打电话给模块。根本打不通。模块也打不出电话。郁闷死了。前后花了500大洋。现在都恶心死了。强烈推荐M10的模块。GPRS上网也很简单。

网友:
我用SIM900A没那么不堪啊,用了200来个,必须加天线才能注_册网络是真的,当然我一般插个镊子上去也就可以了

网友:
SIM900A由于体积做得太小,很多地方不尽人意,如果你仍然希望用体积小的模块,根据很多客户的反馈,可以介绍GU900D这个模块产品。做这个产品的软硬件的都是牛人。
移远的产品我们也试用过,以前用MTK平台做的模块比如M10的还可以,不知道新的哪个小模块怎么样,感觉是用展讯之类平台做的,新平台问题多。

网友(2012-04-20):
最近也纠结于sim900a中

网友:
SIM900A很不错的,性价比很高的,只要电路没大问题,没什么不稳定的~一般只要把电源搞好,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
最近有两个做车载的客户反馈和你们不一样,他们说SIM900A用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天左右,模块会死机而不接受任何指令,能打进电话,但就是不能传数据了,所以他们只好让MCU用硬件复位办法重启模块。不过,他们认为既然SIMCOM都有这样的问题,其它公司的产品估计也差不多,呵呵。请你们留意。

网友(2012-06-19):
1  SIM900A没用过.但是应该是个不错的产品.很多客户在用.而且量也不小.去年SIMCOM应该是GPRS模块全球出货量是第二了吧.挺不错的.
2  模块的好坏与稳定是最重要的是经得起市场的应用..
3  大家在这里的都是工程师或是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一个稳定的产品是要下功夫的.所以希望大家在选型或是设计时能找到正规的代理或是原厂来做支持.很多原厂或是代理都会提供GPRS部分的原理图和PCB检视的.他们经验还是多.见过不同的工程师设计的原理图.很容易看出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公司做技术的硬件或是软件人员.在技术支持方面有一个稳定的接口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sierra的模块呢,wismo228,Q2686等产品,WISMO228是STE的平台,Q2686是SIERRA自己的平台,又有自己的驱动,就是价格高了一点,好东西价格高时肯定的

网友:
如果要体积小的,SL6318,全球体积最小的

网友B:
直接上图了哈 不好意思

SIM900还带基站定位功能 知道大概的位置

网友(2012-10-10):
移远模块启动速度比simcom快,
移远的能够查询到短信功能就绪的信息,simcom的就只能傻等几十秒才能开始发送短信
移远技术支持比simcom的好。
要让产品能自动持续工作,最好是能给模块断电。
碰到过中兴的c网模块,管脚复位都不管用。

网友C(2013-08-14):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图了哈 不好意思

SIM900还带基站定位功能 知道大概的位置

基站定位有源程序吗?

你淘宝店里也没提到是否给提供基站定位源程序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站定位有源程序吗?

你淘宝店里也没提到是否给提供基站定位源程序的事情 ...

网友:
谢了!我现在设计一个手电筒,腾出时间认真搞一下

网友:
看来各有所长,看需要吧,看来核心在使用的硬件平台和软件都做好才能稳定

网友(2014-07-05):
我觉得sim900除了启动比较慢其他都挺好的

网友(2014-08-26):
标记一下 ,学习了!!!!!

网友:
sim900 这么大的用户群  不会太差的吧

网友D:
SIM900A快要停产了吧?加上现在有个基站定位功能用不了, 所以慢慢地切换到GU900D上面,主要还是GU900D很多同行对它评价不错,而且跟SIM900A是兼容的,切换简单!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D:
SIM900A快要停产了吧?加上现在有个基站定位功能用不了, 所以慢慢地切换到GU900D上面,主要还是GU900D很多 ...

SIM900A要停厂了吗?

网友E:
SIM900/A的芯片停产了,但是未来几年内的老客户供应是没问题,只是不再推广了
其后用MTK6260系列芯片做的SIM800系列也不错,体积小,稳定性也不错
移远的老总虽然是simcom第一人,但是人家现在基本都呆在国外了,不管事
SIMcom自从执行总裁换成业务出身的人之后,市场策略都很不错,总的来说,推荐用simcom更多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IM900/A的芯片停产了,但是未来几年内的老客户供应是没问题,只是不再推广了
其后用MTK6260系列芯片做的SI ...

真假的SIM900/A停产了?看来新设计不能用了。MTK的做工业应用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假的SIM900/A停产了?看来新设计不能用了。MTK的做工业应用合适吗?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芯片确实停产了,但是simcom有备库存满足未来几年的老用户项目需求,但是不推广新客户
MTK个人建议不要用在工业上,多的不说,MTK6260系列出来才多久,三年多而已,中间芯片大规模缺货,传说是原厂内部有人在中间炒货
其次有人说此芯片功耗太高,不好解决,反正新设计的模块大家都在用MTK6261系列,建议选择广和通的模块,intel芯片,稳定性和延续性应该更好

网友(2015-07-07):
现在在用sim800L ,总是出些古怪的问题

网友(2015-11-26):
>去年SIMCOM应该是GPRS模块全球出货量是第二了吧

Who is the no.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