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几分钟后屏幕就不显示,CPU和电源风扇停转,但是键盘;鼠标;主机的电源指示灯

楼主(2011-09-02):
如题,重装系统,清理灰尘,清CMOS后还依旧.
电源以前进过蟑螂,PCB发现腐蚀痕迹,部分元件管脚发黑.

网友:
是不是系统休眠了?

网友:
"电源以前进过蟑螂,PCB发现腐蚀痕迹,部分元件管脚发黑."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系统休眠了?

之前有手动休眠一次,后来按键盘和摇鼠标就不能苏醒.好像从那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以前进过蟑螂,pcb发现腐蚀痕迹,部分元件管脚发黑."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也怀疑是电源问题,送去修之前先发帖问下.或许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楼主:
怪了,16:04开机到现在都好好的,开机前已经断电4个小时,不知哪里热稳定比较差.

网友:
主板问题。可以重刷主板BIOS试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板问题。可以重刷主板bios试下看。

恐怕BIOS文件没处下载,主机是IBM 8320-58J,很老的电脑.

网友:
更换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更换电源

先修修看,不行再买.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故障修过4个了,都是电源坏,直接换,还搞坏我一块主板送修.

备注:电源都是二手的,航嘉 长城等30~50块,很便宜,也有很多问题.

网友:
很简单··接个万用表上去···量一下会不会电压偏低的厉害···
一般5V在·4.7以下就算比较低了,12V在11V以下也不对了···
要是缺电源我这里刚好有备用的,台达DPS700MB···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种故障修过4个了,都是电源坏,直接换,还搞坏我一块主板送修.
备注:电源都是二手的,航嘉 长城等30~50块,很便宜,也有很多问题.

我这电源型号是:康舒(AcBel) AP12PC23 最大总功率 200瓦.不知哪里能买到?

楼主:
我的主机和主板照片在下面网址6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8371&bbs_page_no=49&bbs_id=1032

网友:
专用主板,专用机箱,异型电源,这种应该都是整批翻新的二手吧,建议那里买的再去换个电源.
深圳华强北有看到此类主机,你可去问下.

网友:
LZ的电源收到了,打开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烧毁的痕迹,3842的方案,结构上看像是单管正激,5VSB用的是PI的TNY系列片子,有空测试一下是什么问题,按照LZ的描述较为可能的是带载以后电压下跌导致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系统的问题,有时候系统装不好就是要卡几分钟。
过了启动logo,卡在黑屏的位置,过一会才出蓝色屏幕。

网友:
以前有台笔记本,也是小强作怪,天气潮湿的时候,就不容易启动。

网友:
测试了一下,5VSB是正常的,上电之后一段时间主输出就会保护性关闭,暂时没发现故障点··今晚睡觉明天再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测试了一下,5vsb是正常的,上电之后一段时间主输出就会保护性关闭,暂时没发现故障点··今晚睡觉明天再查···

会不会是功率管散热不良?貌似没用到硅脂,只是螺丝+防滑垫片锁紧。

楼主:
正在试用sypf借我的电源,使用很正常.休眠和苏醒也正常了.

网友(2011-10-03):
以前旧办公室里 一打开机箱一窝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