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中的游戏控制器怎么打不开?想把PS3手柄接到电脑上玩游戏

楼主(2011-09-02):
用网络上的 MotioninJoy_连上游戏手柄,按震动按键有反应,但是想打开控制面板时,出现上面说的问题。
没有办法打开游戏控制器测试每个键的功能。

能不能重新下载一个游戏控制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楼主:
就是这个上面的游戏控制器,用来连接游戏手柄的,在同事电脑上能打开。

在网上搜来搜去还是没有解决,不得已又顶起来,

已经尝试下列办法,都没有解决:
1.怀疑JOY.CPL损坏,复制新的过来还是打不开游戏控制器。
2.安装DIX9,网上说可以重新安装,没解决。
3.卸载可能导致冲突的下载软件,如迅雷,风云,没有效果。

真的是想尽办法了,难道要重装系统? 有没有玩过的论坛朋友?

网友:
试一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