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PID的理解,内有图,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02):
上面是我对PID的一些理解,请教大侠,我的理解对吗???

我现在最想不通的是下面这一句:
控制量:pwm_chg =( val_chg/16)*256

这一句运算默认把调整量和控制量的关系定性为“比例关系”,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调整量和控制量之间的关系肯定是非线性的,可是,如果不这样计算的话,那又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
pwm_chg =( val_chg/16)*256
这句是换算成你的PWM寄存器值吧

我对PID控制不太关注系统线性度怎样,只关注系统自衡或非自衡
采取对应的整定和调节

网友(2012-03-01):
长得有点像buck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