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web 和 mysql 服务器,硬盘怎么分区比较好 阿莫应该经验丰富 求赐教

楼主(2011-09-02):
研究搭建网站服务器中,对于服务器如何分区不了解。
想知道,用apache +tomcat+j2ee+mysql 这样的组合,硬盘怎么分区性能会比较高,网上搜索了一下,但是每一篇介绍都有区别,有些还有冲突。于是迷糊了。
PHP是不是更好些,记得以前帖子提到 ourdev的就PHP重写了。具体运行起来有啥不同呀?

楼主: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同志么

网友:
不能只分一个区么?除了swap?

网友:
一般的站点,如果数据不是特别海量的话,一开始无所谓怎么分,保证Mysql的DATA存储目录足够空间即可,如果网站有文件上传功能,注意上传目录尽量物理分离出来,以便容量不够的时候转移,文件也尽量根据文件名等散列分布到不同目录。

到了数据库足够大,再考虑分区等问题也不迟。

网友:
分区是比较简单的。也不知你是否用了RAID。

楼主可以参考 SQUID 的文档,那里面有如何规划目录以达到最高性能,目录的深度和单一目录下的文件数量、大小,写的非常好,可惜俺也忘得差不多了,很多年的事情了。

PHP 对一般应用而言,足够了。最关键的还是数据库的规划。

网友:
纸上谈兵的人,linux和windows不一样,分区可以随意挂载

网友:
我电脑的,不过是PC,分了/boot 20G,/ 150G ,/home 50G,/var 20G,swap 8G

网友:
/var下的目录一般放有网页的文件 和mysql的文件

/var/lib/mysql可以单独挂载一个分区/或是硬盘存放数据库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看到的 分一个区对性能有很大影响,因为某些文件需要经常读写,某些不需要。

回复 网友B:

希望能了解一下先,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回复 网友C:

我去看看那个文档。RAID这东西要研究呀。

回复 网友D:

因为不同分区读写情况不一样,为了提高效率,需要分开。

回复 网友E:

哦,参考一下。

回复 网友F:
----------------------------------------------------------------------

楼主:
对 服务器软件 消耗的空间情况不清楚。应该是需要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体会到吧,有没有谁能给个例子参考呀。

网友:
一般就分3个区:/boot 200M, swap 2*RAM, 剩下的/。
新的发行版都流行用LVM了,大小可以随时调。

楼主:
回复 网友G:
--------------------------------------------------------------------
我去看看这个LVM

网友:
1、同一个分区下对读写的影响,我觉得不可能,相反,分区多的的时候移动文件对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2、linux的文件系统管理比较诡异,我也没怎么弄清楚,相反windows简单多啦。

网友:
还分隔啥区呀,老观点了
直接用LVM,除了boot和swap,把所有的都分给/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同一个分区下对读写的影响,我觉得不可能,相反,分区多的的时候移动文件对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2、linux的文件系统管理比较诡异,我也没怎么弄清楚,相反windows简单多啦。

感觉linux文件系统挺简单的  实际设备就是映射到/dev下的文件

数学中函数映射的概念

使用的时候mount下  想吧分区设置到哪里都可以
当年用电脑之初就觉得理所当然这样,搞不懂微软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样,必须是盘符,看着都不爽。

LVM使用起来确实很不错,就是不管一个硬盘几个硬盘一个分区几个分区看作一个设备。

不过一般服务器/var目录操作相对频繁并且比较大。

网友:
我很多linux机子的分区就是硬盘前面划一块swap  其它都是/,不过linux好像会自动分/boo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多linux机子的分区就是硬盘前面划一块swap  其它都是/,不过linux好像会自动分/boot。

swap是虚拟内存用的,
你也可以建立一个硬盘镜像文件挂载后格式化成swap作为虚拟内存

楼主:
我以前也是一个swap,一个 /,一个 /boot 觉得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另外fedora12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linux默认的分区方式,里面有个LVM ,看了半天,不是很清楚这个具体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以前也是一个swap,一个 /,一个 /boot 觉得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另外fedora12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linux默认的分区方式,里面有个lvm ,看了半天,不是很清楚这个具体怎么用。

这个叫虚拟卷             google下就知道如何用了。

楼主:
挖一下,请有经验的朋友继续赐教

网友:
你就按它默认的来就行了。lvm可以做跨区卷也可以只在单一硬盘中
注意分区方式远不如留意用什么fs和mysql的优化参数来得有效果。
小文件多的话,别用ext2,用ext4或者X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