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时代到来,一起围观CYPRESS的USB3.0芯片DEMO板!!

楼主(2011-09-02):
来一起欣赏CYPRESS USB3.0芯片的DEMO板。

CYPRESS DEMO LOG (原文件名:CYPRESS LOG.jpg)

DEMO正面图 (原文件名:DEMO板整体正面图.jpg)

DEMO背面图 (原文件名:CYPRESS DEMO 整版背面图.jpg)

CYPRESS USB3.0 芯片截图 (原文件名:CYPRESS USB3.0芯片.jpg)

USB 3.0的线 (原文件名:USB 3.0线.jpg)

看看人气,在决定下一步的走向!
希望ourdev的坛友们顶起!!后面的行动一定会给大家惊喜!
希望莫大侠,也来关注下。
一下为USB3.0DEMO板的使用说明和芯片的数据手册,请坛友们笑纳!

鉴于大家对此东西这么干兴趣,在送给大家一个好礼,请你们笑纳!
坐等大家的关注度,超过2K,我会给大家更大的惊喜!!
等......呀,等.........

网友:
唉哟喂呀!

网友:
做高速数据采集?

网友:
顶.....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顶 很想玩玩

网友:
这片子有非BGA的吗?

网友:
电脑的USB一般还是2.0的吧.你这个3.0能与2.0的兼容通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个通用的接口,具体做什么,全部由你决定!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反映强烈的话,价格也不高的。什么都配齐的话,就200块左右吧!不包含主机端的HUB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完全兼容USB2.0,有时间GOOGLE下USB3.0,谷哥会给你讲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玩玩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提供DEMO板哦。不过我要看看大家对USB3.0的关注程度,关注度高,我一定给大家惊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看到高端的片子有DIP的嘛?你电脑CPU是DIP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看到高端的片子有dip的嘛?你电脑cpu是dip的嘛?

他的意思不是DIP的,贴片但不是BGA的,可以自己用烙铁焊.

200块不贵啊.电脑上装个PCI-E转USB3.0的就行了.

网友:
关注!支持一下,此外能卖到芯片吗?芯片的型号是多少?芯片的价格如何。

网友:
USB 2.0 高速都没有搞定,就搞这个?

网友:
和FPGA联动应该很有意思, 关注后文

====
和之前FX2的用法应该类似吧

网友:
迅速顶起~
貌似3.0开发对PCB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个我很有兴趣,3.0是2.0速度的10倍,这样做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图象采集性能可以有大幅度的提升

网友:
DEMO的板子200不贵,楼主有没有CY7C67300的DEMO板子,最近在玩这个可惜网上的资料太少

网友:
非常感兴趣  是准备出板子么?
1.那个高速连接器可能不太好配套  阿特拉的DEMO板的高速连接器就一直没找到
2.建议吧MINIUSB3接口变成大方口那种  那种口有四个机械固定脚可以贯通PCB 机械强度好 多次插拔的话原装板这种标贴的容易坏

网友:
除了做虚拟仪器还能做啥? 那些低速设备2.0够用了。

网友:
。。。。。。我们做16通道24位高速同步数据采集。。。。。每通道上百K哦 楼上

网友:
啥时候有现货 我想买 我这边能用到这个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看到高端的片子有dip的嘛?你电脑cpu是dip的嘛?

你真逗,你眼里只有BGA和DIP?估计你大脑已经跟3.0一样处于超高速状态了

网友:
不错,只是这厂量大才热情,量小了不接受你的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网上卖的一半都是130块左右的,不过也有便宜,如果坛子里的兄弟有兴趣的话,我提供NEC usb3.0的HUB芯片,可以做个开源的USB3.0的板卡。有兴趣的朋友....顶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资料还是不少的,国外的很多网站上都开始开发USB3.0了。如果坛友们需要我会慢慢传上来的,在此声明:以上话题纯属是个人兴趣爱好,如涉及到敏感话题,请阿莫做裁决!!

网友:
http://shop.transcendchina.com/product/ItemDetail.asp?ItemID=TS-PDU3

这个应该也不错吧,105元.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法相似但是编译环境变化不小的,如果玩过NIOS II的坛友,你会眼前一亮的,信不信?请期待后续的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兄弟好眼力呀,这个DEMO板是8层板,厚度是1.5的样子.毕竟是5G的东西,PCB能开玩笑?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J:
准备改成USB 3.0 B型口,这种MINI的口,不能折腾的。如果有好的供应商,望请兄弟多多帮忙,给坛友们搞点福利!!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这个想法,可是算了下成本比较高,现在还不敢贸然去做,需要先做个调查先.如果超过100人需要我就开始着手做这个东西,如果比这个少,我不敢冒险.做这个板子,不为了赚钱只是个人兴趣和爱好,好东西大家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也不是的,我们这边做的东西都是很小的,所以一般情况只能见到BGA的和裸芯片,如果兄弟见得东西封装比较多,望请多多指教下.小弟先谢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端不接FPGA之类的高速片子

这么高的带宽就浪费了

最重要的是PC上都没有普及3.0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兄弟,咱们兴趣相同,要不.....呵呵...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加个USB3.0的板卡便是,这个东西很快普及的,前端肯定要加FPGA等之类高速的东西,不然USB2.0玩玩便罢了.....呵呵....

网友:
根据获得信息以及手头FX3 EVK简要的测试结果,提供一些信息,对FX3感兴趣的可以参考:

- Cypress FX3 USB3014量产版本预计9月中下旬开工,估计Q1/12就能买到,价格据说不太贵。目前是工程样品阶段,无定价。
- USB3014封装比较讨厌,是BGA 0.8mm pitch满阵列,暂时无低要求的封装。
- 对布线,如果16Bit总线,那么4层可能差不多,32Bit总线可能存在Fanout困难;SS线需要阻抗控制。

软件开发上的问题:
- 文档不完善,CY还在奋力编写中。
- 目前开发环境仅支持Windows;上位机的库是C++的;FX3用GCC作为编译器。
- FX3代码目前只能使用官方SDK开发,用了可能修改过的GCC,并且带有几个预编译库。其中系统内核使用了预编译的ThreadX,量产或许有版权问题。
- GPIF状态增多功能增强,但是GPIF Designer设计进展看似缓慢,某些情况下可以省略FPGA了;Slave FIFO貌似没问题。

杂项:
- 目前Linux支持XHCI;Win7 SP1据说支持但不够完善;WinXP基本无。
- USB 2.0只能慢慢跑跑娱乐;USB 3.0需要新机器或者扩展卡。
- 据说实测USB 3.0能跑到110MBytes/s,目前我没测试到这个结果。
- 目前EVK的电路图,开发环境均可以在Cypress论坛里提供的地址中获得,SDK目前版本Beta2。
- 对于MicroB插座的机械强度有疑问的可以看看3.0的Spec,USB SS MicroB要求整个插座下边开窗上锡,增加机械强度。当然肯定没有SS StdB那么牢固。目前EVK带的MicroB的线缆比较松,感觉比USB HS MicroB的要好点。看着强健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Cypress官方的东西,就一次贴全吧。。。
都是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167&rID=51892 搬运的货物。

欢迎爆点有价值的料,比如各种测试结果什么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N:
要不也麻烦您也搬点东西过来?

网友:
关注中 纠结中要不要就此停止刚翻了两页的USB2.0呢,开发板到手还未拆

网友:
回复 网友O:

除非对带宽和延迟有更高的要求,否则HS USB已经够用了。太高了MCU也响应不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Cypress GPIF Designer,只能看,不能改。

CySuite build128,上位机C++开发库,手册,驱动,观察SUB描述符/下载代码的工具。C++/C#两个。这是X86的版本。

Cypress FX3 SDK,FX3开发的所有源代码,预编译库,等等。
包含:FX3 Programmers Manual.pdf  FX3APIGuide.pdf  Getting Started with FX3 SDK.pdf  三个手册

Cypress FX3 USB3014 EVK Rev2全部电路图资料。Gerber,SCH,BOM。

GCC有54M,上传困难,就不传了。
如果要下载速度快,用FTP登录Cypress官方论坛提供的服务器,会非常方便,而且能拿到最新的文档的软件开发包。

楼主:
回复 网友N:
十分感谢您给坛友们提供的这些资料,小弟也十分的佩服!能否把这些软件平台在硬件上验证和使用呢?
不防我们一起做DEMO给论坛里的坛友们分享下新技术带给我们的快感?

网友:
目前FX3芯片相关的库,技术手册,技术文档均不很成熟;尤其是技术文档,部分比较重要的文档还在撰写完善阶段。

如果有硬性项目驱动,进行早期硬件设计和基本功能评估基本没问题,距离充分发挥USB SS的速度特点,GPIF II多状态机的功能等等,还略有点距离。

目前使用USB SS的最大问题是操作系统的相关支持:
1 WinXP SP3:LibUSB 0.1;LibUSB 1.0 Windows Backend with WinUSB.sys;LibUSB 0.1+LibUSBK均不能上SS。
2 Linux Ubuntu,11.04:LibUSB 0.1貌似无法识别USB3描述符,Claim Interface不能;LibUSB 1.0只能工作在480M模式,速度上不去。
  Linux的USBUtils对USB3的描述符识别不全,只能识别基本的设备,配置,接口,端点几个标准描述符。
3 Win7 SP1:目前无条件进行测试,看似是最有可能支持的。

目前能直接达成的应用,主要是USB + Slave FIFO + FPGA,完成海量数据传输,应用场景太少。如果要有丰富应用场景,尚须等待相关开发、运行环境以及文档。

综上所述,感兴趣的不妨先看看SDK,阅读一下文档,了解了解。

网友:
好好哦,板子在哪可以买到呢?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可以买到这块Demo板呢?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严重关注,做过USB2.0的,一直想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
最近 准备搞USB2.0 的 呵呵

网友:
速度够快。

板子价格不错。

楼主(2011-10-03):
回复 网友P:

在国内暂时还没有卖的,只能只要打cypress的官方去申请,不过很难搞的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好像是买不到的,所以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我们自己做,然后只收大家的成本费,不过关注度不高,不干轻易去搞,不然几个W就要砸进去,伤不起呀!

网友:
做过 Fx2, 关注FX3

网友:
尼妈有劲!!!估计很多传统通信方式的厂家要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引自 cypress 论坛
FX3 TRM and SDK: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rID=51892
FX3 SDK下载地址:ftp://rags2:rags123@ftp.cypress.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支持下,希望有个活动,搞个DEMO学习下~~

网友:
3.0的接口好像和2.0的接口不一样,是不是要重新换头换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问下,我在下载新的文件时总是提示操作超时,你们下载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希望您能给出解决的方法!小弟在此先谢谢先!

网友:
NEC和VIA都有USB3.0主控芯片,用于PC机上。
现在做的非常成熟了,我前几天处理的WDF书就是给VIA写USB3.0芯片驱动时候用的书。
VIA USB3.0的板子我在半年前就发过照片,当时VIA还是内部研发阶段,他们送了一片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Q:
usb3的miniusb插座,在机械设计上简直就是一个杯具!!!
不过国产有自行其是的改miniusb2.0的插头,增加一边为usb3的做法比较靠谱。就是“忆捷 500g”移动硬盘的usb3连接线。

回复 网友N:
目前fx3芯片相关的库,技术手册,技术文档均不很成熟;尤其是技术文档,部分比较重要的文档还在撰写完善阶段。
如果有硬性项目驱动,进行早期硬件设计和基本功能评估基本没问题,距离充分发挥usb ss的速度特点,gpif ii多状态机的功能等等,还略有点距离。
目前使用usb ss的最大问题是操作系统的相关支持:
1 winxp sp3:libusb 0.1;libusb 1.0 windows backend with winusb.sys;libusb 0.1+libusbk均不能上ss。
2 linux ubuntu,11.04:libusb 0.1貌似无法识别usb3描述符,claim interface不能;libusb 1.0只能工作在480m模式,速度上不去。
  linux的usbutils对usb3的描述符识别不全,只能识别基本的设备,配置,接口,端点几个标准描述符。......

网友:
回复 楼主:
CY的服务器在国外,链路状况有时候不太稳定,建议赶本地人少的时候尝试进行连接并下载。
另外,FTP服务器建议使用专门的FTP软件,比如FileZilla,FlashFXP,等等。使用浏览器的稳定性有时候有瑕疵。

如果着急进行设计开发,不妨尝试联系本地的分销商获得相关资料、技术等支持。

回复 网友R:
NEC,VIA以及近期台系厂商推出并且通过认证的芯片,基本上都是PCIe - USB 3.0 SS Host的桥接芯片;以及相应的HUB芯片。
CY这个是SS Device侧,SS - 并行口的芯片,完全不同类。

回复 网友S:
机械强度上,3.0 Spec规定了插座下方要有大面积铜箔焊盘,用于插座的机械加强;考虑到SS的Micro面积大,比2.0的Micro还是要好点。
CY开发板上的插座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在CYPRESS 第三版本的资料已经出来,能否传到论坛或者其他地方呢?

网友:
USB3.0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可以测试出USB3.0和USB2.0的传输速度上的差异了。
如下图:
USB2.0的传输速度。

USB3.0的传输速度。

欢迎大家提供也贴出自己的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有点鸡肋,研究下怎么提高传输速度,希望大家一起提高传输速度的解决方法!

网友:
DEMO板多少钱?????

网友:
3.0测速度这么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虑用AutoBulkLoop还是什么的,最简单的那个,测试程序跑,并酌情进行修改。这个测试结果看起来不太对头。

WinXP + LibUSB,在USB 2.0 HS端口跑到双向20M都不太难;USB 3.0 SS端口速度还能再上去点。不支持USB3都能看出来驱动什么的造成的差异。

Linux + LibUSB,USB 3.0 SS,同步Read + 同步Write的速度在每个方向40M的数量级上。SlaveFIFO单向可能会更高。

网友:
关注3.0

楼主:
回复 网友N:
刚刚拿到手的CYPRESS Beta-3的资料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支持楼主.楼主做板子的话算我定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T:
呵呵....板子制作成本太高了,如果DEMO板的成本高了,大家都不会很支持的,不过一直在策划中,找个最合适的方法,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案,不妨说出来。

网友:
最近在做USB2.0的一个项目,看来时代在改变,社会在进步,先进技术在不断更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T:
呵呵....板子制作成本太高了,如果demo板的成本高了,大家都不会很支持的,不过一直在策划中,找个最合适的方法,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案,不妨说出来。

不如楼主说下200元的价格要多少套才做得下来.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是什么接口啊,好有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U:

带阻抗控制的高速传输线接口。中间有地板,构成微带线。插拔声音还行,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打听了下,有人做了二块板子,花了3K还多。板子的技术要求很高的,所以要好的PCB厂商,所以价格贵呀。如有有人有好的PCB厂商,可以在考虑下!

楼主:
回复 网友N:
老大,您果然是行家,这个连接器不是一般的贵,商家给我的报价是10pics价格1k,这可能还是没有含税以前的。那个贵呀,伤不起呀!
你说着板子,能做嘛?器件太贵了.....

网友:
高速的座子本来就贵,我们买过Samtec差不多的QSE/QTE系列,差不多¥150/pcs

楼主:
回复 网友V:
不过幸好,我可以申请到样品,5Pcs,呵呵.....不用掏钱了。

网友:
严重支持啊,68013放下快一年了。
玩就玩新东西啊。
据说是200M的926ej哦,期待。。

回上面【22楼】 gerbe :
Altera的官方版上的高速接口买不到,其实就是
大名鼎鼎的Samtec为Altera定制的,叫HSMC。你去官网找就行了,
样片直接找北京办事处申请,看你人品了。如果买的话好像要差不多200一对(1公1母)。
用过,确实好东西。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哪位需要用到USB3.0的芯片,我可以帮朋友们买到,不过据我所知,可能是100多块一个哦!如果您想做USB3.0相关的开发,而苦于找不到芯片,我想我愿意为您效劳!

网友:
非常好啊

网友:
我们公司有购买意向。楼主方便的话留一个QQ或者邮箱
我的扣扣:三8九一九一

网友:
比较感兴趣。
主要是这款芯片的资料现在是否比较丰富?

网友:
另外,这个芯片是不是usb3.0 phy芯片?

网友:
好奇板子底部的铺铜,这都是一块一块画出来的么?

有区分这么多地么? 最近见过几块板子这么画,PROTEL?

楼主:
回复 网友W:
QQ邮件已发出,请您查收。前期手上的片子不是很多,不过开发使用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X:
这颗芯片的资料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可以在本贴中参考 Beta -3的资料,你看了便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您好,现在layout一般有三种软件1>PROTEL (包括 Altium Designer 所有的产品)2>PADS(即之前的POWER PCB) 3>Cadence Allehgo
三种软件的使用范围:1>中国的小型民营企业,一般在小企业教老的工程师,还有就是一般大学毕业生,在南方小企业中运用的较多 2>中国中端企业比如:华为(手机事业部);手机设计行业用PADS软件较多。3>中高端企业使用,欧美企业和台企使用比较多。
这种比喻:
1>PROTEL 比喻成在一般的铁路铁轨上行驶的火车
2>PADS比喻成在动车的铁轨行驶的动车
3>Cadence Allegro比喻成在高铁铁轨上行驶的高铁
其中的特点我想大家会更明白。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件为USB3.0的规范,如有需要的请下载!

网友:
谢谢先。
正在读usb2.0的规范,问问usb3和usb2区别很大吗?如果调试,目前的计算机有usb3接口?

网友:
usb的规范还不太懂,特来学习下,有机会就买一片回去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X:
USB规范应该说大同小议,其实区别就是速度上的区别x10倍关系。现在有的电脑开始有USB3.0的借口,如果你电脑上还有空的PCIE接口,可以到网上买USB3.0的PCIE板卡。

网友:
回复 网友X:

目前FX3的资料还相当少,只有:
1、DataSheet;
2、Layout Guide,据说很多人栽USB SS的layout上了;
3、IIC Boot ROM format,这个对IIC ROM的文件格式很有价值。
4、FX3 Manual,关于内核的部分写的糙的很;主要是介绍API和Firmware Lib的流程。
5、FX3 Lib API,内部API库的手册,好多事情也交代的很粗糙。
还有一两个手册,实用价值不太大。

剩下的就是SDK的FX3 Demo代码。
注释还算不错,但是好多关键的地方需要自己连猜带试的改,用的东西都是Demo里边抄,难找别的出处。

Cypress看起来不像要在近期内公开详尽底层资料。

回复 网友X:

从Spec看,USB 3.0 Spec不是完全替代2.0的Spec,而是定义/更新了USB SS部分相关的内容。
完整的USB 3.0 = USB 3.0 Spec + USB 2.0 Spec两个手册。参考USB 3.0 Spec 1.3描述。

要想完全从Spec上弄清USB,必须从USB 2.0开始。
USB 3.0在2.0的HS链路之外定义了新的基于包转发的全双工差分串行链路,物理层和MAC层很多通常用户不可见的机制和USB 2中规定的内容相差甚远。但是用的时候是USB HS/SS共存的。

对上层应用来说,USB3和USB2用起来无本质区别,比如LibUSB,代码都可以不改。只不过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楼主:
开始说要给关注此帖的人一定的福利,现在已经决定开始做这块板子了,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提前预定,提前预定的肯定会给你一定的惊喜!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g. Go ahead. 特别注意Layout的相关问题。

注意跑Slave FIFO需要的资源,否则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N:
目前的想法是先把这DEMO做出来,layout是第二版本的,就仅仅是这个板厂都是个很大的问题。投入在5-6W之间的,风险还是有的,但是保证PCB等各个方面的质量和原厂的DEMO的质量处于同等水平!
预定的人数决定一次做多少PCS!
USB3.0绝对是以后的主流,需要的抓紧了。
10.28-11.06 10天时间................

网友:
200左右 我可以预订一个,但是前提是拿回来要能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是重新做板子,就要那么多钱,无论上SS与否。
考虑周全,认真布局,尝试一下SS也算对未来的开发积累一些经验。

FX3如果只有HS的话也算是不错的一个平台,至少是ARM的,比51的FX2开发爽快多了。
但这样的话,就不一定比HS的MCU,比如SAM3U,FreeScale的爽了。
定位比较难。

不知道想Demo什么?现在能Demo也就是SDK那些,本来FX3就没什么外设接口。
感觉最多就是带个S3AN这样的FPGA,做成一堆GPIO那样子。

USB 3.0因为向下兼容,怎么说都是主流。
USB SS因为嵌入式系统的处理能力限制,以及受到板卡,连接器,线材的设计、成本限制,只会在需要上百兆带宽的有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长期看,它受到光口,外置PCIe等的威胁。

楼主:
回复 网友Z:
200块搞不定的,光板子(板子难度有点大)就要100块一块,芯片要100多,其他都不算,这个难度有点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开始都是摸索阶段,先demo,然后再这块demo的基础上外接FPGA+DDR II SDRAM,或者加FPGA+FIFO等等,这一切都在实施。对图像采集,虚拟仪器等还是很有帮助的。
你的提议也是对的,我现在正尝试用ALLEGRO画这种高速的板子,我之前都是用PADS(power PCB)但是像这种板子,我觉得还是ALLEGRO还是合适这样的板子。

网友:
关键在于用合适的工具,算清参数,仿真通过。用什么工具搞PCB到是次要的,只要工具的差分走线功能和等长调节功能不要太差就行。
认真学习那个Layout Guide并且学习EVK板卡的Gerber。

准备做比EVK多加点料的开发板形式的东西啊,考虑上带DDR硬核的芯片吧。不过那就真的不便宜了。。。一般人也买不起玩。

网友:
usb3.0的差分信号也就5G,用什么工具画pcb我感觉是次要的。我同学做光模块,10G的差分线,照样用protel完成。阻抗的关键是要与pcb厂家联系,有他们给你相应的参数,找个大点的pcb厂家,都会提供支持。
  附件一些资料很大,所以没有看完。想问问demo板主要实现什么功能?是不是只有一个usb芯片,完成和计算机通信?
  目前cypress有没有usb3.0 phy芯片?

网友:
另外,建议做demo板时,也没必要和原厂一样。太多插座,成本也很高,用户用到的也不多,最好能简化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X:
打算只留一个120PIN的那种接口,另外二个不打算留下了......不然成本搞不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所以嘛。先一步一步的走,一点一点的去完善,不能一次到位,IPHONE也有1,2,3,4,4s呢。呵呵.......
我问下dr2001能否留下联系方式如QQ.MSN等之类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预订一块

网友:
即便用Samtech那种120Pin的QSE也不便宜,而且也不是那么好买。
2.0mm或者2.54mm的IDC是最方便的了;而且GPIF II信号最高就100M。或者用0.8mm的那种B2B的塑料插接件也行。

从CY的EVK图上看,也就是AC耦合电容和USB座的引脚需要对阻抗和电容处理一下,别的貌似也没特殊处理。重要的是计算。

网友:
问个诺诺的问题, 目前的USB2.0用的线,可以满足3.0的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A:

USB SuperSpeed要求整个链路,即主机(PC的Host控制器),主机插座,线缆,路由器,设备插座,设备均支持SS,并且驱动支持SS,才能发挥作用。
其中任意一个是HS(USB High Speed,通常意义下的“USB 2.0”),那么就只能按照HS跑。

所以你用HS线,只能跑在HS的速度上。

网友:
很想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N:
既然用120PIN的那种连接器,就保证能搞到的嘛(板子上母座,送公座),所以板子的生产成本很高。这种高速的东西,不管怎么搞,板子的价格就在那里,不会便宜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dr2001,你要是想玩,我给你半价,另一半我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又重新开始测试了下USB3014的速度如下图:

速度为105.4MB/S

速度为111.8MB/S,在实际测试过程中达到过118.XMB/S。
可是跟协议上写的500(480)MB/S 还是相差比较远呀。
听说PCIE的1个line的都可以跑120MB/S,4个line 40XMB/S还要多.....
看来USB3.0的实际运用还是要一段时间,等intel 、microsoft原生支持USB3.0的时候,USB3.0 Device才有的搞头!
不知是Renesas 的USB3.0的HUB的问题,还是系统支持性的问题。
希望有好的测试方法,大家贴出来,一起探讨下!

网友:
FX3目前大家测试的结果大约都在100MiB左右。如果用Slave FIFO,OUT会略低,IN差不多。

Win7下用LibUSB + WinUSB可以试试4MiB一个请求,加上Fx3固件进行处理,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2.0 还没用明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在WIN7 下用Renesas 的USB3.0HUB测的速度和XP下用Renesas的USB3.0的HUB速度差不多。
看样子,WIN7对USB3.0的兼容还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7也不是系统内核直接支持的USB3,这个需要等Win8或者之后的操作系统才行。

Linux的支持开始的相对比较早,但是因为没有十分普及,似乎效率不是太高。

网友:
cypress这些驱动,是否有源码开放?

楼主:
回复 网友X:

貌似驱动可以自己开发.....现在很多资料都还是Beta版,所以只能等正式资料下来,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自己开发驱动有点难,如果有源码作参考,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不错 有的话  可以考虑订一块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了下NEC的FAE,他们的USB3.0的HUB使用过程中实际测试速度最高就是:240-260MB/S
在其官方网站上贴出来的也是200MB/S。
所以运用CYPRESS 的USB3.0的DEVICE达到120MB/S左右,已经很不错了。
USB3.0的HUB也是限制USB3.0速度的其中因素之一。
在PLX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了PLX的USB3.0的HUB。
下图为其的框架结构和一些简要说明!

其声称可以达到400MB/S,不知道实际测试过程中到底能达到多少速度。
顺便贴上这个芯片的简要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Cypress论坛上已经有人说FX3 USB SS速度测试到220MiB/s了,具体的测试环境不明。、

目前不清楚FX3内部AHB的工作频率和数据宽度,否则可以估出来可实现的最大带宽。
由于FX3 DMA数据必须过系统内存,因此它可能是一个瓶颈。按照CY手册上说,GPIF II 100MHz PCLK 32Bits可实现的最大带宽是320MiB,也就是说,内部DMA-AHB要工作在200MHz @ 32Bit才能满足Host - GPIF II。
考虑到FX3 ARM 926EJ-S Core跑在200MHz,故猜测System Memory、ARM-AHB,DMA-AHB应该都是200MHz @ 32bit的。所以实际性能可能比320MiB略低。220MiB还应该能提升一些。

USB SS的HUB貌似主要是存储转发的机制,性能应该不至于拖后腿,10G以太网技术都挺成熟了,5G的应用出问题应该不至于。
USB Host Controller的性能可能会导致一定的瓶颈,而且,PCIe的Lane数量以及每个Lane的带宽都可能最终影响到USB SS的可用带宽。
另外就是驱动,系统的支持,再好的硬件赶上个RZ的系统也白搭。

现在貌似100MiB的水平是大家都能达到的,更高的还不知道需要什么环境使用什么技巧。

网友:
3.0的900毫安的供电较2.0的500是亮点,至于传输速度,有E-SATA在,个人不是很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N:
后面的回复中看到,有人用SYNC FIFO模式下测试达到了300MB/S。
所以我先打电话给力NEC的FAE首先确认了我用的USB3.0HUB芯片的PCIE的版本,明确是PCIE-2.0(现在我还是怀疑)!
然后找PLX的一个USB3.0HUB进行测试,这一个行动还在进行中......ing.....
明天在仔细研究下该那些参数可以提高测试速度。
一下是在CYPRESS论坛中找到的测试速度达到300MB/S的截图!

Hello,

now I tested the FX3 Board in sync slave FIFO mode (80MHz PCLK) on a Gigabyte ga-790fxta-ud5 Mainboard. And the speed is nearly 300MB/s while BULK IN streaming with 16 packets per transfer. See screenshot. I think the Renesas host controller is connected via PCIe 2.0 on this board. On my office HP Compaq 6000 pro PC it seems to be only PCIe 1.0 connection.

网友(2011-11-02):
如果是在Win下,不妨考虑以下参数:
FX3侧:
1、USB Burst Transfer要允许,开到MAX 16Packets。这个要修改描述符表和EP设置至少这两个地方。
2、DMA Buffer多开几个,保证这里不会堵塞。
3、Sync Slave FIFO,90MHz,32Bit Mode。(主要是100MHz 32it据说FW有Bug,不能用19.2M晶体。)

PC侧:
1、使用异步IO,玩命堆请求。
2、每个请求使用大包,Windows的最大包是4MiB。
最好查看一下那个PC侧界面的代码,看看用什么参数发的。

网友:
用过Cadence Allegro,玩过FX2,Xilinx的FPGA也比较熟,还有什么DDR2也挂过,楼主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
QQ: 64二9叁五五四3

楼主:
回复 网友N:
在仔细分析下FX3的FW,多测试几个板卡,看看到底USB3.0能跑多少。
我希望,USB3.0能达到其理论的80%,就足够了.........
能留个联系方式嘛?好好的讨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那个300MiB/s的结果,是单向Sync Slave FIFO的测试结果的话,那就已经相当好了。而且他用的80M PCLK。
指:使用Sync Slave FIFO模式,PC单向传送数据,EP OUT发送或者EP IN读取。

FX3手册上已经说了,GPIF II设计吞吐率是320MiB/s @ 100MHz 32Bit Sync Slave 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果单向能达到300MB/S,对于很多场合足够使用了.......

网友:
最近接了个高速采集板的项目,双向通讯,要求至少22mb/s的传输速率(下限,最好能40-60mb/s),第一次做这个,还是一个人做,我觉得用USB2.0很难实现啊,所以想到了用USB3.0。不过查了一下,发现Cypress的3.0芯片国内买不到啊,悲剧。。。不知道大家有好的建议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尽量用已经成熟的方案实现,FX3现在应该说是在趟雷阶段,SS自己做搞成功的目前据说不多。

如果用FX3建议联系CY的Sales,他们会帮你联系到分销商,目前该芯片正在量产过程中,可以拿到ES作为测试。急用的话建议暂时不选择FX3。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后面的回复中看到,有人用sync fifo模式下测试达到了300mb/s。
所以我先打电话给力nec的fae首先确认了我用的usb3.0hub芯片的pcie的版本,明确是pcie-2.0(现在我还是怀疑)!
然后找plx的一个usb3.0hub进行测试,这一个行动还在进行中......ing.....
明天在仔细研究下该那些参数可以提高测试速度。
一下是在cypress论坛中找到的测试速度达到300mb/s的截图!
hello,
now i tested the fx3 board in sync slave fifo mode (80mhz pclk) on a gigabyte ga-790fx......

PCI-E 1.0的最高速度是2.5Gbps(8b/10b解码后是250MB/S),再转USB3.0当然会限制fx3的速度,PCI-E2.0的速度翻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用USB2.0实现有点难度的,SS实现起来很轻松,不过需要在等段时间.......

网友:
正在学习USB3.0的开发,现在市面上只有这一款USB3.0的芯片,那就是CYPRESS的cyusb3014。USB3.0的开发要比2.0的复杂许多,增加了ARM926E内核,增加了实时操作系统,又是BGA封装,不容易啊!

网友:
关于CYUSB3014的传输速度,我这里有几个数据提供给大家(当然是有依据的了,不会瞎说的)
1、一般的测试速度能达到120MByte/S,当然这和主板、PCI-E转换卡等因素有关。
2、最近有记录的测试速度是220MByte/S,还是用PCI-E的转换卡,只不是2.0的卡。
3、按照官方估计,如果本地芯片组支持的话,可以达到330MByte/S,不过,这可能是明年的事情了。

             cyusb3014

网友:
楼主的开发板不错,我这也有一块,也有SCH或者GERBER文件。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己的USB3.0的开发板,只是我来晚了这里,如果早点来,一定发起一个活动,做一个咱们广大网友负担得起的USB3.0的开发板。如果后来者有兴趣,可以站内联系我,大家一起讨论学习USB3.0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觉得还是先上USB2.0
同时再买块3.0的发卡板,时间够的话做点尝试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

楼主:
回复 楼主:
----------------------------------------------------------------------
大家看看一下几张图片看看,是不是我测试错了呀。

竟然达到了512MB/S,超出理论? (原文件名:USB3.0测速3.JPG)

顺便贴上测试的程序的IMG文件和C++的测试软件,请大家验证下。

网友:
我去 这数据真的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你测试清楚用的什么原始Demo修改的?

如果是用Manual DMA,Source Sink Demo改的,测试结果应该比较低才对。这里速度低的原因是每个Buffer需要手工Drop,不能自动完成。

软件界面已经说了,Windows Driver的数据传输大小是4MiB。为了冲速度,程序可能试图提交大缓冲,也许程序是拿你试图提交的数据算的流量,实际上是按照4MiB跑的。检查程序吧。
Windows下可以直接用Process Explorer看IO吞吐量,基本准确。

检测吞吐量最好的办法是Slave FIFO,直接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的慷慨!
因为我目前没有这个开发板,供应商说得一周后才能给我找一个,还只能提供一两天时间,晕哪!
不知道这个板子哪里能买到?我现在在北京,如果可以告知个方法。

另外,有点不是太明白,请教一下:usb3连接线最长能到多少米?我很关心这个参数。
我在规范中没有看到具体的数据,看其意思是跟Cable的参数有关,但是目前市面最多是1.5m和3m,
如果要更长不知如何操作?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啊,算我一个,我正在进行中,不过暂时没法保证时间哪天能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测试软件的代码?以便能学习参考。

网友:
刚刚听说供应商送样品过来,不知道这圣物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N:
问各位一个问题:
本工程的思路是:在UART的二个socket,CY_U3P_LPP_SOCKET_UART_PROD和CY_U3P_LPP_SOCKET_UART_CONS,通过CY_U3P_DMA_TYPE_MANUAL_OUT和CY_U3P_DMA_TYPE_MANUAL_IN的模式使数据正常的传输,但是已经修改过多次也试验过多次,本工程还是没有正常的跑起来,请高手们指点下迷津。
以下是程序的重点部分:
第一部分,进程事件处理部分
void
UartThread_Entry(uint32_t input)
{
        CyU3PDmaBuffer_t        FX3UartDmaBuffer,UartOutBuffer;
        CyU3PReturnStatus_t        apiRetstatus;
        //Initialize the UART Example application
        CyFxUartAppInt();
        //CyU3PMemSet(FX3UartDmaBuffer.buffer,0x32,CY_FX_UART_DMA_BUF_SIZE);
        for(;;)
        {
                if(CyU3PSemaphoreGet(&UartDmaSemaphore,CYU3P_WAIT_FOREVER)== 0 )
                {
                //CyU3PMemSet(FX3UartDmaBuffer.buffer,3,CY_FX_UART_DMA_BUF_SIZE);
                if (CyU3PDmaChannelGetBuffer (&UartDmaChHandleIn, &FX3UartDmaBuffer,CYU3P_NO_WAIT) == CY_U3P_SUCCESS)
                {
                        if(CyU3PDmaChannelGetBuffer (&UartDmaChHandleOut, &UartOutBuffer,CYU3P_WAIT_FOREVER) == CY_U3P_SUCCESS)
                        {
                                CyU3PMemCopy (UartOutBuffer.buffer, FX3UartDmaBuffer.buffer, FX3UartDmaBuffer.count);

                                apiRetstatus=CyU3PDmaChannelCommitBuffer(&UartDmaChHandleOut,FX3UartDmaBuffer.count,0);
                                if(apiRetstatus != CY_U3P_SUCCESS)
                                {
                                        CyFxAppErrorHandler(apiRetstatus);
                                }
                        }
                }
                apiRetstatus = CyU3PDmaChannelDiscardBuffer (&UartDmaChHandleIn);
                if(apiRetstatus != CY_U3P_SUCCESS)
                {
                        CyFxAppErrorHandler(apiRetstatus);
                }

                CyU3PThreadSleep(100);
                }
        }
};
第二部分:二个DMA通道的初始化部分
//configure DMA channel Manual In
                                dmacfg.size                        =        CY_FX_UART_DMA_BUF_SIZE;
                                dmacfg.count                =        2;
                                dmacfg.consHeader        =        0;
                                dmacfg.prodFooter        =        0;
                                dmacfg.prodHeader        =        0;
                                dmacfg.dmaMode                =        CY_U3P_DMA_MODE_BYTE;
                                dmacfg.consSckId        =        CY_U3P_CPU_SOCKET_CONS;//ENGRESS
                                //dmacfg.consSckId        =        CY_U3P_LPP_SOCKET_UART_CONS;//ENGRESS
                                //dmacfg.prodSckId        =        CY_U3P_LPP_SOCKET_UART_PROD;//INGRESS
                                dmacfg.prodSckId        =        CY_U3P_LPP_SOCKET_UART_PROD;//INGRESS
                                dmacfg.notification        =        CY_U3P_DMA_CB_PROD_EVENT;
                                dmacfg.cb                        =        CyFxUartDmaCallback;
                                //dmacfg.cb                        =        NULL;
                                dmacfg.prodAvailCount=        0;
                        //Manual Channel
                        //apiRetstatus = CyU3PDmaChannelCreate(&UartDmaChHandle,CY_U3P_DMA_TYPE_MANUAL,&dmacfg);
                        //Manual out Channel
                        apiRetstatus = CyU3PDmaChannelCreate(&UartDmaChHandleIn,CY_U3P_DMA_TYPE_MANUAL_IN,&dmacfg);
                        //
                        if(apiRetstatus != CY_U3P_SUCCESS)
                        {

                                CyFxAppErrorHandler(apiRetstatus);
                        }
        //configure DMA channel Manual Out
                //dmacfg.size                        =        CY_FX_UART_DMA_BUF_SIZE;
                dmacfg.count                =        2;
                dmacfg.consHeader        =        0;
                dmacfg.prodFooter        =        0;
                dmacfg.prodHeader        =        0;
                dmacfg.dmaMode                =        CY_U3P_DMA_MODE_BYTE;
                dmacfg.consSckId        =        CY_U3P_LPP_SOCKET_UART_CONS;//ENGRESS
                //dmacfg.consSckId        =        CY_U3P_LPP_SOCKET_UART_CONS;//ENGRESS
                //dmacfg.prodSckId        =        CY_U3P_LPP_SOCKET_UART_PROD;//INGRESS
                dmacfg.prodSckId        =        CY_U3P_CPU_SOCKET_PROD;
                //dmacfg.notification        =        CY_U3P_DMA_CB_PROD_EVENT;
                //dmacfg.cb                        =        CyFxUartDmaCallback;
                dmacfg.cb                        =        NULL;
                dmacfg.prodAvailCount=        0;
        //Manual Channel
        //apiRetstatus = CyU3PDmaChannelCreate(&UartDmaChHandle,CY_U3P_DMA_TYPE_MANUAL,&dmacfg);
        //Manual out Channel
        apiRetstatus = CyU3PDmaChannelCreate(&UartDmaChHandleOut,CY_U3P_DMA_TYPE_MANUAL_OUT,&dmacfg);
        //
        if(apiRetstatus != CY_U3P_SUCCESS)
        {

                CyFxAppErrorHandler(apiRetstatus);
        }
请高手们务必指点下。
在挂上整个工程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C:

USB 3.0线缆长度需要这样考虑:
1、标准没有规定单纯支持SS模式的电缆,因此,电缆必须支持HS/FS。
2、根据USB 3.0 Spec 5.5.7节,SS的线缆长度未做规定。信号线对衰减小,电源线对粗的线缆就可以比较长。SS是全双工的。
3、考虑到支持HS的半双工链路,因此线缆长度有限制。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回复 网友AD:

具体例程请参考SDK相关内容。
请特别注意,UART开DMA后,外部输入到DMA的数据不满一个Buffer,是可能没有事件发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问题,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发送了一个很长的文本,在正常的AUTO和MANUAL模式下都可以正常的工作,就是在MANUAL_OUT和MANUAL_IN的情况下,没有反应。请具体的指点下.......

网友:
问两个问题:
1、linux环境下,支持usb3.0 burst transfer 吗?
2、linux环境下,如果使用异步iso传输,大家现在测试的速率大概多少?

网友(2011-12-02):
太帅了,以后有机会要玩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
大家看看一下几张图片看看,是不是我测试错了呀。
----------------------------------------------------------------------

下图是我测试的你的固件,竟然达到600MB/s,显然是有问题的!

想问一下你的固件都改动了什么地方?

600MB (原文件名:USB3.0测速600MBps.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E:
你用C#和C++二个测试软件,测试的结果不一样,可能是C++那个程序有问题吧。具体的还没有确定.......
等你研究明白了,发个帖子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default example is not optimised for performance in USB 3.0, in order to get
  better perfomance the following changes has to be done.
  1. Have only 1 endpoint (IN or OUT) This avoids any USB host bandwidth issues.

  2. Update the "Max. no. of packets in a Burst" field (1 to 15)in the "Super Speed
     Endpoint Companion Descriptor" in cyfxbulkdscr.c.

  3. In cyfxbulksrcsink.c change the dmaBulkSrcSinkConfig.size by factor of ("Max. no. of
     packets in a Burst" field in the "Super Speed Endpoint Companion Descriptor" + 1) for
     USB 3.0

  4. In cyfxbulksrcsink.c change endPointConfig.burstLen to "Max. no. of packets in
     a Burst" field in the "Super Speed Endpoint Companion Descriptor" + 1, before
     calling CyU3PSetEpConfig.

请教一下,这4个优化中,第3个你怎么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E:
  if (txApiRetStatus == CY_U3P_SUCCESS)
        {
            /* Based on the Bus Speed configure the DMA buffer size */
            if (glUsbSpeed == CY_U3P_FULL_SPEED)
            {
                dmaBulkSrcSinkConfig.size = 64;
            }
            else if (glUsbSpeed == CY_U3P_HIGH_SPEED)
            {
                dmaBulkSrcSinkConfig.size = 512;
            }
            else if (glUsbSpeed == CY_U3P_SUPER_SPEED)
            {
                dmaBulkSrcSinkConfig.size = 15360;
                CyU3PDebugPrint (4, "USB Connect SS");
            }
            else
            {
                /* Error Handling */
                CyU3PDebugPrint (4, "Error! USB Not connected\n");
                CyFxAppErrorHandler(CY_U3P_ERROR_INVALID_CONFIGURATION);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这么改的,但是加载固件后就没反应了。

又试着改了其他地方都不好使,郁闷啊!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其他要改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E:
下载我修改好的固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其中的数据填充溢出造成的。

我现在测试的bulk in到220MB/s的速度,但很不稳定,而且有时会将计算机干蓝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E:
其实USB3.0的实际速度测试还是可以在搞下的......我还没有测试出来.

网友:
USB3.0 ,cypress的板子,大赞一下,可以现在英特尔的主板对于USB3.0支持的不是很好....开发起来不是像2.0这么给力~不过cy的板子还是很给力的哈~usb3.0和thunderbolt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哈~

楼主(2012-01-10):
CYPRESS USB3.0的正式资料已经出来了和测试版的资料差别还是有点的,不过主体还是一样的。如果需要的到CYPRESS的官方网上去下。
http://www.cypress.com/?rID=57990

网友:
回复 楼主:

SDK 1.0基本内容没动,但是IO Matrix的配置多了一个LPP Mode,需要认真配置一下,否则启动不能。
别的基本没什么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N:
在DOC文档中,说明的更详细了,很多之前没有说的说明,在文档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个上海代理商的电话
说现在主要还是推2.0,
3.0的样片都是工程样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F:
现在CYPRESS 的USB3.0的芯片已经量产了......我这边是原厂的代理,可能信息比较全面些!

网友:
CY网站上报价都登出来了,还问代理啊。-_b

千片批发价好象是24块多,一点都不便宜。

网友:
USB3.0,帅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G:

1、Linux Kernel驱动看起来用的是XHCI 0.95协议实现,对Burst有一定支持。

2、基于不严谨的测试,从Bulk传输速率上看,Linux是支持Burst的。但此不意味着Linux对USB SS特性的完整支持,特别是用户态用USBFS/LibUSB进行访问的情况下。

3、似乎Linux对ISO传输仅有有限支持,特别是用LibUSB的情况下。对此的评估性测试结果显示不乐观。后来没进行深入测试。

网友:
淘宝上卖的USB3.0开发板空PCB要500大洋一片啊,8层板
烧不起啊

网友:
usb3.0的host和device的兼容性似乎存在问题
我手上有两款host controller,一款是ASMedia的xHCI,一款是VIA的xHCI,
使用CY的slfifosync,
ASMedia的xHCI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传输数据错误,
VIA的xHCI就没有问题。
cypress的官方论坛上也有人说使用ASMedia的xHCI出现问题。
目前无法确定真的是兼容问题还是ASMedia的xHCI有bug。

网友(2012-02-13):
2k 楼来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H:

用Linux试试看,Linux内核现在是0.95 XHCI的实现,对所有的控制器都是一样的。
如果差很多,那就说明硬件链路存在不兼容的现象,当然也有可能是线缆的问题。

FX3的ES芯片在OUT EP的时候,Burst似乎有点配置问题,感觉是窗口计数器有Bug。测试极限速度用IN方向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3.0向下兼容2.0的,我买的一个3.0U盘在2.0的电脑下比一般的都快

网友AI(2012-04-27):
请问:
USB3.0(CYUSB3014)接PC端USB2.0接口,可以吗?
CYUSB3014自动识别支持,还是需要改变CYUSB3014内部程序才支持USB2.0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
USB3.0(CYUSB3014)接PC端USB2.0接口,可以吗?
CYUSB3014自动识别支持,还是需要改变CYUSB3014内部 ...

兼容USB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USB2.0

那就是说我在USB3.0(cy3014)开发的程序,也可以直接插在PC端2.0接口上用。

网友AI:
看了楼至的帖子后,对楼主很佩服,

我现在正在着手USB3.0一个项目,还希望与楼主多多交流,也可以有合作。不知道怎么与楼主联系。

网友:
蛋疼的BGA,

楼主(2012-08-18):
引用 网友AI:
看了楼至的帖子后,对楼主很佩服,

我现在正在着手USB3.0一个项目,还希望与楼主多多交流,也可以有合作。 ...

如有需要请联系,因为最近在忙另一个项目,所以....见谅哈!
710277207(请加备注)

网友(2013-03-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国外网站

网友(2013-09-14):
问一下这个是主设备还是从设备啊?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支持USB3.0了,就是从设备还没咋见过

网友(2017-05-24):
可以做usb3.0 的host么?直接跟usb摄像头传输视频数据

网友:
没想到五六年前就在讨论 CyUSB3014 这个芯片。我现在正在用它做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