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阻抗变换】用NE602做下变频器

楼主(2011-09-02):
根据我的应用,接收频率170Mhz-270Mhz范围,单频点接收,也就是在这个频率范围内,任意一个频率。
所以,我打算分为2个段来做
L段:170-220Mhz,H段:220-270Mhz
中心频率分别对应:f1=195Mhz,f2=245Mhz。
频宽:分别为50Mhz

NE602输入阻抗为1.5K,天线输入阻抗为50R
--------------------------------------------------------------------------------

Ne602 Datasheet推荐接法 (原文件名:602输入主抗计算.jpg)
根据上边的电路,计算主抗变换,应该怎么去计算?
--------------------------------------------------------------------------------

Ne602 网友给出接法 (原文件名:602输入主抗计算2.jpg)
根据上边的电路,计算阻抗变换,LC谐振电路
L段:
C=2.1PF,L=313.9nH
H段:
L=2.1PF,L=249.8nH

计算过程是按照标准的公式计算,应该没有错误。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说不上来。

我应该是按照三极管(9018?H10?)的输入阻抗进行计算吧?不应该按照NE602的输入阻抗计算!
但是,从电路上看,三极管和NE602之间的阻抗又通过怎么进行变换呢?

另外,串联起来的3个电容,也就是LC谐振的左右两边和三极管和NE602中间的电容,这个容值应该怎么取?

再另外,从这个电路来说,我应该先定什么元件的值,然后再到什么元件的值。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应该先定三极管的工作态,然后在进行阻抗变换?

网友:
“频宽:分别为50Mhz ”,差点看成带宽。。。

俺建议你先找个成熟的电路,然后再弄这个计算。

如果是俺,先根据三极管的参数确定CE电流,然后计算电阻,再计算阻抗。

随手翻起手边的杂志,有个NE612的2米FM手持接收机。。

http://www.qsl.net/va3iul/Homebrew_RF_Circuit_Design_Ideas/Homebrew_RF_Circuit_Design_Ideas.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这个资料不错,网站也不错。谢谢花生,学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