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理清洗示波器的旋钮?(接触不良)

楼主(2011-09-02):
各位大侠,我买了一台40M的日立V-422示波器,也不知哪个年代生产的,比较旧,二百多块钱,波段开关旋钮好几档接触不良,想清洗一下,可是又拆不下来,塑料旋钮好象粘死了。有一些是很长的连杆带几个波段开关,怎么办好呢?有没有办法拆下来,或者不用拆的清洗方法?我有无水酒精和丙酮。

网友:
难有好办法.    咱的SR12,也有开关接触不良.  居然轻易都拆不开(见到开关).

只好多旋旋,会有接触好的机会.

网友:
呵呵,,那个要有足够的工具才能拆下来清洗的,,,传说有一种仪表专用油,,喷过后不留任何痕迹的,,,

网友:
WD-40我用得很多,但留下的问题也是容易粘灰尘,建议用完成吹干

楼主:
谢谢各位!WD-40有真正用过的吗?滴进去怎么再吹干呢?它自己不会挥发吗。酒精和丙酮成分简单,挥发彻底,更好用吧?

网友:
WD-40是松锈的, 如果示波器上有螺丝锈住了拆不开, 正好适用.

············

折开以后,再要对付开关的“接触不良”,就要用专门的“清洁”电接点的喷剂了.
要慎用这类“喷剂”,要设法事先了解或检测一下其理化特性,

比如,  来源是否正宗. 再在手头其他旧开关上喷了试试,观察和测量有否意外的副作用等等.比如粘灰和漏电等等.

都没问题了,才能往示波器开关上喷,......这东东是高阻抗的,高频的, 特灵敏.比一般开关要求高得多.

······
去维修示波器的店家问问,多问几处,应该会得到比较准确的推荐.   或者网上再多查查,  要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