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可以装在64位系统上用不?

楼主(2011-09-02):
系统是win7 64位,装MPLAB IDE 8.76,装到最后有这么个MPLAB-IDE 64-Bit USB Device Drivers Installation的界面,一时还难以理解。

在它的安装目录下有 Drivers64 这个文件夹,里面有mchpusb.sys和mchpusb64.sys这两个系统文件。
桌面上也有MPLAB IDE v8.76的快捷方式,但就是打不开这个软件,都是点了后出现个MICROCHIP MPLAB IDE这个图标然后就消失了。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也有网友说在64位系统上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WIN 7 64位  ICD2驱动要装64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用这个软件,还不怎么了解。
希望叶子兄能稍详细的说一遍

网友:
直接装就行了,装完后会提示一个页面,告知如何安装64位的驱动

网友:
发现PICC编译器在win7下不能使用,编译出错.

网友(2014-05-14):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WIN 7 64位  ICD2驱动要装64位的.

ICD2是什么>?

网友(2014-06-24):
我的电脑 WIN 7 64位  ICD2无法安装驱动。指定驱动位置后显示找不到驱动,无法安装。

网友:
我現在在WIN8.1 + MPLAB 8.92 +XC8 1.32正常運作中喔!!

如果MPLAB打不開...是不是WINDOWS使用者權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