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做过 测量防静电胶鞋的电阻

楼主(2011-09-02):
请提供可行的方案
只要测出电阻值 在一定的范围 就算是合格产品

自己想了下:
第一 起码要做升压电路 升到几百V
第二 想用电压比较器
第三 用惠斯通电桥
第四 用AD采集 对桥电压做比较

网友:
一般不测鞋的电阻  检测人穿配之后的实际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d
现在因为 工厂生产的胶鞋 尤其是电工胶鞋 需要知道是否合格  老板要求电阻值在10^5  到10^9内,
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买个静电测试仪测量就行。

网友(2011-10-17):
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IC ,做nA 电流放大器,就可以测量G Ω 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