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研究arduino的前辈?

楼主(2011-09-02):
有没有研究arduino的前辈?  希望能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
俺也是,前辈们带小弟们一起啊。。。

网友A(2011-10-26):
这里一个新浪微博可以学学。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581720921_0_1.html   arduino是个新东西,中文资料很少。我有英文资料,要吗?要的话发个邮箱名字。(少量中文资料)

网友(2012-11-08):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个新浪微博可以学学。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581720921_0_1.html   arduino是个新 ...

求资料、、、   arm_tech@163.com

网友B:
“有了bootloader之后,可以通过串口或者USB to Rs232线更新固件”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用串口更新固件,但我的MEGA8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不能用串口更新固件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已經超過4年的玩意, 很多中文資料了.
不過有能力玩直接寫AVR的, 會嫌她沒效率, 慢.
去年有位高手, 叫 robopeak 的, 把它們簡化的 arduinolite 放到 google code. 找找看吧, 不複雜的, 可能淘寶就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了bootloader之后,可以通过串口或者USB to Rs232线更新固件”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用串口更新固件, ...

先得用其他烧写器写入bootloader, 才可以通过串口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得用其他烧写器写入bootloader, 才可以通过串口更新

我是用高压编程器已经写入了Bootloader的,但现在不知道怎么用串口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得用其他烧写器写入bootloader, 才可以通过串口更新

一个是这里不知道怎么选择, 2是复位后指针我选的是指向Boot区(熔丝位配置),但不知道怎么用串口更新

网友C:
选好com口,按 -> (upload, √旁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好com口,按 -> (upload, √旁边那个)

已经成功了,是因为网上说的那个熔丝位不对,网上说的是0xd9ff,而实际应该是0xd8ff,然后还要写锁定位,现在可以连续更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