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的鼠标一顿一顿的,终于查到原因了

楼主(2011-09-02):
近几天台式机出现有时打开资源管理器时卡住不动,等1-2分钟才打开,但同时电脑工作不正常,干什么都卡,移动鼠标都一顿一顿的。
整理硬盘碎片,检测硬盘,用Ghost恢复硬盘,打开机箱清理灰尘,上导热硅脂。
总之能做的都做了,还是不行。
最后找到光盘准备重装,发现光驱时有时无,也引导不了,而且还从IDE0-次通道自己变到IDE1-次通道。
于是去除了这个为我服务了多年的“三星DVD combo”的电源,重新启动。。。。。。。。
世界重新美好了,一切正常了。计划中买硬盘的钱省了。
估计是光驱要坏了,乱发数据影响了对硬盘的正常读取。

下一步,我是买个DVD刻录机,用于备份资料、照片等(现在的硬盘不放心啊,万一坏了,就什么都没了)。
还是买个硬盘,也挂在电脑上,专门用于备份?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备份一定要多种手段。建议dvd,硬盘都上

网友:
光驱好多年没用过了。。。。硬盘吧备份吧   光盘不靠谱

网友:
......除了这个为我服务了多年的“三星DVD combo”的电源...

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这个为我服务了多年的“三星dvd combo”的电源...
看不明白??????????

拔掉光驱的电源的意思。。。

网友:
三星光驱就那个马达皮带很容易坏。经常弹不出光盘仓。
一般情况像楼主这种问题很少发生。我新机器接三星IDE接口的老DVD刻录光驱,开机速度有点慢,准备换个SATA接口的。

网友:
现在的硬盘确实不保险,一盘不要买大了最大买500G的1--2TB的最好不要买大硬盘容易坏!

网友:
用光盘保存重要数据还是不错的,就买那种好的,刻录面是金色的最好,容量有7.8G左右。银色的只有4.5G并且质量也没金色的好。当然金色的价格贵,不过既然是重要数据也就不在乎那么点钱了。我有些重要的数据就是用光盘保存的,刻录好了用盒子装好放在一个小箱子了。外面再加了把锁(没办法有小孩)。

网友(2011-10-07):
光盘放久了也有可能读不出啊,还是分开放两个硬盘得了。

网友:
硬盘时间久了不会退磁吗

网友:
我的三星光驱也烂了。都没用过!装系统才发现读不了盘了!

网友:
光盘的数据保质期理论上有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过如果保管不好或者光盘质量问题有的一、两年就读不出来了
硬盘的可靠性似乎要高一些
真是重要数据一定要保存多份,用不同介质,放在不同地方

网友:
从来不担心
160G硬盘 其它什么备份盘都没有的路过

网友:
要是有很很重要的资料
你可以尝试买个固态硬盘
不过好像很贵

网友:
纯理论地说,信息保存时间:磁盘>光盘>硬盘。重要信息的话,建议用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