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和各位爱好者一个关于电路板的问题!希望大家赐教

楼主(2011-09-02):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一块电路板,四层板,芯片是stm32系列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电源是12VDC供电的。我用了。LM2596转为5V,又用1117转为3.3V 。出现一个怪异的现象,我查了几天也没有查明白,就是焊完板子后上电前我量3.3V和地之间是有590欧左右的电阻值,上电后约一分钟后电流表从12V入量得的电流逐渐增大,最终达到短路的状态。问题是我把所有原件都拆下来后,恢复到100--200欧姆左右,只保留电源芯片,3.3V和地之间仍然会阻值变化,最后达到短路,而新的板子3.3V和地之间是无穷大的。现象比较复杂好像也没有完全描述清楚,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给点建议和意见。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板子做工有问题,不过这个概率太小了。我最开始怀疑电路,但是这个电源的电路之前用过没有问题,现在就加了个spi的网口芯片。如果电路板工艺有问题的话怎么去验证呢?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助啊。希望各位百忙中给点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把所有原件都拆下来后,恢复到100--200欧姆左右”,你用的是什么焊剂?洗净没有?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只能是PCB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啊!就用的普通的那种焊锡啊。可能拆下来还有在焊盘上残留一点。这个我觉得也不会使3.3V-GND之间有阻抗啊。应该还是个无穷大的值吧。以前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这块,没有碰到过问题。您看下我的电源,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导致这样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