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不走直线,PID算法的目标值应该设置为什么呢。

楼主(2011-09-03):
小弟我最近也在做智能小车,但是不知道如何走直线,但是在网上找到的PID算法只是调速作用的,不知道走直线的PID算法又是怎么样的呢,能不能给份原理资料,还有能否具体说明目标值如何设置。

网友:
没有反馈做参考,开环控制是不可能的。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网友:
是左右分开控制的那种车车吗?

我做过一次, 你可以获得两边轮子的实时速度, 然后根据速度差或者行程差来调节两个电机的转速。

====
附件视频是一次调试时的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反馈做参考,开环控制是不可能的。

请问如何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