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高速倾角测量?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高速倾角测量?

楼主(2011-09-03):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高速倾角测量?

网友:
可以试试陀螺积分吧,但长时间精度会差的,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电赛的吧    确实  速度一快了  一般的采集不到数据

网友:
SCA100T,150us,勉强可以用

网友:
你这样是违规的哦。

网友:
?违规?楼上想表达什么?

网友:
加速度+陀螺仪

网友:
就是电赛题目器件,这个东西都是炒卖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试陀螺积分吧,但长时间精度会差的,
这个没办法用.基本无精度可言的.

回复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不可行.在运动中无法使用

三楼的我查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