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ARM生成ELF文件到Proteus仿真LPC2138

楼主(2011-09-03):
请问IARARM怎样生成ELF文件到Proteus仿真LPC2138?
.hex仿真LPC2138不可以看到原代码,不可设置断点。
IARARM6.1版本,不知怎样生成.ELF文件??

楼主:
高手快回复呀?
不要沉了呀!

楼主:
看来只能用.hex来仿真了。
大家能不能在Proteus里用什么方法看到源代码来调试LPC2138?
像winavr生成.ELF在Proteus调试AVR看到源代码。
怎么都不理人,请大家给个回复。

网友:
IAR还直接可以和proteus联调的,搞不出来不要问我,搞出来给大家贴出来。^_^

网友:
为什么不用KEIL呢?KEIL加上GCC3.3就能仿真了,单步,连续都可以,我之前也对这个纠结了好久,本来不想花钱买板子,后来就发现买个板子学起来快一点,proteus其实有一些不完善,比如LPC2103的芯片有一些片上外设不能用(SSP),挺纠结的,仿真速度挺慢的,你如果有好的电脑的话还可以跑快点

楼主:
现在直接用Keil MDK4.12和proteus联调,很好。

网友(2018-05-09):
引用 楼主:
现在直接用Keil MDK4.12和proteus联调,很好。

请教一下proteus 如何仿真LPC?原来是仿真51是直接 放HEX文件就可以了。现在LPC的加载HEX也不行,报错一大堆,原来的自带的LPC例子可以运行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