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卖WM9714LGEFL 靠谱的,网上价格从八块钱到25 块钱一个都有的,不销售都说

楼主(2011-09-03):
嘿嘿。求推荐。

网友:
WM9714LGEFL这个料在国内不好买,我们公司在深圳下面的合作伙伴说,现在市场上面的WM9714LGEFL绝大部分都是非原装的。后面再次做电路板的时候就把它换成IIS的音频芯片。换成TI公司的AIC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wm9714lgefl这个料在国内不好买,我们公司在深圳下面的合作伙伴说,现在市场上面的wm9714lgefl绝大部分都是非原装的。后面再次做电路板的时候就把它换成iis的音频芯片。换成ti公司的aic23

我也这么听说,但是,有啥办法呢,都做了板子了,上次买的还可以用,总代今天也联系了。

楼主:
不要搞个拆机货就行了。有些8 块钱都有呢,不懂怎么做出来的,这种芯片引脚还在下面的

网友:
我曾经手工焊接个几块wm9714lG,结果蛮不错的,都能够使用。因为8层板的重新做板很贵,所以只要你的wm9714l在板上有比较大的空间,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换接板,然后再把它焊到你的主板上面。这种方法我试过可行的。

网友:
当然IIS接口的音频解码芯片一般都要IIC或SPI接口进行初始化,如果做转接板的话得自己做两条飞线,连接到系统的IIC。这种补救方法只能在测试过程中使用,如果您的产品已经量产,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重新做的电路板。

在国内,WM97xx和WM87xx这一些芯片都很难买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以后不要选用此类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曾经手工焊接个几块wm9714lg,结果蛮不错的,都能够使用。因为8层板的重新做板很贵,所以只要你的wm9714l在板上有比较大的空间,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换接板,然后再把它焊到你的主板上面。这种方法我试过可行的。

都量产了,没得搞的。一次打样机板子,上万块钱呢。

网友:
WM9714LGEFL这款音频解码器芯片现在用的人比较少了,一般都用WM9715G98AFKA1这个芯片,和WM9714是硬件引脚兼容的,也是带触摸屏控制接口的。WM9715我都有用过,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