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09的gerber文件cam350不识别

楼主(2011-09-03):
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layout,在这里看到了gerber的转换方法,转换之后的cam文件,AD09看,cam350缺不识别,求教上图

p.s.顺便问一下莫大的8元打样能开发票不?

网友:
你在项目文件中进行gerber输出数据其文档结构就清楚了(完整的gerber输出文件夹内),
如图所示,这个是可导入CAM350的RS274数据输出(图中框出的部分),即提交给制板厂的文档。你试下

如果CAM350导入时出现错位现象,请看帖子:

我们的PCB打样价格、技术参数(允许6mil)、面积计算方法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11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anghanqq&bbs_id=9999
内第212楼的回复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layout,在这里看到了gerber的转换方法,转换之后的cam文件,ad09看,cam350缺不识别,求教上图

是你自己的错吧?
应当把AD生成的Gerber文件交给CAM350去看,而不是让CAM350去看AD格式的cam文件。

网友:
自动导入就可以了.但精度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