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通信编程哪里错了?怎么一上电就进入中断?

楼主(2011-09-03):
#include<reg52.h>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1=0;
}
一上电就实现了P1=0,我还没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后来在init里加了RI=0,没用,求接

网友:
在main里面加上while(1)看看,另外如果刚烧录完毕进入中断是正常的,再冷启动下看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理解

网友:
while(1); 哪里去了?

你这程序 跑飞了吧?

网友:
我仅仅想给这个同学修改的意见,咋都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TI==1)
        TI=0;
    if(RI==1)
    {
        RI=0;
        ES=0;
        a=SBUF;
        SBUF=a;   // 测试用的,发送的数再返回
        ES=1
    }

}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TI=0和RI=0试试看

网友(2013-01-17):
程序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