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有4个470uF的电容,当接入电网的时候,会导致断路器产生保护动作。

楼主(2011-09-03):
如题。原因是瞬间充电电流过大。

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 适当降低 上电阶段的充电电流。

网友:
1. 串NTC
2. 加PFC

网友:
直接220整流后吗?这个得加预充电电路哦,最简单串电阻然后几秒后用继电器把电阻短掉,或者用可控硅
看看变频器的电路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串ntc
2. 加pfc

这个最实用  成本低的和高的都有

网友:
加NTC是可以,但是会有一定的功率损失.但比较简单.成本低.

网友:
按照2楼的办法即可,这叫做延时缓启动!

网友:
加虑波电感

楼主:
谢谢大家都回复。。

忘了提一点。功率1kW.

不知NTC和PFC是否可行,,

真的去参考下变频器的电路.

哪位可以贡献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220整流后吗?这个得加预充电电路哦,最简单串电阻然后几秒后用继电器把电阻短掉,或者用可控硅
看看变频器的电路图吧
功率大的话,二楼的这个方案可行性比较高些,
继电器的方案我有用过,很好的。
说白了,就是控制突入或者叫浪涌电流吗。

网友:
1kW还是考虑PFC吧,对设备对电网都好。

网友:
我们5KW以内用继电器,以上用可控硅整流

网友(2011-10-08):
功率不大还是串ntc,实在。

网友(2013-04-24):
MARK,插本本电源的时候,家里面灯还会突然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都回复。。

忘了提一点。功率1kW.

1KW还是考虑预充电吧。电容串电阻,延时后用继电器将电阻短路即可。

要么就是考虑APFC了。

网友:
NTC PFC不是很了解。。。

网友:
断路器可以承受上电冲击电流的!
有曲线可以查询!
不用考虑上电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