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需要用示波器来测IGBT上开关过电压大概1000V,貌似示波器量程只有800V,该怎么办

楼主(2011-09-04):
如题,小弟现在要测量IGBT上面的开关过电压,瞬时(大概5us)过电压幅值不太清楚,应该在800-1000V,但是示波器一格量程最大好像是100V,满量程好像是800V,如果才能测量这个大于800的瞬时过电压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几M的 电阻分压.  再测分压不知可以不??

网友:
注意地?最好隔离测量安全

网友:
100:1高压探头,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因为是要测瞬间过电压,持续时间也就几个微妙,不知道分压行不行。
改变表笔的探头怎么用啊

网友:
用分压电阻要计算示波器的输入阻抗的,,,泰克有一款高压探头的,,见过用来测金卤灯的启动器高压的........

网友:
还要注意共地的问题哦,多数探头只有400pp或者300vrms,主机通常也只有这个范围(x10探头是为了扩展带款,而不是电压)。不能简单按照每格乘以格数计算。
隔离加高压探头或者加电阻分压,电阻要考虑功率以及和探头匹配

网友:
鼎阳SHS1000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

楼主:
有没有用一般的示波器测过1000V以上电压的高人,给指点下该怎么用呢

网友:
分压电阻感觉不靠谱,原先我没办法的时候用M欧姆级的电阻做分压,然后测量的。

同求正解。

楼主:
有专门的高压探头,换个探头就搞定了,精度这些应该都能保证的。准备买个1500V的探头,不知道有啥需要注意的,是否跟自己的示波器匹配,有没有高人给介绍下怎么选高压探头

网友:
使用高压探头也不要忘了隔离啊。

网友:
用有源的差分探头解决。如泰克的p5210

网友:
高压探头应该和示波器相配套的吧,感觉示波器应该有测量电压上限

网友:
我用兆欧级电阻分压测量过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波形,是可以的。
1.电源开关频率(30KHz)比较低,所以可忽略分布电容和阻抗等的影响。
2.注意安全!!!不要以为地线都是零电压。

网友:
买个100;1的2KV高压探头不就可以吧!还用电阻分什么压呢?真麻烦!

网友:
高压探头是一回事,地线夹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用什么高压探头了,有米的话,直接买一台隔离示波器或隔离示波表就可以。
FLUKE 199/196都可以了,我们就有一台。可价钱嘛,确实太贵了;///
最近在网上看看深圳鼎阳推出了一款一模一样的隔离表,看了一下;参数是和199的差不了多少,有机会去比比,价钱应该不贵吧,至少应该比199的便宜多了。毕竟.....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个100;1的2kv高压探头不就可以吧!还用电阻分什么压呢?真麻烦!

我现在就买了2KV的高压探头,好像也没有啥需要隔离的吧,没看懂楼上的高人说的隔离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个100;1的2kv高压探头不就可以吧!还用电阻分什么压呢?真麻烦!
我现在就买了2kv的高压探头,好像也没有啥需要隔离的吧,没看懂楼上的高人说的隔离是啥意思

测到了没?我们关心地线夹的位置

网友:
上次用了一个TEK的高压陶瓷探头。1W一个啊。

网友:
貌似这个只跟你用什么探头有关系,跟示波器没关系

网友:
用高压差分探头就无所谓地线了,当然隔离示波器配单端的高压探头也行。

楼主:
我直接测两个点之间的电压差,鳄鱼嘴和探头各接一个点,不需要接地。
也不一定非要接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直接测两个点之间的电压差,鳄鱼嘴和探头各接一个点,不需要接地。
也不一定非要接地吧

一般探头的鳄鱼嘴是通过示波器和大地相连的,你这么一接不就把被测点和地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直接测两个点之间的电压差,鳄鱼嘴和探头各接一个点,不需要接地。
也不一定非要接地吧
一般探头的鳄鱼嘴是通过示波器和大地相连的,你这么一接不就把被测点和地短路了。

你说的这个鳄鱼嘴通过示波器跟大地相连?是不是通过电源插头的接地那个脚?
我把那个脚给掰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测要非常小心了。  测量的时候 你示波器的外壳金属部分都会是被测点的高压。 不要碰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你测要非常小心了。  测量的时候 你示波器的外壳金属部分都会是被测点的高压。 不要碰到了。

多谢提醒,好像我用的示波器都是熟料的,没有铁的部件

网友:
有高压探头可以使用, 并且要注意接地的问题,看看高压探头的衰减比和示波器能够承受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