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1-09-04):
CC2430似乎不能改变外部中断的电平触发选择,设置PICTL的后三位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真不好意思一直没有看到P2INP可以设置每个口是上拉还是下拉!试一下

楼主:
void P1_interrupt_init()
{
  IP1=0x11;         //中断优先级
  IP0=0x01;
  IEN0|=0x80;         //global interrupt
  IEN2|=0x10;         //P0 interface interrupt
  //P1SEL&=~0x10;

  P1DIR&=~0x08;         //P1口言向选择*默认为输入
  P2INP|=0x40;          //P1口为下拉
  P1IEN|=0x08;          //中断使能P1_3位
  PICTL|=0x00;          //中断触发为高电平有效
// P1INP|=0x08;//不知是否该有
  P1IFG=0x00;           //清除中断标志

}
这是P1_3的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下面是中断处理函数
/*******************P1 interrupt function*****************/

#pragma vector = P1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
   BYTE flag;
   IEN0&=~0x80;
   flag=P1IFG;

   if(flag&0x08)
   {
     read_REG(0x30,0,1);
     event_num|=0x01;
   }
  // P1IEN|=0x08;
   P1IFG&=~0x08;
   IRCON2&=~0x08;
   IEN0|=0x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