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僚,小弟打算用单片机做个微型打印机,关键问题是喷墨打印机墨盒怎么去控制呢

楼主(2011-09-04):
各位同僚,小弟打算用单片机做个微型打印机,关键问题是喷墨打印机墨盒怎么去控制呢  谁有墨盒的手册没呀, 谢谢!  邮箱:kemo520@gmail.com

网友:
你说的是墨盒自带喷墨头的那种吧!
现在已经很少了,墨头和墨盒都是一次性的,成本太高,也不环保。
离停产也不远了,建议还是不要研究了!
现在的喷墨头都是做在打印机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就是那种。

出新的,大概是哪一种呢,luo_12yan  能提示下吗?

网友:
项目上我是直接买串口的票据打印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的兄弟
楼主估计是自己想玩玩吧!

我的也是用热敏打印的!

回复 网友C:
楼主去打印店看看不就明白了。
现在的喷墨打印机,打印头是和墨盒是分开的。打印头是做在打印机上的,
只要更换墨盒了就行了,或者用连续墨系统。

将打印头做在墨盒上是早期HP、爱普生的做法。由于问题较多,成本较高。
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现在也只有少量的货在卖。
几年前我也有和楼主同样的想法,07年吧。当时Cortex m3刚出来,想用这个来做。

楼主实在很想做的话,可以上淘宝上买个喷墨头来做。不过想要参数手册,这个没有。
自己用逻辑分析仪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s的兄弟
楼主估计是自己想玩玩吧!
我的也是用热敏打印的!
回复 网友C:
楼主去打印店看看不就明白了。
现在的喷墨打印机,打印头是和墨盒是分开的。打印头是做在打印机上的,
只要更换墨盒了就行了,或者用连续墨系统。
将打印头做在墨盒上是早期hp、爱普生的做法。由于问题较多,成本较高。
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现在也只有少量的货在卖。
几年前我也有和楼主同样的想法,07年吧。当时cortex m3刚出来,想用这个来做。
楼主实......

恰恰相反,打印头是和墨盒是分开的可能只有爱普生一家在做了,现在HP,佳能,兄弟,好像都是墨盒和打印头一体的了,
爱普生被连供弄得焦头烂额,我看也要改成墨盒和打印头一体的了,现在打印机都靠后续的耗材赚钱,墨盒卖不出去,咋办?还管质量和成本?

网友:
还是用热敏吧  网上也很容易搞到这种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各地,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这主要还是连续供墨为主。

楼主如果想试,可以试试HP的816(黑色)和817(彩色)。
所要数据,要自己用逻辑分析跟了!

今天看了下我的HP老喷墨,HP816、HP817。都是37个触点。
要实验的话。估计要买墨盒头卡具。痛苦!

网友:
还是看看写真机的喷头吧

或者工业喷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看了喷墨墨盒,几十个触点,又没有数据手册。想死...

网友E:
可以使用HP51604墨盒.触点比较少,还能焊线.我用下来是不错的.
至于几十个触点的墨盒,上次我测试一款HP的墨盒和SAMSUMG的墨盒管脚居然是一致的...无责任猜想其它都一样....
HP51604的驱动能量大概是40微焦.还要注意冷却时间.能量太少墨飚不出来,太多就烧了.做好损坏几个墨盒的准备.
还可以看看这篇 http://spritesmods.com/?art=inker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错,不过那种墨盒的容量好像不大。还有要做好防静电_击穿。我装墨水的时候就搞坏了一个。焊接的放话就更郁闷了。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HP51604墨盒.触点比较少,还能焊线.我用下来是不错的.
至于几十个触点的墨盒,上次我测试一款HP的墨 ...

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当任意r端给5v情况下,c全部被拉低,也就是c与g端导通,这不符合矩阵控制的现象啊,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奥秘?

网友:
我qq544189936,对墨盒控制感兴趣的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HP51604墨盒.触点比较少,还能焊线.我用下来是不错的.
至于几十个触点的墨盒,上次我测试一款HP的墨 ...

51640应该不是简单的矩阵控制吧,我测试不大成功,控制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F:
一般小打印机墨盒都带墨水计数加密芯片的,资料不可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小打印机墨盒都带墨水计数加密芯片的,资料不可能搞到。

惠普的很多可以加墨水,应该可以测得控制,只是手头只有墨盒,没有打印机